开始折腾:6NI推6P6P单端胆机 ②(定方案篇)

楼主(2013-02-26):
       在卧虎藏龙的论坛中,上篇帖我陈述了装6p6p单端之零件的购入和初始图纸的准备,详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73949-1-1.html

    帖中,多谢博学的烟版(无烟男人)和海版及众多高手的指点,对原6NI推6P6P单端功放电路进行了补充与完善,最终的电路图如下,准备抽时间开工折腾了。该线路图中如还有不足之处或更合理方案,敬请各位老师和高手指出,学生我不胜感激!

      6NI推6P6P单端功放线路图

网友A:
学习过程中,看看能不能上直热的那!看看你的市电,220v二极管整流后311v,应该够用了,6p6p参数:
类型:旁热式阴极束射四极管
主要用途:低频功率放大(基本数据)
灯丝电压(Uf)=6.3V;
灯丝电流(If)=0.45±0.04A;
阳极电压(Ua)=250V;
阳极电流(Ia)=45±12mA;
第一栅极电压(Ug1)-12.5V;
第二栅极电压(Ug2)=250V;
第二栅极电流(Ig2)≤7.5mA;
输出功率①(Po)≥3.6W;
跨导(S)=6±0.8mA/V;
非线性失真系数②(Kf)=8+5%;
内阻(Ri)=52kΩ.
注:①Ug1~=8.8V,ZL=5kΩ,Ig2≤8.8mA,f=400Hz时.(极间电容)输入电容(Cin)=10±3pF;输出电容(Cout)=9±3.6pF;过渡电容(Cag)≤0.9pF.(极限运用数据)最大灯丝电压(Ufmax)=6.9V;最小灯丝电压(Ufmin)=5.7V;最大阳极电压(Uamax)=350V;最大第二栅极电压(Ug2max)=310V;最大灯丝与阴极间电压(Ufkmax)±100V;最大阳极耗散功率(Pamax)=13.2W;最大第二栅极耗散功率(Pg2max)=2.2W;最大第一栅极电阻(Rg1max)固定栅偏压时0.1MΩ,自给栅偏压时0.5M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过程中,看看能不能上直热的那!看看你的市电,220v二极管整流后311v,应该够用了,6p6p参数:
类型: ...

谢谢给出6p6p的详细参数!
功放管的选择,是参考了论坛中众多高手的评价才选的,绝大多数人认为,6p6p的音色是众多廉价放大管中最出色或好评的,所以才选玩6p6p单端功放。

网友:
     恭喜楼主在矿坛坐直升飞机

网友B:
还提个小小的 意见,
1、  6N1阴极电阻上的旁路电容我觉得还是不要为宜,因为本级负反馈的修正作用要远比大环路反馈来的精确和灵敏  同样6P6P阴极电阻上的也可以去掉。
2、 电源退藕电阻18K 是待定的,后期调试的时候估计还要改,我估计实际值在5.6~10K左右
3、6N1屏极电阻在调试的时候 如果不影响工作点参数下 可以取尽量大值, 一般屏极电阻加大,相应的电源退藕电阻也要跟着减小。

网友B:
    在机器基本组装完成后,必须对电路进行最后的标定,先不连接打星号的3.7k反馈电阻,让机器在开环状态进行放音调试,通过改变 电路电阻和耦合电容的数据,让机器的声音尽量接近于完美,和你想要的声线走向,    这一步才是玩胆机最有意思的过程,怎么取舍都觉得可惜,什么都想拥有那又做不到   最后调整好后用微调电阻代替反馈电阻接入电路,好嘛调节负反馈又是一个鱼和熊掌的取舍,哈哈!认真走完这一步,你的毒瘾肯定是戒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机器基本组装完成后,必须对电路进行最后的标定,先不连接打星号的3.7k反馈电阻,让机器在开环状态进 ...

谢谢烟版兄弟,中毒就中毒吧,呵!

网友C:
你把 电源中那个330μ电容搞小点,大约100μ左右吧,要不 5Z4P挂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 电源中那个330μ电容搞小点,大约100μ左右吧,要不 5Z4P挂的快

谢海版指点!
改为100微法后,交流声不会变大吧?另,这个电解,我用耐压400v的,能胜任吗?

网友D:
不要去掉6N1阴阻的旁路电容。否则后果严重。要去掉,直接用720Ω电阻做阴阻,反馈接到他上面。去掉电容,你听人声就等着蒙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海版指点!
改为100微法后,交流声不会变大吧?另,这个电解,我用耐压400v的,能胜任吗?

交流声肯定会略有一点点增加。没有办法,电子管整流就是这样,要是用晶体管整流,弄到3300都没事。400V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去掉6N1阴阻的旁路电容。否则后果严重。要去掉,直接用720Ω电阻做阴阻,反馈接到他上面。去掉电容,你 ...

嗯,不会去掉6N1阴阻的旁路电容的,这个电容有利于负反馈的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声肯定会略有一点点增加。没有办法,电子管整流就是这样,要是用晶体管整流,弄到3300都没 ...

好,选成100uF,利大于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提个小小的 意见,
1、  6N1阴极电阻上的旁路电容我觉得还是不要为宜,因为本级负反馈的修正作用要远 ...

好,6N1屏级电阻我会选47K,滤波电阻我可能会选10K,这样能增加6N1的放大动态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海版指点!
改为100微法后,交流声不会变大吧?另,这个电解,我用耐压400v的,能胜任吗?

海哥说得对, 100Uf足够了, 想当年,电子管当一哥的时候你见有哪个电解电容敢写100UF的   再看看哪些商品电路 用的滤波电容几乎是现在不敢想的。但是人家都成了名器   如果你家电压稳定 400V耐压够用了,担心就换45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