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计算

楼主(2013-02-26):
参数设计计算,只要填入已知条件,即可算出相关参数。

楼主:
自己写的,与一般的计算方法有区别,是否准确试试就知道!如发现有问题欢迎更正。

楼主:
说明:输入交流电压为有效值,我国的电网频率为50Hz。稳压管的稳定电压值与输出电压相同。允许最大输出电压波动是指在最大输出电流的情况下,输出电压的波动允许值。其大小影响C2的容量。最大输出电流是指该电流能提供给负载的最大电流,超过此电流则输出电压及其波动不能保证。最小输出电流是指最小可能的负载电流,如果有可能会发生空载的话,该项填0,其影响稳压管的最大工作电流及耗散功率。放电时间常数是指与C1R1,其选择影响断电后C1的放电速度。一般在0.5秒~3秒内选择。上电允许最大冲击电流是指刚上电时输入端可能出现的瞬间冲击电流的允许值,一般选取输出电流的50~300倍。计算结果中包含的安全系数:C1耐压:2;C2耐压:1.5;R2功率:1.5;二极管耐压:2;稳压管最大工作电流:1.5;稳压管耗散功率:1.5 。(安全系数已经考虑了较小,不建议再减少,可根据情况实际选用时适当提高)。

楼主:
这里计算降压电容容量不是依据其容抗的!因为那样计算不靠谱!流过降压电容的电流已经不再是完整的正弦波,而是发生畸变,特别是输出电压比较高的情况下畸变比较严重,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失去了用容抗计算的理论依据。这里是用电容量的定义公式作为基础的。计算结果误差很小,结果真实可信。

网友A(2014-04-20):
下载下来看看,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下来看看,学习进步!

收藏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下了参考备用,谢谢分享。

网友(2016-02-22):
这个资料非常好,平常DIY能用到

网友B:
阻容降压只计算电流,电压不用管。理论计算:
  C电容(微法)=15*I电流(安培)。想要40mA电流,0.04*15=0.6微法

楼主(2016-03-23):
引用 网友B:
阻容降压只计算电流,电压不用管。理论计算:
  C电容(微法)=15*I电流(安培)。想要40mA电流,0.04*15= ...

这个只是估算,误差也许会比较大的!电容降压并非是真正的恒流特性,而只是近似恒流特性,输出电压的高低是会影响输出电流滴!

网友(2017-03-05):
感谢楼主分享,已经下载,实际试试效果

网友:
很好的小工具,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曾经拆过不少USA的部件,阻容降压多不少呢。

网友:
下载下来看看    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
已经下载,以备后需时用。谢谢!

网友(2018-01-02):
引用 网友C:
搭车请教:俺经常出现稳压管被击穿,怎么办?

阻容降压电路,属于并联稳压电源。稳压管功耗比较大,越是空载功耗越大。稳压管击穿,一般属于热击穿。

可以换更大功率的稳压管,或者稳压管和功率三极管接成复合稳压管。

网友(2018-08-08):
好东西,方便实用,谢谢LZ分享

网友(2023-09-03):
正好要用这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