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电源拆修

楼主(2013-02-26):
上午收到了一个联想笔记本电源,20V4.65A的,无输出。收之前就想着笔记本电源应该很耐操的,不会有大问题,赌了一把,收一个,能修好就给我的这个笔记本做备用。
超声波焊接的壳体不好打开,网上原来有说用毛巾包了,摔开,实践证明,这个办法绝对坑爹,一会再说。
包了毛巾摔几十下,还是不行,无奈,请出了大杀器
顺利开壳
检查,保险已经断路
滤波电容估计出问题了,清除了好多白色导热硅胶后,拆下检查
电容已经损坏。
说说为啥用毛巾包住摔是坑爹吧,这两个电感线圈全部摔断了焊脚电线,线路板左下角也被摔裂。
更换保险后,不得不把电感拆下一圈重新焊接,不知道有没有大的影响
找一电容,串一灯泡,上电试机,指示灯点亮了,电压稳定
寻找能安装进去的电容,450V68μF规格的小体积不好找,最后,找一拆机的400V47μF电容
加长了引脚装机
一切OK
插上笔记本显示正在充电
第一次修笔记本电源,不知道电感和电容减小后对整个电源的影响程度,请老鸟指教。
还有,千万不要摔壳子了,这个办法真的坑爹!

楼主:
我用那个工具卡从四个角的缝往里砸,几下就好了,不是很难的,就是恢复不到老样子了。看你说的情况,和我把坏电容拆下后没装之前的咔哒声差不多,应该是它自己保护了,没有大问题

网友A:
笔记本电池先用手攥住两头,使劲一反一正用力,然后用扁平的工具找个缝插进去打开。电源不能摔,可以用台钳夹,或者用锤子砸缝,然后顺着缝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池先用手攥住两头,使劲一反一正用力,然后用扁平的工具找个缝插进去打开。电源不能摔,可以用台钳 ...

嗯,拧不动的,不是山寨的东西,很厚实。用那个工具卡翘很好用

楼主:
钳子是交话费送的,肯定一般。
卡是用移动积分换的,两千多积分吧,折合二十来块钱,应该不太山寨了吧?

网友B:
电容缩小,功率同等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缩小,功率同等下降。

我现在本上用的只3.5A,这个标称4.65的。做备用,没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本上用的只3.5A,这个标称4.65的。做备用,没问题吧?

有机会找个同容量的高档货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机会找个同容量的高档货换一下。

嗯,会寻找

楼主:
问题是不好找,普通的新货不敢用,再说体积都大,只有寻找拆机货了

网友C:
dell的坏了,今天动手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ll的坏了,今天动手修

我一起收了两个的,有一个超薄的那种戴尔的,打开后里面什么都看不到,全是硅胶。准备放弃了。450V68微法电容细长,装联想里装不进去

网友:
我的昨天拆了外壳,手被电了2下吓死我了

网友:
不懂的话我发图向你求助

楼主:
电容有电,前面问题不大,后面出问题才是大问题,双面板,满硅胶,无线路图,看看有无明显的烧坏痕迹没有就好了,一点一点检查很难,板子上线路走向都看不到,包括变压器的固定基本都是靠硅胶,也不敢使劲挖硅胶

网友D:
这玩意多拆就有经验了,刚开始用论坛里的锤子打开,结果把电感都震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多拆就有经验了,刚开始用论坛里的锤子打开,结果把电感都震断了.

我都是把电感都摔断完了,自己又拆了一圈,重新焊接

网友:
枪子里出政权,看来要动粗才行。

网友:
要拆开这个基本上是把我手搞得鲜血淋漓

网友:
拆外壳的时候最好用虎钳夹住下壳,侧面垫上木头用榔头敲就分开

网友:
我手里也有几个坏电源,有时间了按师傅们的经验试试。

网友:
用毛巾包住,砸开的方法用过。开过3只。结果是一个把里面的电感震碎了,与楼主相仿。另外2只,完好。修完了再合上,还挺美观的。
这种砸法需要经验。第一次容易出问题。

楼主:
知道放烘箱里能不能弄开,我知道汽车大灯加氙气装透镜时放烘箱或红外线箱里就可以分开大灯罩

网友(2013-10-10):
找一个木工用的刨子刃,沿着缝隙用锤子砸几下,很容易就开了!修好后,用502粘合,看不出来修过。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  这个维修后的电源用一天是一天  不要考虑太多

网友:
是啊,讨厌的电源外壳,厂家不知道是怎么考虑的,不想让人维修吗?

网友:
摔是不行的,里面原件就摔坏了

网友:
我是直接用起子 老虎钳子砸开

网友(2016-06-12):
笔记本电脑电源维修,记号。

网友E:
开这个壳其实很简单,我就是用可调电源接一条电炉丝烧红依次四个面的接缝切一刀,用一字螺丝刀一锹就开!如果没可调电源,用变压器也行,不过就要调节电炉丝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这个壳其实很简单,我就是用可调电源接一条电炉丝烧红依次四个面的接缝切一刀,用一字螺丝刀一锹就开!如 ...

你这方法不错!点个赞!

网友:
为什么要摔壳子呢,打开壳子方法很多的,拒绝这种暴力行为。

网友:
各位楼上的老师,前几天好像看见一篇怎么样机解开这种壳的文章,好像就是沿着缝滴汽油的,然后就比较容易打开,我还没有试过,给你们参考参考,哈哈,开关电源是精密的电器,可不能这么暴力啊

网友:
这种长条电源是主动PDF电源,对主波电容要求小一点,但印板电压高要处理好

网友:
楼主倒底是怎么开的壳  ?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