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 自制的硬件网络收音机

楼主(2013-02-26):
          自制了一台网络收音机,是硬件式的,可以脱离电脑独立运行。
思路:商场网络收音机----->成本太高,外形让人不能接受,放弃
           自制收音机       ------>单片机(不好弄,放弃)
                                              现成模块(太昂贵,放弃)
                                              路由器(成本低)
成品图,打算自己用实木做复古小音箱,把板子放进去,但比赛马上结束,就暂时不给它件衣服了。

       曾今一直想做一部收音机,可惜的是当我旋动调谐器时,没有什么可听的频道,基本是卖药广告。想入手一部网络收音机,但目前最便宜的也得200多元,根本不是我等可以买的起的。于是决定把DIY精神发扬到底,自己做一部。
       以前想到电脑上听收音,但听传统收音机的那种感觉全然不见了。市场上的网络收音机,外形太过时尚,根本没有听广播的感觉。
       后来想用单片机构建,无奈不会C语言,想问下shouyinji朋友,不过最近他开学没时间,况且自己一算,成本过300,还不如买现成的。于是找了多方面的资料,觉得用路由器刷成本最低,于是这部收音机就诞生了。

       这里简要说明一下操作,这台网络收音机操作完全脱离电脑,通过路由器本身的三个按钮进行操作,也可以用电脑进行更多操作。
       换台:       按原机WLAN按钮 上一个电台、按原机WPS按钮 下一个电台
       播放暂停:按原机RESET按钮

       插入U盘机器自动进入本地音乐模式播放U盘上的音乐(带记忆)
       可用USB遥控接收 和 发射器实现遥控功能。

       该机成本极低, 用了一段时间感觉效果很好,是想买网络收音机而又徘徊不定的朋友的福音。
       目前我用它听中国之声,久违的低音又回来了,中国之声男主持人那浑厚的语音又回荡在耳畔。

       这部硬件网络收音机核心原料是一台二手DB120路由器(ADSL猫),成本连运费50元,这个价格无论如何也是买不了一台网络收音机的,现在看我们是如何折腾它的吧!

制作步骤:
软件部分:(鉴于矿坛主题是无线电,我就不展开了,想做的朋友可以发消息给我)
1.刷机:路由器进入CFE,刷入bin。
2.设置openwrt连上家里的无线网或宽带。
3.安装mplayer和声卡驱动,安装自编脚本文件。

硬件部分:
1.连接声卡,引出音频插座的音频
2.安装电位器
3.安装15W数字功放
步骤比较简单,有点基础的人都能完成。

这是功放芯片TA1101B资料:

具体图纸见图:(单击图片放大)
注意那个电位器,因为我手中的电位器是那样的,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就画成那样了。
朋友们接时注意电位器的连线!

另外,这台网络收音机不同于其他人做的那么简单,不仅可以用按键换台,还可以播放U盘上的文件,有独立的图形界面可以在电脑上完成更多操作,操作完全脱离电脑,通过原机指示灯指示播放状态,电台可以随时从AnyRadio的服务器更新,一共上万国内国外电台,随时可以收听。

修正:
2013 2-22 因网络不稳定而死机的故障
2013 2-23 修正接入有线宽带的问题
2013 2-23 增加对U盘更多格式的支持

特点:
1.成本低,52元(如果您运气好可能可以更低)解决问题,完全实践俗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2.音质好,音质完全可以和电脑相媲美,甚至比普通电脑高。
3.体积小,比网上同等音质产品体积小
4.独立,完全脱离电脑操作,自己收听多样的电台

材料:
1.DB120路由器(电信公司送的ADSL猫)
2.SONY数字 功放板 TA1101B hi-fi D类
3.音量电位器一个
4.声卡一款
5.连线和其它杂项若干

成本计算:
不带功放板:50(路由器)+2(杂牌声卡)+1(电位器)=53元
带功放板:50(路由器)+20(功放)+2(杂牌声卡)+1(电位器)=72元

————————————————
附录:
mplayer放在路由器的/usr/share/mplayer/目录中

1.简易mplayer防死机 linux shell脚本
#!/bin/sh
while true;do
          echo "start:"  $NAME
          rm -f /tmp/fifofile
          mkfifo /tmp/fifofile
          /usr/share/mplayer/mplayer -slave -input file=/tmp/fifofile -playlist /usr/share/mplayer/playlist
done

2.简易linux shell播放控制脚本
#!/bin/sh
echo pause > /tmp/fifofile   #暂停
echo PT_STEP 1 > /tmp/fifofile   #上个电台
PT_STEP -1  > /tmp/fifofile   #下个电台

以下是putty远程连接得到的数据参数
3.mplayer运行时的回显(单击图片放大)

4.进程视图(单击图片放大)

5.杂项

问:DB120该刷什么固件?
我的声卡就是普通的2元一片的,别看小了,出来的声音很好!
另外照片模糊是因为家里没有买照相机,用手机照的,尽管我已经很努力了(用了架子加负重稳定),但照片效果还是不理想,敬请谅解。

控制程序软件在此处:建议放到路由器的/usr/share/mplayer/目录中。
总共4个文件,请全部下载后任意点击一个进行解压

提供固件文件下载:太大了传不来(有10M左右),放到网盘上
不带CFE固件:  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97312&uk=1562445911
带cfe的固件:    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34652&uk=621581080

补充内容 (2013-3-8 21:24):
最新进展:今日将功放板换为50W HI-FI板子,可以推落地音箱。又换了一块声卡,音质变化明显。
现在音质已经可以和流金岁月网络收音机相媲美,打算做成复古台式收音机。
感谢大家的关注或支持!

补充内容 (2013-3-23 18:31):
刷完后,将网线插在LAN1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4楼的刷机过程说得详细点就更好了

具体可以参考我的博客 hi.baidu.com/new/diyerblog

楼主:
再次强调:声卡不要认为越高档越好,其实我试过有些高档声卡能出好声,有些则数码声严重,有些直接不响!一般使用2元左右的免驱型就可以了,音质已经很不错了!

侧面图

侧面图

补充内容 (2013-3-2 20:09):
1.路由器不要刷带cfe的固件。不带cfe的最多成半砖,可以重新刷
2.声卡请接在路由器USB-1口上
3功放板输入阻抗不能太高,否则声卡的钟频信号会被放大导致数码声严重

另外提前预祝矿石收音论坛第四届DIY大赛圆满成功

补充内容 (2013-3-21 06:44):
要实现其它诸如插U盘播放的功能,必需对系统进行配置修改。详细的资料不多,周五编辑上来。

补充内容 (2013-3-23 19:32):
鸣谢和其它补充说明见 161楼!!!!!!

网友B:
有演示视频吗?

楼主:
这里补充一下吧:
(((声卡是接在路由器的USB口上的)))
刷机过程,方便各位朋友
1.关闭路由器电源,按住路由器的复位按钮(位于机身侧面的RESET),按住不放,打开电源,等全亮后再放开。浏览器迅速输入192.168.1.1进入刷机界面。(输入192.168.1.1/upload.html)
2.进入WEB刷机模式,选择好相应的固件,按"上传固件"按键,大概10秒之内自动转向到一个页面,提示“等待大约2分钟”
3.不要手动断电重新启动,由路由自动重新启动!大概10分钟后完成。
4.路由器重启,此时请耐心等待,openwrt系统第一次开机速度非常慢。
5.如果走幸,过10分钟后猫的ADSl灯应该开始闪烁,浏览器输入192.168.1.1就应该可以看到设置界面。
当然如果很不幸,192.168.1.1进不去,那请多等一会,速度不是一般的慢。
如果实在不行,那只能刷openwrt-RG100A_DB120-squashfs-cfe.bin 这个带cfe的固件,但这样刷机有风险。

软件部分的操作:
1. 软件目的
    使用键盘、遥控器或其它输入设备控制 mplayer 在路由器上播放音乐。
2. 硬件准备
    输入设备只要evDev驱动支持的都可以,建议使用遥控器,操作很方便,价格也便宜,淘宝上几十块钱一个。
3. 系统环境
    操作系统 -- openwrt, 我用的是Backfire 10.03。
    必要软件包 -- kmod-usb-audio, alsa-utils, kmod-usb-storage, kmod-usb-ohci,
                kmod-usb2, kmod-usb-hid, kmod-nls-base, kmod-nls-cp437,
                kmod-nls-iso8859-1, kmod-nls-utf8, kmod-fs-ext3, kmod-fs-vfat,
                kmod-fuse, ntfs-3g, block-hotplug, libiconv, kmod-input-evdev,
                zlib, libmad
4. 安装
    - 复制mplayer, rmplayer, rmplayer.conf, cmdlist.conf到你任意喜欢的位置,跟据
        需要修改rmplayer.conf, cmdlist.conf文件。
    - 由于路由器性能限制,没有浮点运算单元,目前只支持 mp3(libmad), wmav1, wmav2,
      aac(faad2), flac, ogg(tremor) 这几种有定点解码库的格式, 其中 wma 解码用到了
      Rockbox 的定点库。
    - 第一次运行请先执行rmplayer -c --path=<配置文件存放路径>, 如果配置路径没有指定则
        默认取$HOME/.rmplayer为配置路径。
    - 运行请执行 rmplayer -r --path=<配置文件存放路径>

另外由于本人语言水平有限,但制作过程比较繁杂,有些纯靠经验,实在难讲清,有不清楚的欢迎各位指出。

另外最近把声卡换成了带调频发射的,自己做了个私人电台,平时用收音机听,那种感觉再次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演示视频吗?

这个算是没时间拍了,遗憾

不过操作非常简单,上电,按键,聆听

网友C:
思路好,是单声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思路好,是单声道的吧?

谢谢支持

现在是单声道的,电路随便改动一下就可实现立体声了

楼主:
等着帖子加亮中。不知这个帖子有什么问题,希望各位老师指点下。

网友A:
对4楼的刷机过程说得详细点就更好了

楼主:
刚才又编辑了一遍,看起来好像差不多了。等待加亮中

网友D:
很不错,喜欢这个制作,一定要用网线么?国内调频台都能听么?和龙卷风有什么区别?另外可以用WIFI么?问的太多了

网友:
思路好 顶一个

网友E:
看了帖子能让有能力的人仿制出来才行,你这个帖子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帖子能让有能力的人仿制出来才行,你这个帖子做不到。

呵呵 ,还是时间问题。具体教程在百度空间里,见11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不错,喜欢这个制作,一定要用网线么?国内调频台都能听么?和龙卷风有什么区别?另外可以用WIFI么?问的 ...

网线或wifi都可以用的。只要是mms或htt p协议的电台都能听。与龙卷风不同的是电台列表是24小时随时更新的,龙卷风不行。

楼主:
最后改掉标题,文章也改得只有一半,等着加亮

网友F:
不知对USB声卡的解码芯片有何要求,XP能认的芯片这个就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对USB声卡的解码芯片有何要求,XP能认的芯片这个就能用吗?

只要电脑能认,又没有安装光盘 的声卡,插到路由器的USB口上灯能亮的,都是可以用的。
USB声卡芯片不要tenx的,效果很差

网友G:
楼主请把软件部分详细说说吧

网友H:
请依照参赛规则,涉及软件控制的,请提供控制软件,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依照参赛规则,涉及软件控制的,请提供控制软件,感谢!

版主幸苦。没注意要上传软件程序,不好意思。
现在修改了,请版主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把软件部分详细说说吧

1.路由器平台是openwrt,刷机过程在4楼
2.首先安装软件包,先用SSH或putty远程终端连接上路由器,用户名root,密码admin.
3.输入opkg update更新软件包
4。分别输入opkg install 包名       安装下面的包:
kmod-usb-audio, alsa-utils, kmod-usb-storage, kmod-usb-ohci, kmod-usb2, kmod-usb-hid, kmod-nls-base, kmod-nls-cp437,kmod-nls-iso8859-1, kmod-nls-utf8, kmod-fs-ext3, kmod-fs-vfat,kmod-fuse, ntfs-3g, block-hotplug, libiconv, kmod-input-evdev,zlib, libmad  (见4楼)
当然,如果是刷1楼提到的固件,就不用安装,前提是路由器是DB120才可刷。

5.先把1楼的文件解压下来,放在路由器的/usr/share/mplayer/目录中。此操作可用winscp解决。
6.输入命令chmod 755 /usr/share/mplayer/mplayer  设置执行权限。
7.插上声卡
8.输入命令/usr/share/mplayer/mplayer 这时应该可以听到声音了。
9.修改设置,把/usr/share/mplayer/mplayer加入启动项中。(可以在192.168.1.1这个网页上操作)

对不起还是不详细,图文并茂的新手教程见11楼中的链接。
(图太多了发不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1.路由器平台是openwrt,刷机过程在4楼
2.首先安装软件包,先用SSH或putty远程终端连接上路由器,用户名r ...

多谢多谢!!

去您介绍的连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谢多谢!!

去您介绍的连接看看。

不需要。如果有说的不清楚的欢迎随时来问我

网友F:
请问楼主:路由器能否使用贝尔RG100A代替?

网友I:
厉害!路由器成了小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厉害!路由器成了小电脑

过奖过奖。这个其实还可以脱机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路由器能否使用贝尔RG100A代替?

这个我不确定。刷机过程可能有出入。还有建议刷不带cfe的固件,这样即使刷死了也可以重新再来。第一次刷请耐心等待,如果不断重启说明成了半砖,但仍可重新刷。还有1楼的固件HG522也是可以刷的,我亲自试过,只是指示灯有点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路由器能否使用贝尔RG100A代替?

只要芯片是Bcm6358的应该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路由器能否使用贝尔RG100A代替?

刚刚试了一下,完全可以,不带cfe的。放心刷。

网友J:
很不错,喜欢这个制作.楼主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不错,喜欢这个制作.楼主辛苦了。

谢谢支持

其实主要是做外壳麻烦点,手艺不行,还没开工

网友:
您是高手,向您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完全可以,不带cfe的。放心刷。

谢谢,查了一下,CPU芯片也是BCM6358。

楼主:
好久终于可以说几句话了:
路由器不要刷带cfe的固件。不带cfe的最多成半砖,可以重新刷。

声卡连接时,请接在路由器USB-1口上,否则不认。

功放板输入阻抗不能太高,否则声卡的钟频信号会被放大,导致数码声严重。

还有选择合适的声卡对音质很有帮助的。

网友K:
老路由没有usb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路由没有usb口啊

没USB口的可以从CPU的引脚接出用三极管搭个驱动电路。那样的路由器基本上很少见了

网友L:
请问一下显示Can't open dev0 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
路由器是什么啊?
路由器(Router)是连接因特网中各局域网、广域网的设备,它会根据信道的情况自动选择和设定路由,以最佳路径,按前后顺序发送信号的设备。 路由器是互联网络的枢纽、"交通警察"。目前路由器已经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各种不同档次的产品已成为实现各种骨干网内部连接、骨干网间互联和骨干网与互联网互联互通业务的主力军。路由和交换之间的主要区别就是交换发生在OSI参考模型第二层(数据链路层),而路由发生在第三层,即网络层。这一区别决定了路由和交换在移动信息的过程中需使用不同的控制信息,所以两者实现各自功能的方式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由器是什么啊?
路由器(Router)是连接因特网中各局域网、广域网的设备,它会根据信道的情况自动选择和 ...

多谢你的回复。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一下显示Can't open dev0 是什么情况啊?

建议检查一下声卡是否已经挂载,如果成功,声卡的灯是会点亮或闪亮的。
还有就是路由器USB接口麻烦检查一下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里补充一下吧:
(((声卡是接在路由器的USB口上的)))
刷机过程,方便各位朋友

用你这种方法刷机网线应接在LAN4口,不然进不了刷机WEB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你这种方法刷机网线应接在LAN4口,不然进不了刷机WEB页面。

多谢补充

这不一定要接在WAN口。一些公版固件的路由器问题不大。

网友M:
引用 楼主:
多谢补充

这不一定要接在WAN口。一些公版固件的路由器问题不大。

公版的只要IP地址输入:http://192.168.1.1/upload.cgi 就行了,不需要开机时按RST键,接1-4口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公版的只要IP地址输入:http://192.168.1.1/upload.cgi 就行了,不需要开机时按RST键,接1-4口都可以。

所言极是

进得去的可以直接刷。

网友:
牛人,牛手艺,赞一个

网友N:
手里有个闲置的HG522C,这个帖子看了两天了还是糊涂。家里已经装有TP-LINK无线路由了(长城宽带),是不是说用HG522可以wifi连接至TP-link?或者一定要用网线将HG522连到TP-link的lan口?我很菜啊对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手里有个闲置的HG522C,这个帖子看了两天了还是糊涂。家里已经装有TP-LINK无线路由了(长城宽带),是不是说 ...

不好意思我怕文章太长,就没敢再写了。
主要是路由器要刷成openwrt系统的,这样openwrt可以把wifi绑定到wan口(通俗讲是电话线口),然后整台路由器就可通过wifi连接互联网。

HG522可以直接刷,但指示灯会错位。
刷机过程网上没有,就按前面的刷即可,开机前按住RST键,再开机,HG522左边的3个灯亮起就可下一步操作了。
还有可在openwrt论坛上得到关于路由器操作的更多的信息。

网友:
谢谢回复。本地连接的属性里面有microsoft 版本 6和internet 协议 (TCP/IP),就是没有教程里的internet 协议版本 4,于是设置了internet 协议 (TCP/IP)的属性,但是路由器RST后开机后路由左边3个灯常亮,输入192.168.1.1/upload.html后无法进入WEB刷机模式,之后进入路由器登陆界面(此时power和adsl灯亮,wps等灭)。搞不懂啦

网友:
又进了一步了。现在的情况是,换了IE(前面用的360),可以进入WEB刷机界面,按教程加载刷机文件后,等了差不多30分钟(有刷机进度条),路由器的ADSL灯闪烁(中途离开了,不知是否重启了)。SSH仍然无法连接路由。OPEMWRT初次要设置密码,到这里卡住了:输入192.168.1.1后仍然进入路由器(我的E家)登陆界面,是否在此界面里更改密码?(此界面里的用户名无法更改)。或者说我刷机仍然没有成功?

网友N:
教程里说:“过10分钟后猫的ADSl灯应该开始闪烁,浏览器输入192.168.1.1就应该可以看到设置界面。”看到的是什么设置界面?我现在仍然是路由器的登陆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教程里说:“过10分钟后猫的ADSl灯应该开始闪烁,浏览器输入192.168.1.1就应该可以看到设置界面。”看到的是 ...

登陆界面即进入设置界面的第一道手续,输入密码。

网友:
openwrt论坛看了,我的这个路由跟LZ的不一样,是HG522-C的一体猫,型号不完全一样。准备放弃。。。。。。

网友:
楼主,您好!

我的路由器已刷机并设置好能联上网了,下面是播放电台的界面,但没有声音,USB声卡是插在USB1上的,请帮我看是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刷的是你提供的不带CFE的固件。

界面里好象显示了几个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

我用的是这种声卡:

声卡在电脑上使用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