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B模式解调AM信号的几种情况分析

楼主(2013-02-26):
主要采用LTspice仿真,结合简单的分析,看看接收机在SSB模式解调AM信号是如何工作的,可靠稳定的工作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解调器限定为常见的单个乘法器原理的器件,比如NE602、环形二极管混频器等。这些器件在拍频解调时,起作用的是其乘法器功能。

假设到达解调器的中频信号为IF,其AM载波为455KHz,为简单起见,载波幅度假设为1,调制信号为1KHz的单音正弦波,调制率m为典型值0.3,则AM信号可表示为:

V=cos(2*pi*455k*t) + 0.15*cos(2*pi*454k*t) + 0.15*cos(2*pi*456k*t)
式中pi为圆周率。

在LTspice中用两个bv电压源分别发生中频信号IF及拍频信号BFO,用第三个bv电压源作为理想乘法器进行拍频解调,后接两节RC低通滤波器,滤除音频以外的信号。

先看下两节RC低通滤波器的频率特性:

3dB带宽为大约10.7KHz:

情况1:IF为AM信号,BFO与IF载波同相位
AM, BFO 0
低通滤波后输出的是1KHz音频信号与直流分量的叠加,1KHz信号峰峰值为大约150mV。

情况2:IF为AM信号,BFO与IF载波正交(相位相差90度)
AM, BFO 90
输出无1KHz的音频信号,也无直流分量。
从波形上看,此时输出的为幅度很小(因通过低通滤波器的原因)的AM信号,展开时间轴,可看出此时载波为910KHz,即2倍的IF载波频率。FFT的频谱图也可验证:
AM, BFO 90 Deg,

情况3:IF为AM信号,BFO与IF载波相位相差45度
AM, BFO 45
低通滤波后输出的是1KHz音频信号与直流分量的叠加,1KHz信号的峰峰值为大约105mV,幅度约为情况1的0.7倍(cos(45度) = 二次根下2的倒数 ≈ 0.707)。直流分量也大约是情况1的0.7倍。

情况1~3实际上是AM信号的同步解调,因为此时BFO与IF载波完全同频,且相位关系固定。

综合情况1、情况2、情况3,以及结合理论计算(涉及有点繁琐的三角函数积化和差运算,此处省略),可以得出结论:

对于用单个乘法器实现的同步方式解调AM信号,若到达乘法器的AM信号的上下边带幅度一致(普通接收机,频率调正,且没有启动IF Notch、PBT等功能时,一般就是这种情况),在AM信号中的载波信号相位与BFO信号相位一致时,可以解调出音频信号。AM信号中的载波信号相位与BFO信号相位相差θ时,相应地,输出音频幅度相对减小为cos (θ)倍,当θ为90度时,无音频输出。

情况4:IF为经过中频通带切割的AM信号,BFO与IF载波正交(相位相差90度)

BFO与IF载波间的相位关系与情况2相同,但到达乘法器的AM信号被中频通带人为地切割了,也就是说,中频通道对AM信号中的上边带、下边带、载波的放大倍数不同。譬如人为地将频率调偏几个KHz。

假设上边带幅度还是情况1~3的值,而载波幅度降为原来的1/2,下边带降为原来的1/4:
Unbal AM, BFO 90
1KHz信号的峰峰值为大约56mV。

此时若BFO与IF载波相位改为同相,1KHz信号的峰峰值为大约93mV。而在BFO与IF载波相位相差45度时,1KHz信号的峰峰值为大约77mV。也就是不管BFO与IF载波之间的相位关系如何,均能解调出音频信号,只是输出幅度有大小差别。

可以理论证明,类似情况4的条件下,下边带相对上边带衰减的越厉害,BFO与IF载波之间的相位相差越小,输出的音频幅度越大。

情况5:IF为经过中频通带切割的AM信号,BFO与IF载波不同步

在一般的接收机中,BFO与IF载波之间没有锁相关系。特别是对于德生PL600或德劲DE1103等这类机器,其BFO频率是手动调节的,想把BFO调节到与IF载频相差小于20Hz之内都很难。

假设上边带幅度还是情况1~3的值,而载波幅度降为原来的1/2,下边带降为原来的1/4。BFO比IF载波频率高50Hz:
Unbal AM, BFO
波形初看上去,像是50Hz正弦波与1KHz正弦波的叠加,查看LTspice的FFT结果,及理论分析都表明,输出的音频分量有:
50Hz,幅度最大;
1.05KHz,幅度最小;
0.95KHz,幅度介于中间。
Unbal AM, BFO  50Hz,

50Hz的频率分量听起来是低频啸叫音,当然我们可以在接收机的音频通道中设置带通滤波器,减轻这种低频啸叫音。

1.05KHz与0.95KHz都是与原1KHz音频调制信号相差50Hz的移频信号,这也是一种失真。若传送的是语音,人耳能够容忍的频率差也就在几十Hz,相差太多,就难以听懂了。

情况6:IF为AM信号,BFO与IF载波不同步
分析了情况5,是不是只要BFO与IF载波频率不同,不管上下边带信号幅度是否大小一样,均可解调呢?
我们看一下达到乘法器的IF信号为标准的AM信号,而BFO频率比载波频率高50Hz的情况。
AM, BFO
与情况5很类似,但1KHz附近的音频信号幅度受到50Hz信号的严重调制,从波形上看,1KHz(1.05KHz与0.95KHz的合成)信号的幅度从最大到0的变化频率为100Hz。

这种现象可以这么理解:455.05KHz的BFO信号可以认为是455KHz的信号,但有一附加的相位角每秒从0到360度,均匀地变化50个周期,当附加的相位角为0、180、360+0、360+180……度时,解调出的音频信号幅度最大,而当附加的相位角为90、270、360+90、360+270……度时,解调出的音频信号幅度为0。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除了移频失真,还有明显的颤音,严重影响可懂度。

实际上情况5的音频信号幅度也是变化的,只不过最小值不为零,变化的幅度不如情况6明显。

总结情况1~6,用单个乘法器,稳定可靠地以BFO方式解调AM信号时(也适用于双边带抑制载波DSB-SC模式的解调),需要满足下面两个条件之一:
条件1:BFO与AM信号的载波同频同相,或相位差尽量小;
条件2:AM信号的上下边带幅度有明显差别(幅度相差越大越好),且BFO与AM信号的载波频率相差尽量小(不超过几十Hz)。

当条件1与条件2同时满足时,也是可以的,也就是BFO与AM信号的载波同频同相,且AM信号的上下边带幅度有差别时,也可以稳定可靠地解调。

实际上以BFO方式解调SSB信号时,就是条件2的特例,此时上下边带中的一个已彻底消失,且载波也不存在。而用BFO方式解调AM信号时,载波分量要么反映在输出端为直流分量,要么与BFO差拍出低频啸叫音,因此到达乘法器的信号有无载波分量,与能否解调出音频信号无关。

顺便说一句,德生HAM2000收音机这种AM同步检波电路,有两个乘法器,本地恢复的载波也有正交(相位相差90度)的两路,两路载波分别在两个乘法器与AM信号相乘,后面经过音频全通网络,实现AM同步检波的。在这种电路中,并不要求本地载波与AM信号内的载波分量有任何特定相位关系。

网友:
兄弟的文章确实专业!喜欢。

网友A(2013-08-30):
不错的文章,我曾经试过,SSB模式听AM广播,实际效果就是情况5所得出的结果。
有低频啸叫,语音失真,语音听起来很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文章,我曾经试过,SSB模式听AM广播,实际效果就是情况5所得出的结果。
有低频啸叫,语音失真,语音 ...

但只要差拍调得好声音也不错,我以前在短波中试过,想对付干扰。

网友(2018-02-02):
难得的好文章,顶

网友(2018-04-24):
学习了,好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文章,我曾经试过,SSB模式听AM广播,实际效果就是情况5所得出的结果。
有低频啸叫,语音失真,语音 ...

所以我不喜欢听ssb,难受

手动就是无法调到准确同频,其实就是调拍频振荡电路变容管的电压,个人感觉厂家为了适应范围大,电压调节范围偏大造成很难调的很接近,如果弄个粗调和细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