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 自制ESR表

楼主(2013-02-27):
DIY了一块ESR表,以前发表在仪表板块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06594-1-1.html,现在把这块表的制作过程重新整理了一下准备参赛,不知是否符合参赛规则,如不符合参赛规则,请版主删除。

手头有一块坏的MF47型万用表,测了一下表头是好的,决定把它杀了改装成ESR表。

电路图采用小鬼头老师发表在无线电上的图纸,这个线路十分成熟,按照这份图纸安装,几乎不费什么劲就能成功。

本人在安装时因R9虚焊没焊好,调试时出了点问题后来补焊后就成功了,基本上也算一次成功吧。

在制作过程中得到小鬼头老师热情指导和许多坛友的鼎力相助,在此一并感谢。

根据自己所用的元器件的情况,在制作中对线路略微做了些调整:

1、 降低表头的中心电阻值,将图中R9改为8.25Ω,提高了测量低阻值时的分辨率,只是在使用时,表上显示的ESR值要除以2才是真实的ESR值。电阻R9是比较关键的元件,阻值要求比较精确,否则会影响ESR表测量精度,建议最好采用电阻串并联的方式获得所需的阻值,这样今后使用时会比较稳定。

2、在RP2上并接了一个1K电位器,作为本表的调零电位器,安装在MF47型万用表,原电阻档调零电位器处,这样使用时更加方便了。

3、电源指示LED原来是串连在电路中的,后来我发现工作时LED上的管压降太大,测了一下有2伏,怕影响电池的利用率,故在LED上串了一只2.5K的电阻,把它并联在9伏电源两端了。

4、这台ESR表,外壳采用原MF47万用表的外壳,万用表的档位开关、晶体管管座、表笔插座、调零电位器等全部拆除,在原来档位开关的位置贴上自己打印的“电解电容ESR值”表格,再在表格外加装一块有机玻璃保护表格,有机玻璃板我用的是录音磁带盒,这种磁带盒的尺寸基本上与MF47型万用表档位开关面板的尺寸相同。如果没有磁带盒也可以用光盘盒盖加工。按照MF47表的外形加工好有机玻璃板,用原表笔插座固定好有机玻璃板,外壳就加工好了。

调试好的电路板(正面)

调试好的电路板(反面)

整理好的外壳

准备总装

总装1

总装2

总装完成

调零

用2欧电阻校表

网友:
帮LZ把电路图贴上。请LZ简明扼要说明在制作过程和工作点调试。

楼主:
补充说明:

我在制作这台ESR表时装了两遍,第一次安装时,由于买的洞洞板质量太次,调整时焊了几次,很多焊盘就脱落了,无奈只得又重新购买洞洞板,一切从头来过。

第二次制作就比较顺利了,基本上是一次成功,故得到的经验就比较少,望朋友们见谅!

刚才又看了我以前的帖子,就问题比较集中的几点试作解答,由于本人水平有限,难免出错,望各位老师及时指正。谢谢!

本人制作的ESR表是按照小鬼头老师的资料进行组装的,具体资料发表在无线电杂志2010年11期49页~66页,需要注意的是无线电杂志上的图纸在印刷时,电阻R7右边少点了一个点。

本表利用旧的MF47万用表表头,改装后的ESR表利用原表的电阻档的刻度,又因改装时为了便于读较小ESR值,故将电表的中心阻值改为9.25欧,在实际测量ESR值时所读得的数值需除以2才是测得的真正的ESR值。

关于RP2。  图中RP2的作用是在使用时调整零位,为了在日常使用时方便操作,在制作时我加装了一个1K的电位器,安装在原表的电阻档零位调整处。加装1K电位器后的调整方法:先调整RP2使电表指针指到零位,把1K电位器调整到中间位置,把电位器并联到RP2上,这时表针会偏离零位,再次调整RP2使表针归零,试调一下1K电位器,看看调整范围是否合适,再看看电位器的调整方向是否合适,即电位器逆时针转动,表针偏向阻值大的方向,反之表针偏向阻值小的方向,如果不是这样可对调1K电位器固定端的引线即可。如果在调整时RP2调整到头无法再调整了,这时如果调整1K电位器也不能正常调零,则需要更换RP2了。

关于R9   R9决定ESR表的中心值,由于ESR值比较小,为了看清较小的ESR数值,尽量选较小的中心值。

由于R9的阻值非整数值,市面上不易买到,建议采用串并联的方法获得所需的电阻值,这样有利于ESR表的测量精度长期稳定。

在利用原电阻档刻度时,20欧以上测量误差会比较大,调整时保证20欧以下比较准确即可,如果是自己画刻度,那么根据实际情况画就行了,自己画的表头测量精度会高点。实际运用时,一般电容的正常ESR值都是小于10欧。

本坛“动力车”坛友运用ESR表搞维修有丰富的经验,建议看看他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92563-1-1.html

水平有限,欢迎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ESR表记号一下。上次自己用47表改的没成功。

网友A:
9V电池至输出的那一段电路是否可以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电池至输出的那一段电路是否可以省略?

您说的是这个电路吗,这是延时关机电路,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我觉得还是保留为好,您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这个电路吗,这是延时关机电路,可以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我觉得还是保留为好,您说呢?

问一下 这个电路输出的是9V?

网友A:
这个表的满刻度是多少欧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 这个电路输出的是9V?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的满刻度是多少欧姆的

这个表中心阻值是9.25欧,一般电解电容的ESR值都是小于10欧。

我这块ESR表实测值与数字表实测值对比图。

数字表的底数

数字表底数

数字表底数

数字表测5欧电阻

数字表测47欧电阻

ESR表测47欧电阻(测得的数值粗除以2为实际值)

ESR表测5欧电阻(测得的数值粗除以2为实际值)

补充内容 (2013-3-8 08:08):
更正:
上图中的说明 数字表测5 欧电阻的叙述错误的,

正确的叙述是:数字表测0.5欧电阻

网友:
可以为之做一做,蛮好

网友(2013-05-17):
成功的巅峰并不拥挤,因为坚持的人不多!

网友:
这个实用,学习了。

网友B:
我觉得要能精益求精的话,能重绘表盘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要能精益求精的话,能重绘表盘就好了

这个建议很好,因条件所限只能这样将就了。

如果能重新画表盘,可以不受原表盘中心值的束缚,更加方便、自由。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 ,,学习了

网友(2013-08-12):
无线电原文是用MF500表来改装,由于原来有的500表被我拆坏掉了,手上还有个MF47表,一直想在改ESR,但信心不足,今天看到楼主DIY的那么好,心血来潮,决定跟楼主之风,也用MF47整一个ESR

网友:
很有意义!可惜对我来说有点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