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经验的“经验”——懒人的电器修理办法

楼主(2013-02-27):
前年买了一套二手房,原房主是海尔经销商,后来到外地发展,该房空置多年,留下全套海尔电器,三年来陆续出现故障,咨询了海尔电器售后,基本都是电脑板故障,因为型号较老,已经没有备件。买新的吧,原来电器又没有大毛病,本人鼓捣电子管电路出身,对集成电路不太熟悉,准备采用最简单实用的办法起死回生。下面分别介绍:
1、海尔2匹柜机,天气凉快时一切正常,天气转热开机不久,显示板工作程序乱跳,然后停机,清洗按键等无效,检查电脑板元件也没发现异常发热、干涸、漏电情况。因为被海尔修理工判了死刑,所以干脆把电脑板取下,电源进线直接接到空调电机、风机、风扇等,因为入户电源板空调插座有独立空开,所以直接用空开控制空调启动,到达一定温度关机,虽然麻烦些,但是毕竟可以工作,省了5千多元。
2、海尔60升电脑板热水器,春节前突然发现温控、定时等出现异常,工作一段时间自动断电,只有时间显示。询问海尔售后,已经没有原来型号的电脑板可换,好在每调一次温度还能加热,说明电热部分正常。考虑到卫生间冬季通风不良,湿度较大,可能造成电脑板工作失常,于是决定暂时停机一段时间,过几天再开机,发现温控已经正常,再过几天定时也恢复正常。

网友A:
好经验, 好办法. 学习了. 好象海尔的电脑板故障率较高, 以前家里一台海尔滚动式洗衣机, 用了三年, 电脑板坏, 換板900多元, 只用2年又坏板, 干脆买台新的.

网友B:
空调换万能版。不错很多机器可以起死回生。一块板50元左右

网友C:
好办法.有机械的从来不买电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办法.有机械的从来不买电脑的。

我也支持机械程序的,滚筒的12未挂,就是每年换轴承,元轴承用5年,其它安好,铁皮都无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空调换万能版。不错很多机器可以起死回生。一块板50元左右

是否有电冰箱用电脑万能板?

网友F:
我家的海尔(害尔)全自动洗衣机进水电磁阀漏水,售后告知得更换电磁阀,因过保要收费而且价钱让人不能接受,被逼无奈自己将电磁阀卸下,发现电磁阀上有一没有用的出水孔,厂家是用胶封的出现泄漏,把原来的封胶剔除,将棒棒胶用烙铁加热重新胶封,安装使用至今以近10年了,大品牌的售后服务有时真让用户寒心呀!

网友G:
空调气路不坏,换能用板一样用。只是新的变频机板子坏了就闹心了。

网友:
洗衣机也出现电路板故障,过几天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空调气路不坏,换能用板一样用。只是新的变频机板子坏了就闹心了。

变频板子坏了怎么办?

楼主:
不是没有考虑过换万能板,因为我的柜机是单冷的,而电脑板是冷暖的,本来就不配套,我的厅有40平,小马拉大车,夏天基本不停机,所以有没有控制板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没有考虑过换万能板,因为我的柜机是单冷的,而电脑板是冷暖的,本来就不配套,我的厅有40平,小马拉大 ...

有一种更简单省事的办法,就是拆个窗式空调机的温控器,把触点串入你那个拆除电脑版的回路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经验, 好办法. 学习了. 好象海尔的电脑板故障率较高, 以前家里一台海尔滚动式洗衣机, 用了三年, 电脑板坏 ...

原房主留下的海尔滚筒洗衣机有几档不能工作,而且洗衣服时间太长,现在只用自己的西门子滚筒,夏天偶尔用西门子赠送的袖珍洗衣机。我家的电器都是双套甚至三套,原房主留下一台等离子电视机,我挂在原处当装饰,平时看长虹34寸数字高清CRT彩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有电冰箱用电脑万能板?

有一种时间开关插座,通过改变开机与停机时间控制冰箱温度。

网友H:
旧电器全部淘汰,买的起房,还在乎2万元的新电器?

网友:
楼主是肯动脑的人

网友:
现在的电器,很多维修(特别是售后)都是换板解决问题,哪怕是简单故障。

网友I:
我认为最好加个冰箱电子温控器保险.以前我厂办公室空调电脑板坏了,电工就改为直给.告诉办公室人员,热了合闸,凉了拉闸.星期五那天办公室人员走时忘拉闸了,空调转了两天三夜.星期一早晨一开门,屋里这个冷啊,连茶杯里的水都冻了,空调还在转动.此事把电工吓出一身汗来.亏是个日本空调没烧坏.

网友:
空调洗衣机之类换万能板就行 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旧电器全部淘汰,买的起房,还在乎2万元的新电器?

我自己还有全新西门子冰、洗,海尔冰柜,长虹液晶、CRT数字高清等,新安装了三台空调挂机。搬家时用一台全新42寸液晶换回一个32寸液晶,还送人两台旧彩电,八成新的冰箱、洗衣机等。只剩下等离子彩电、柜机、滚筒、热水器、松下5DVD组合音响等几大件,等离子挂在墙上当摆设,滚筒已经淘汰,其他只是电脑板有故障,主机没有毛病,淘汰有些可惜,准备逐步更新。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是否有电冰箱用电脑万能板?

老冰箱好像没有电脑板,就一温控开关控制温度!坏了买个也不值几个钱!没有一样的就改装一个呗!

网友:
有的家电可以那样    比如空调那样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一般的售后只会换板,不会给你维修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我也支持机械程序的,滚筒的12未挂,就是每年换轴承,元轴承用5年,其它安好,铁皮都无绣。

用进口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认为最好加个冰箱电子温控器保险.以前我厂办公室空调电脑板坏了,电工就改为直给.告诉办公室人员,热了合闸 ...

够强劲!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进口轴承.

哪里还有进口轴承,都TM贴牌货。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我认为最好加个冰箱电子温控器保险.以前我厂办公室空调电脑板坏了,电工就改为直给.告诉办公室人员,热了合闸 ...

这么厉害,我以为空调最多就是十几度了不起了

网友:
去年我家的海信变频空调不工作了,我打厂家售后电话报修,维修人员上门用替换法查出外机电脑板故障,换板子要价350元,我没同意,付了50元上门费结束,坏板子记好接线拿下自己修,最后查出一个电阻开路,省下300元

网友(2013-05-10):
这样也叫修机器,你这样去掉别的功能直接上很容易搞坏机器的

网友:
看来对付这些家私也得讲策略、而且自己得有两板斧;这些东东都欠修理!

网友:
呵呵原房主肯定是卖剩下的海尔次品留着自己用,不过白师傅要是一个人住还可以,要是有个强悍的媳妇那你这些电器整天坏可有得你受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没有考虑过换万能板,因为我的柜机是单冷的,而电脑板是冷暖的,本来就不配套,我的厅有40平,小马拉大 ...

到淘宝上搜搜
我曾经找到过,原装板100多元钱
看好型号,多问几家

网友:
现在的厂家设计就是过保修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怀疑你那台空调上电脑板的直流供电出问题了,因为电子元件特别是电容和三端稳压电路散热不良的话在高温情 ...

有道理,我就碰国,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么厉害,我以为空调最多就是十几度了不起了

空调的出风口9-12度,他是有点夸张了。

网友:
看后,海尔的东西不行啊。

楼主:
其实这些电器质量还可以,就是型号老了些,老板不可能给自己用次品(厅里的吊灯都是上万元的,厦华等离子电视机2万元买的),发生故障的主要原因是长期闲置,原房主2004年买的这套房子,只住了4个月,我是2010年入住的,连海尔售后都找不到原型号板子。有网友建议更新,马上进入夏季,考虑到安全问题,上个月从网上买到一台最新型号的海尔ES60H-E5(E)电热水器,非常好用。至于空调,因为我的厅40平米,2匹柜机夏天基本不停机,所以这样使用不会造成什么损害,等彻底不能工作再换,尽量发挥余热。

网友:
可以说经验都是有心人的实践总结

网友:
楼主很有办法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3-07-21):
引用 网友N:
海尔也这么容易坏啊

海尔就是这么容易坏.海尔初到美国还有人买.过数个月亍上丢垃圾的机都是海尔的.现在人们宁可买乌七八糟的本地小厂的杂牌子

网友:
好经验, 好办法.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认为最好加个冰箱电子温控器保险.以前我厂办公室空调电脑板坏了,电工就改为直给.告诉办公室人员,热了合闸 ...

冷库,大冰箱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冰箱好像没有电脑板,就一温控开关控制温度!坏了买个也不值几个钱!没有一样的就改装一个呗!

伪电脑冰箱——NE555

网友:
进来学习,顺便帮顶。

网友:
海尔不错啊  我买了一个洗衣机用到现在一点问题也没有  不过是机械试的

网友:
楼主的2匹柜机的故障,从现象上看应该是有元件在高温下变性所致,出现这种故障的原因大部分是晶振、晶体管或个别电阻在高温时变性所致,首先将电脑版拆下来进行彻底清洗,清洗后如果故障依然,那么就在故障出现时用万用表测量电脑版CPU5V供电是否正常,晶振两端的电压是否一致,清零电路是否正常,等等,这种故障,CPU损坏的很少。楼主的60升电热水器从故障来看应该是电压比较器或温度传感器故障,楼主可对相关电路进行测量,只要有细心和耐心,这种故障都可一一排除。

网友:
空调没有电脑板还是不安全的呀,万一忘了关空气开关,外面的压缩机老在运作,有压力过大或冰堵什么的,就麻烦大了,可以去买个通用的电脑板,很多大的电子配件店都有

网友:
售后的为了效率都是换板,其实大多数技术也不咋样。

网友:
现在还是换版的多了 既快又挣钱

网友:
好办法 热水器需要休息 ,电路板没有防潮处理。

网友:
俺家客厅空调按键混乱,遥控器控制正常,不知道好修不,美的3P柜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调换万能版。不错很多机器可以起死回生。一块板50元左右

这个板拯救了整个空调的维修行业  我们单位的空调启动电容坏了 定点修空调的说电脑出问题了  用了2天时间 把万能板改造上去 最后没忘记更换那个坏电容  费用好几百    现在空调本身的面板的状态灯什么的都不起作用  看着就别扭 ...... 行业秘密 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在海尔干了7年  你说的情况很多 主要是看维修的师傅是不是负责和诚实 ,冰洗空这些都很简单的 有点电路 ...

电磁阀是不值钱 但是人工成本和维修店面开销却非常大 任何一个维修部门 按照零配件进价的一倍销售维修都是无力支持的   其实检查耗时 更换部件也需要占用人力资源  我觉得维修部门应该把零件价格透明  检查更换按工时计费比较科学

网友:
冰箱,空调经常使用寿命长!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值得学习

网友:
空调的控制板可以换通用板

网友(2013-08-20):
小元件坏了售后都是换板子的。

楼主:
今年夏天奇热,天津室外35°C,室内经常超过29°C,厅里柜机合闸就用,几乎昼夜不停,室温维持27°C,卧室门敞开,非常舒服,三台挂机没怎么用过。

网友:
空调压缩机一直工作,很容易损坏

网友(2013-12-22):
引用 网友F:
我家的海尔(害尔)全自动洗衣机进水电磁阀漏水,售后告知得更换电磁阀,因过保要收费而且价钱让人不能接受 ...

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
真正的高手就是这样————不拘一格。

网友:
最看不上海尔的东西,啥都做,哪样做的都不精,价格还死贵就靠震天响的广告........

网友:
白居不易 白老板 吟个诗给你
维修家电并不难,工作原理记心间。
操作小心要谨慎,注意人机要安全。
工作条件电为首,凡事先测电源端。
依据现象定范围,由简到繁细推堪。
勤动脑筋细分析,定能排故达目的。
家电原理要学通,维修指南歌诀终。

网友(2015-08-11):
将电路板清洗烘干处理诗诗

网友:
物尽其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种时间开关插座,通过改变开机与停机时间控制冰箱温度。

这是个好主意,我店里的冷藏冰柜太费电我打算这么解决

网友(2015-09-17):
变频机板子坏了就闹心,洗衣机尽量用机械的吧,价钱便宜量又足,我们都爱它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  太将就了吧  万一忘了什么的

网友:
找一个大约30度上下的双金属片温度继电器,直接控制空开,电脑板无须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