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简易电动车LED电压表

楼主(2013-02-27):
买了5年的电动车前几天48V电压表坏了,买不到合适的,无奈只能自己做了一个。

本作品由LM339,led灯和TL431组成。主电路及LED都使用12V供电,取自电动车自带的DC-DC转换器,
工作原理是48V电压经过电阻分压电路输入电压比较器LM339与TL431进行比较。达到电压指示的目的。
本电路免调试4个LED可以安装在PCB上也可以外接,电路虽然简单,但非常稳定。
电压指示志分别为50V、48V、46V、44V。一般48V铅酸蓄电池组充满电压56V,放电到44V以下就基本没电了。
通过调整R6阻值也可一更改量程为36V、24V、12V、9V、6V、3V等电池组提供指示,R7-R9为步进电压细分。
实际制作时手头正好有块大小差不多的覆铜板就用和设计电路PCB略有更改,请注意。

付1:1热转印图
实物绝对可以用。欢迎各位同好。

网友:
电路板做的漂亮,支持一下。 电路采用电压基准源比较稳定。

网友:
请依照参赛规则,尽快提供电路图,制作说明,及工作点调试说明等相关资料。感谢!

楼主:
送一个可以自由改变检测电压的EXCEL自动表格,希望能用这种电路的朋友们投我一票
[

楼主:
感谢天空之城坛友的投票

楼主:
感谢
KANT
zhangbobin
xbdz
wxygjy
/mg流星雨/mg
6位坛友的投票

网友:
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KANT
火老鸦
zhangbobin
天空之城
xbdz
wxygjy
/mg流星雨/mg
感谢坛友的投票

网友:
这个太简易了,应该搞个数字显示的

楼主:
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太高的精度。真正骑电动车的人都明白
体积、可靠性才重要。

数字电量显示显示,难度很大。数字显示电压也没什么意义。

网友:
不错做的不错,有时间我也弄个

网友:
原来是简易指示灯,我还以为显示电压值的

网友(2013-03-29):
和移动电源 显示一个原理

网友:
数字显示电压的网上有成品买 还可以的还能显示速度 总的公里数

网友(2013-05-29):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够好像不准啊,老电池压降的厉害额

网友A:
有实物图吗。

网友:
动动就比不动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实物图吗。

你没看见吗首页就是实物图啊

网友:
骑电动车的人都明白

楼主(2013-06-28):
是腐蚀的,不是刀刻

网友B:
直接买个电压表装上,显示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电压表装上,显示直观

老车子很难买到原装的电压表头.加装我这个电路.成本是很低的,也很实用

网友:
要是数字的就好了,

楼主:
实际数字的表更不实用,骑电动车的都知道那个电量指示尽供参考.

网友:
好,学习学习,动手能力强。

网友:
直接上个数字表就好,骑个几天就知道相应的电压值大概对应多少电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数字的表更不实用,骑电动车的都知道那个电量指示尽供参考.

就那4个led,能看出什么。而且现在稍好的电动车配的都是数字电压指示,如楼主所说“实用”还是上个指针表吧。

网友:
不错!如果买个便宜点数字表头就更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那4个led,能看出什么。而且现在稍好的电动车配的都是数字电压指示,如楼主所说“实用”还是上个指针 ...

从实用角度来讲铅酸电池精确的放电电压显示根本没有必要.对老手来讲这是很浅显的道理.新手例外.

很多二次电池的放电曲线都没有初学者想象的那么好.容量和电压并不是线性的.用过手机的人基本都应该能理解这个道理

虽然我将二极管分为4个档50V、48V、46V、44V
但在整个放电过程中50V灯、48V灯放电时间约70%.  46V灯、44V灯放电时间只占30%.

简单的4个LED(或指针表)随便一低头就能大致了解电池电量.而看清楚4位数字电量显示要花费更多的时间,不利于行车安全.

不要简单地认为电动车设计者都是只知道降低成本的白痴,即使简单的电动车也是包含很多设计学问的.

记住很多高级轿车也是用指针表显示速度的,你认为厂家都买不起数字表吗?

想要精确的显示电池容量仅靠数字电压表,是完全不够的这应该是库仑表干的活

网友:
  简单易行好作品。

网友:
思路不错,简单但实用,有可取之处。

网友:
简单实用,主要是便宜。不错

网友(2013-07-30):
可以多高几个339 组一个范围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