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9卫星接收的铝锅盖、高频头、接收机

楼主(2013-02-27):
朋友过年回家,要我帮安装锅收中9看春晚。
他原来的天线支援别人了,用他的31cm铝锅盖代替.铁丝作支架,半天才搞好。
只能收左旋转发器,右旋的没有信号,同样的高频头和接收机原来很正常的。
最后将高频头里的塑料片去掉,再自动搜索,全部开锁频道左旋、右旋的都可以正常接收了。

信号情况如图。

网友:
太有才了

楼主:
锅盖7元,现在买凯恩斯的左旋高频头20元,接收机2年前好像是60或者40元。一套中9三套件我们这里95元。
信号情况是安装后几天拍的,当时下小雨。

网友:
这个挺牛的。

网友:
这是一直想做的,可惜工作太忙没顾上,我爱DIY

网友:
果然是锅盖。。。

网友A:
锅也节省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锅也节省了,不错.

50cm的铁锅盖5元一个。先在接收机中输入欲接收的参数,将锅对准计算好的方位角,参照指南针定位;然后手持高频头,放在锅前下方慢慢移动,此时一边看着接收机的信号质量,一边移动锅和高频头的位置,移动它们时要缓慢,以便接收机有一个处理的时间。差不多对准卫星时,卫星接收机的信号质量会猛然提升,再仔细调整锅、高频头的位置,使信号质量数值最大。
自己的锅焦点不规范,我在基本确定它们的位置后,用一根粗铁丝做一个高频头的架子,弯曲铁丝再来细调精确位置。
对准卫星的角度为0.5度,所以要有耐心喔。
下面是一个计算卫星定位的计算软件:

楼主:
在右上角的框里选自己所在的地名,点击“重新计算”即可。

网友:
好历害啊,这也能做成,

网友:
diy的精神可嘉啊

楼主:
锅接收的信号原理如下

网友:
计算卫星定位的计算软件:Satellite
怎么有3个?是一样的吧?

网友:
学习了,我家还有套设备在睡大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