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帖,前不久的处女作,636单管(8050)来复式收音机!

楼主(2013-02-27):
承蒙矿坛各位老师的帖子帮助,小弟处女作得以出世!长得有点丑。。。。

侧面

侧面

背面

背面

正面

正面

图中开关是简单切换频段的,耳机是手机耳机,在昆明理工大学宿舍6楼窗子边上可以收到4个本地台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请问楼主,那个开关是怎么回事?楼主能上传电路图吗?

网友B:
用9018会不会好些

网友A:
背面的锡堆得真整齐,楼主的焊功不错

网友C:
大拇指这边那两个黑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9018会不会好些

9018试过,和8050效果没多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拇指这边那两个黑的是什么?

一个接电池,一个接耳机!排针而已。

网友:
焊的不错!鼓励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你也在昆明?!小巧可爱!

是的,今年大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的锡堆得真整齐,楼主的焊功不错

过奖了!一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请问楼主,那个开关是怎么回事?楼主能上传电路图吗?

单刀双掷,固定的那一脚接100P瓷片电容到有机双联的一端,一端悬空,另一端接有机双联的另一端,也就是打到不悬空那端就并联100P。。。。。调整的频率范围得以一定范围扩展。。

网友E:
发个电路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个电路图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边100匝。。。。

网友:
可变电容多大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友:
楼主焊工不差!

网友:
不丑不丑,比我第一次做强太多了!

网友:
佩服能把洞洞板弄的如此整洁。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图中10微亨电感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中10微亨电感是起什么作用的?

应该是3mh左右吧!滤出音频信号!

网友:
开关是亮点

这个电路用的8050,耳机是低阻,这些东西好找,制作方便是本机的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3mh左右吧!滤出音频信号!

应该是3mH,,3uH在该电路中是不起作用的,但3mH对应低阻耳机效率又很低,低阻耳机会很小很小声音吧。所以楼主的电路,这个3uH可不用,直接拿低阻耳机当高频扼流圈用。

网友:
来参观一下

网友(2013-04-27):
正好有个 s8050 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2014-05-08):
      楼主作品很不错!取材简单易做!

网友(2014-10-27):
怎么没看到可变电容,和400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