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陋就简装矿机

楼主(2013-02-28):
单管机装得烂熟了,想装矿机没条件。没处装天线,也没高阻耳机,不想买只用几次的古董元件,干着急。
只有单管机的零件,140mm磁棒,0.07x7漆包线,140pf密封双联,2ap9,300欧小耳机(灵敏度差,不是舌簧的)。
怎么办?反正试试吧。天线接有线电视电缆的屏蔽层。地线用粗铜丝打入地下。拆了个220v到12v的变压器,初级接二极管,次级接耳机。
先试最简单的矿机,天地线加二极管,变压器初级和二极管并联。能听到较大的交流声,没听到电台声。
继续试单回路,磁棒线圈和140pf可变电容并联,天线接动片。能听到手机通讯的嘟嘟声,没电台。
拿掉地线,手机通讯的嘟嘟声没了, 大功告成,终于能收到一个台,声音轻,耳机要紧贴着耳朵才能听清楚。
看来要装响矿机不一定要古董元件。要装好,灵敏度高当然不容易。

网友:
上个图,大家欣赏欣赏撒。

网友:
收到台了,

网友A:
羡慕楼主。矿机装多了,除了电流声,一个台也没有。一次停电,干脆什么也没有了

网友: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谁都是这么来的.

楼主:
谢老矿友加分!谢各位坛友鼓励。
矿机装在面包板上,线乱得很,不上图了。
把磁棒线圈拆掉几圈,效果稍好,能收两个台。
搞不懂的地方,接地线反而没电台,手机信号嘟嘟声倒是停响,莫非是干扰把电台压制了?
有条件准备搞个大环,有线电视电缆当天线有干扰。有线信号应该挺强,整流后给三极管供电,做自由能收音机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楼主。矿机装多了,除了电流声,一个台也没有。一次停电,干脆什么也没有了

停电是收听矿机的最佳时间,怎么会没台呢?

网友:
还是我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好啊 交流声音不严重,还能搜到5 -6个台吧

网友:
天地线,线圈,2ap9,高阻耳机,曾经听到过电流声,没台。加上空气可变,台就来了。

楼主:
要怪就怪现在的手机,接上地线都是手机信号“嘟嘟声”,不然我的矿机可以听得很舒服了。
不接地线效果差远了,声音很轻,听不清还要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使劲听,锻炼听力啊,呵呵。
这就是听矿机的味道,听调频立体声太舒服了,没感觉没味道了。

楼主:
地线不接,用5米长的软导线当地线,声音响了不少,现在声音听得比较清楚。

网友:
地线的接法反映天线阻抗与矿机匹配,差的较多说明不匹配。

阻抗匹配好了,声音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