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做LM1876TF功放

楼主(2013-02-28):
打印菲林,这个打印尽量要将有胶的一面(正面)朝上,省的墨粉面与板子摩擦
还有画图时不要以为画完线条就完了,把空的地方全补上
这样一来美观,二来也是最主要的能省好多腐蚀药水,时间也可变短,经过几次画图得出的经验是先补地,再补电源
实在不能与旁边相连单独画也要画上
裁板
抛光,一张2000CW砂纸(最好先用稍粗些的砂纸打磨一遍,有些覆铜板不平整,有沟壑)
打磨完后用无水酒精擦一遍,几次试验下来发现感光蓝油也能稍溶于水中,水珠会造成蓝油
向周围扩散,用酒精能尽快清除下水分,也可用吹风机吹干
网购的感光蓝油,除了上一次把PCB做反那次,这是第二次用
蓝油稀释剂(实践证明不怎么好用)
用毛刷刷完的效果,不及第一次用卡刮的效果
这东西在室内操作(干燥)是没问题的,不必担心被曝光,它是需要一定波长的光(紫外线)才能发生反应
室内所接收到的紫外光十分微弱,只要别被阳光直射就可
晾干的效果,其实这次失败了,曝光时间过长(紫外灯)
应该找块玻璃备用,可是手里没有,于是乎......
显影,因用刷子刷的漆皮薄,又干燥了一宿,所以按照先前的时间曝光就超时了,失败,刷不掉
显影对温度要求不是很高,10-30度就行,别太高,太高了会破膜

第三次,曝光时间不够,不该脱的地方都掉了
一共做了4次才成功,我就纳闷了,第一次虽说做反了,可时间掌握的相当好,这是怎么回事呢?
经过四次试验后,有了些经验,刷完膜后如果干燥3-4个小时,曝光时间要长些(第一次膜就属于这种情况-100秒-紫外灯)
如果干燥时间超过一宿,8个小时以上,曝光时间可以短些(第二次看膜薄,已经相应缩短至90秒,但还是过度,应80秒左右),还有,第一次是用卡刮的,稍厚些,而刷子刷的稍薄,曝光时间也不一样,最后再度改用卡刮,并且不加稀释剂,100秒紫外灯非常成功,加那个稀释剂不知为什么会在表面形成许多小坑,不加反而好
最后一次成功
显影时不要等膜化的太干净,只要反应的差不多了就可拿出,哪怕有几点没掉
如果想等板子在显影液中全部化掉那就显影超时了,不该化的地方也会损坏了,差不多就可以拿出用清水冲洗
对于差些的地方可以用刷子沾着显影水单独刷,实在太硬太干可以用硬物剃掉

一只够大的容器,腐蚀剂-网上买的不知是啥成分,名为环保蚀刻剂
腐蚀对温度要求高,不能低,也不能太高,低了反应慢,高了膜会有损伤
我是先烧半壶开水,慢慢往里加,大概保持在60-70度
2分钟左右可以看到已初步腐蚀
腐蚀过程中要不断摇晃容器或用竹签来回拨动覆铜板,不要用刷子刷,腐蚀时需要板子与周围的液体不断进行交换
用刷子刷达不到这种效果,另外还可能将脆弱部分的膜刷掉
大约5分钟腐蚀完毕,不要时间太长,那样会造成线路呈锯齿状
脱膜,这个我发现个窍门,照网上说泡在50度左右的脱膜水里,放置几小时至一天
可这个时间不是一般的长,刚开始以为记错了,以为是用汽油或油漆的稀释剂来脱膜(和阻焊油记混了)
就用油漆稀释剂泡了会,可还是不管用,最后泡回了脱模剂里,没想到一会就掉了,后来有次膜的干燥时间
短失败了,就顺手扔在了脱膜水里,不一会过来看发现膜早已掉,后来想想是不是膜稍微湿些就容易掉呢?
最后这次用稀释剂泡了会后再进行脱膜很容易就脱掉了
脱膜温度也是必须的,保持在70-80度左右,太高了会造成覆铜与脱模剂反应,这个温度正好,但还是稍微发生了些反应
这个脱模剂就是火碱,温度低时没事,高时尽量别用手摸,能将手上的皮烧掉一层
未成功的阻焊
这阻焊油买来就没打开过,这次打开一看竟然是黑色的!以为卖家发错了,上网查了下订单
却发现不知是自己脑子短路怎么的,竟然定的就是黑色的
抹完黢黑黢黑的,才发现哪能对的上焊点?试了几次不行,拉倒,直接洗掉裸焊 背面元件文字也不弄了,
等有空找个垃圾板子一块练练,现在可别把这好容易做出来的板子再做废了
这是原来做反的那个,一边拆一边装
目视效果还行,嘿嘿
再把电源及输出引线镀锡
最后刷上松香水防止氧化
听听试音效果

蔡琴--渡口

楼主:
电路图
电流负反馈(直流伺服)双运放前级,喇叭保护(有延时),开机静音(实践证明,喇叭保护电路已将此功能覆盖
后来经试机发现这个静音电路还有很大的作用,因喇叭保护电路延时较长,而伺服检测又需带载检测,所以刚开始
老是保护不吸合,测量中点偏移达7V之多,此静音电路开机约2秒释放,对喇叭保护电路而言过早(继电器吸合约8秒)
所以伺服得不到正常的检测时间,最后将静音及保护电路做了相应调整后正常,保护电路要先于静音开启
保护电路C4电容改为33uF(3秒吸合),静音C16改为220uF(6秒释放)

图是网上搜罗来的,凑和看吧
电流负反馈(伺服)
5532前级,实际中增益已改为2倍
此电路图最下方为开机静音电路
喇叭保护电路,静音与喇叭保护电路中所用三极管全用S9014代替,效果很好,包括驱动继电器的驱动管
这个喇叭保护还挺好用,用数字表二极管档一碰就保护

网友A:
楼主手艺了得
十几年前在一商店买了几块拆机LM1876电路成品板,回家改制成BTL电路,自制了200W,两组输出的电源
变压器,听了好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做的好漂亮。

谢谢老兄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艺了得
十几年前在一商店买了几块拆机LM1876电路成品板,回家改制成BTL电路,自制了200W,两组输出的 ...

这个1876听着还不错

网友C:
听着低音干涩没弹性,喇叭似乎拍边了,高音还凑合

网友D:
做得挺漂亮的啊  请问画图软件是哪家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着低音干涩没弹性,喇叭似乎拍边了,高音还凑合

低音太重,录像机失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挺漂亮的啊  请问画图软件是哪家的啊?

Sprint-Layout   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不知是哪家的产品

网友:
不错,很好的资料,PCB电路是自己画的吗,很厉害哦.

网友:
听了渡口感觉中频有点薄.
是不是音箱没配好?

网友:
楼主是不是拿来推那个落地箱了,
换个小音箱试试.听录音人声部分很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