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阻容降压充电式手电筒改锂电充

楼主(2013-02-28):
简介:
相信阻容降压充电式手电筒,现在很多家庭都有,尤其是对于老人,轻便、低价、实用很受青睐。这种手电筒为了降低成本,使用的是廉价的阻容降压充电方式,对于使用4V铅酸电池供电的LED手电筒,在充电过程中如果通电,很容易烧坏LED灯珠。所以,利用手里现有的东西,改装了一个使用锂电池供电的锂电充LED手电筒,给家里老人使用。

材料:
3mm 红绿共阴LED灯珠  1
8mm 0.5W 草帽LED灯珠  1
1W 10Ω色环电阻(棕黑黑金)  1
锂电池充电板  1
1/4W 2.2KΩ色环电阻(红红黑棕棕)  1
塑料手电筒外壳  1
洞洞板  1
导线热缩管  若干

由于已经改装好,改装时没有拍照,重新拆开照的,上图说明吧!
已改装好了的塑料壳手电筒

照明部分使用了8mm 0.5W 草帽LED灯珠

交流充电插头

充电指示灯

充电亮红灯

充满电转绿灯

内部结构

充电部分,使用的韩国锂电充电板,改装方法在最后

锂电充电板正面

锂电充电板背面

供电部分使用手机锂电池

3.7V,750mAh

照明部分使用8mm 0.5W 草帽LED灯珠,焊接在洞洞板上,便于固定。

由于是塑料外壳,考虑到散热问题,使用了1W 10Ω限流电阻,工作电流在100ma,基本上不发热。

全部连接正常,测试无误后,装壳

改装好后的锂电充手电筒

改装方法:
黑线:锂电负极,橙线:锂电正极,黄线:接2.2K识别电阻与黑线连接,绿线:接共阴极LED绿色端+,红线:接共阴极LED红色端+,共阴极LED负极接黑线。

相关链接:
拆一个韩国DONGWON出品的手机充电器ACH-C100,并改锂电万能充

楼主:
连接方式:LED灯珠通过限流电阻限流,工作在100mA,锂电充电板交流部分接手电筒交流插头,直流输出和手机锂电池并接后,正极端通过开关接限流电阻再接LED灯珠正极端;负极直接连接LED灯珠负极端。

效果图

网友(2013-06-28):
阻容降压的成本低,貌似效率很低

网友:
这方法倒不错,依样画葫芦,也搞个试试。

网友:
电池不行的,改装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头子输出不是5v???

网友(2013-08-28):
节能环保实用 真的效果不错

网友A:
想问一下,锂电池在充电后,是否有1-2mA向充电板回流的电流?显示“充满”的指示灯是否一直亮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锂电池在充电后,是否有1-2mA向充电板回流的电流?显示“充满”的指示灯是否一直亮着?

上面使用的锂电充电板有反向电流,但不大,带电4V以上的锂电池回流电流在0.3mA左右(使用的表不是很准,大体测试了一下),如果手电筒经常使用,还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