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新器件【磁膜大环天线】的实验

楼主(2013-03-01):
实验目的;通过实测.试图利用废磁带作为接收电波的磁棒的替代品的可行性探讨
用讯号发生器发出1MHZ电磁波.在一段距离外放置用大环天线接收.记录讯号强度
一切指标保持原样不动.在大环天线导体上帖上录象带磁带.并重新调谐空气电容.使这又重新调谐在讯号频率上
然后观看示波器讯号强度;发现磁带对接收强度有影响;是负值
由这实验初步可认为;磁带的铁粉性质对大环天线接收没有帮助
j实验时间见照片.手机上显示是当地时间二十四时前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avascript:;javascript:; 2-28-2013  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

网友A:
善于探索研究, 磁带材料和磁棒材料一样吗? 磁带材料好象是氧化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善于探索研究, 磁带材料和磁棒材料一样吗? 磁带材料好象是氧化铁

我们明显看到图12的讯号强度比图6低了约十分之一左右.这说明磁带的材料不同于磁棒.磁带为了讯号强度的线性和频率的宽.听说成份上有些厂搞得很复杂.并保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明显看到图12的讯号强度比图6低了约十分之一左右.这说明磁带的材料不同于磁棒.磁带为了讯号强度的线性 ...

赞老师勇于探索!!!现这实验请老师和其他老师不要过早结论,以前徒儿做过类似此实验,俺是根椐麦老师所介绍的便携式矿机原理,那里面的便携式矿机大环线圈放了几根磁棒便生音大了许多,可俺粗心大意没学通:做下此(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34014-1-1.html)机,有光说不炼老师指出了俺的谬误,便成功地完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67124-1-1.html)(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31611-1-1.html)机的制做,并取得很好的效果;
徒儿当时所犯谬误是磁棒极性中心与大环线圈中心为直角相交:
而麦老师便携式矿机磁棒极性中心与大环线圈中心为平行或同心:
今观老师实验,加入磁性材料而不能使矿机大声或失灵的问题可能出在这,老师不坊再行一次再决定定论
徒儿觉得再行实验(1)必须找出或确定磁性材料所磁感的磁感方向,(2)线圈的磁场方向与磁性材料所磁感的磁感方向应予平行

网友:
想法很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老师勇于探索!!!现这实验请老师和其他老师不要过早结论,以前徒儿做过类似此实验,俺是根椐麦老师所 ...

这个实验在去年夏天己组织中.近来才有一批电线得以进行.这只是个开始.由于本人工作太忙没有精力和时间.也希望爱好者加入这个命题的研究.成果归于【【矿区】.【矿坛】
上帖指磁棒方向问题.这里并没有错误.发和收的磁场也是正确的;是【两磁轴平行】
下一步实验应在;
      一;能得到磁棒粉末材料的网友用磁棒未烧结前粉末作成磁膜.但要注意勿把磁粉包裹了导体.成为密封磁体.
      二;磁带还有实验可做;还可在【轴向绕线圈】上使用.以别于一楼在【径向线圈】上测试

现介绍一些注意事项;开始做实验时在毫伏/百微伏级进行.但我这地址离电台四十公里以上.即使全屋关了电器.电源杂波强度仍比电台电波强十倍以上.长期没法攻克.
      所以昨晚改用仪器1MHZ讯号.因过去讯号发生器末级多次烧管.这次讯号只要固定强度.频率.与标准定量无关.所以用普通60mm磁棒连现成线圈作磁源.功率不要用尽仪器输出强度.以使汛号发生器工作稳定
两线圈相距数十厘米调谐时接收大环有数百毫伏时.室内节能灯管/开关电源杂波完全不影响测试
当然如上帖用电台讯号作对比时.要在每天同一时段比较.不要一个实验在下午.另一个实验在下半夜.〔电台是近地则无问题〕

楼主:
用右手罗管定则对比过.以后实验在【矿石区】继续发表

网友C:
这里应该没有NS极吧!难道用的永磁体?

网友:
示波器是亮点,天线太占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应该没有NS极吧!难道用的永磁体?

正在组材料.修正理论方面看法.材料准备好在【矿区】发表研究过程.因本人仍在职.业余时间少.年纪六十六岁了.精力有限.所以这实验下决心打持久战.好让八/九十后知道.实验不是必然第一次就会成功.要经千百次失败.

实验原旨是磁带的绿色再利用.转废为宝.其他家里有废磁带的也可加入试验.

我下一步仍试径向绕线大环.把磁带粘于线的园内侧.这样才合理.原来粘于园周面侧对磁场不构成磁通路.增不强磁通.当时没考虑.导致实验不成功.另;这次实验前要把磁带退磁.

这个实验做完.才转做大园柱状磁膜天线.

楼主:
现手里有氧化铁粉带.络带.铁粉带三种材料
也做各种条件不变.单项改变磁性材料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