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的Sanwa CX506a、数显卡尺、Victor 6056B来了

楼主(2013-03-01):
  对Sanwa CX506a、数显卡尺、勾表垂涎久,今日如愿以偿!不多说了,上图说话:

  之后草草做了些测试,三样东东感觉上还可以。
  Sanwa CX506a的阻尼效果显著,感觉很沉稳的样子;档位开关转动灵活干脆,不拖泥带水;唯一的电容(C3)档感觉有些鸡肋,测试方法与C1、C2档不同,使用的是电阻×1KΩ档(创意不错!),但读数时必须要眼利手快,手眼配合才可以。 当然喽,模拟表能测电容已经不错了。另外,相比MF47表的读数反光镜面,CX506a只采用了铝质面板的反光作用,也没进行镜面处理,反光效果真的差了很多,勉强能看到指针的倒影。如果对读数准确度要求不高的,这一点可以忽略。不过现在网上卖的这类表有反光镜的都是这个样子。CX506a内外部材料、做功都不错,国内可以说没有能做到这点的,对得起这价。还有一个遗憾,这个表没有包包提供,携带起来不方便。听说张丝表比较不抗震,携带中担心不小心会摔坏哦!

  再说说Victor 6056B这勾表。勾表这东西对测试大电流真的很方便,而且是非接触式的,安全系数高。选中这型号,一则价格还可以;二来是因为它交、直流两用!三来是因为它的电流有三档(40A、400A、1000A),兼顾了大小电流的测定。Victor好象只有6056系列支持交直流两用功能的。我更在意的是它在小电流状态下的表现,刚才稍作了一些测试,在1A以下的电流误差在可承受范围内。不过,勾表测试时最好将导线放置于勾子中央,且勾嘴闭合完好,否则的话误差比较大,这一点对小电流的测试尤为明显。
  不知是怎么回事,我这Victor 6056B的表笔似乎有点问题,做工比较粗糙,不象Victor公司其它表所用的表笔,在笔杆上有它的Logo,它是什么都没有,只标注了“1000V”字样,插头外壳很薄。怀疑是商家更换了,但在网上查得的图片有的是这样,有的是那样,也吃不准到底是哪样。好在这表主要是用在电流测试,表笔用得不多。
  Victor 6056B的其它功能也做了些测试,各功能档位是自动量程的,测试速度挺快,准确度还不错。

  Victor表笔本应是这样的吧?

  过去想知道一些导线的直径,总拿个直尺去反覆测量,得出个大概值。今后再也不会这么麻烦了。本来想购一根非数显的凑合着用用吧,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吧?咱也得紧跟时代的步伐啊。正好购买上述东东的商家有这类数显卡尺,还是本市的产品,放心。初步使用下来的心得是:读数直观,唯一的缺点是游标不能拉动地太快,否则的话会出错,拉过头也会显示错误,只能重新回零位后再测试。如果非数字版的就没有这种情况。真可谓是得此失彼,各有千秋。
  看说明书上说到在游标盒子上除了有电池盒外,还有一个“数据读出”口,不知道它怎么使用,有谁知道么?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搞什么开发,买这么贵的指针表?还有卡尺

网友B:
报价看看啊?呵呵,三和那个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价看看啊?呵呵,三和那个多少钱

不要买这个  一般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搞什么开发,买这么贵的指针表?还有卡尺

感觉不怎么好找对象

网友:
你这台506A是后期的了。。。还是早期506用料足啊!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47705-1-6.html

还有小日本SANWA指针表似乎都喜欢原配   FUJITSU  和TOSHIBA的电池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75044-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72561-1-1.html

网友:
二块表都有特定的用途,电流钳表在判断电力电线工作电流时,作用很大。数字卡尺量量什么元件电路板上安置元件却实比较实用。

楼主:
  今天有个同事的车子发生跑电的情况,过去看了一下。新买的Victor 6056B正好派上用场。直接往蓄电池导线上这么一夹,电流一览无余。听说拆下导线测电流有可能造成用户数据丢失,传统的万用表测量比较麻烦,又要拆导线又要避免断电。有了勾表就方便很多。
  不过,在测试过程中我也发现,这表用于这样的场合测试有几个缺点,一是勾头太大,二是屏蔽不良。汽车电气布线结构比较紧凑,勾头太大勾线比较困难,即使勾住了,线束也不在勾中央,存在测试误差;汽车电子环境比较复杂,电磁干扰严重,特别在启动后。屏蔽差的勾表测试中会受干扰而使数据不稳定。另外,在测试之前必须清零,否则的话误差也很大的。当然,能避免上述问题的勾表有卖,但价格不菲啊!比如说日本凯世SK-7830 勾表,勾头就很小,且屏蔽效果良好,适合汽车暗电流测量,但价格在3500元之上。
  再说说数显卡尺的数据读出口。上午在网上查得这个接口是可以提供给用户与电脑联接进行数据记录用,但需要专门的适配器。如果会单片机设计,自己做一个不太难。网上有朋友这样做过:http://bbs.eeworld.com.cn/thread-312037-1-7.html

网友C:
只要不测强电,强电用MF47测!
CX506A算比较全的了就是阻尼时间长点,,,准!

网友D:
卡尺用的是AA还是AAA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测强电,强电用MF47测!
CX506A算比较全的了就是阻尼时间长点,,,准!

  嗯 ,我的那台MF47是杭州大华生产的,至今也快廿年啦!那块反光镜片是玻璃的吧应该。后来出来的MF47大多也是采用铝刻度板镂空后作反射镜。反光效果很差,我的这块506a也是这样,而且没抛光处理,不能不说是个败笔。
  CX506a的阻尼大家都说太高,但个人感觉还可以,并非不能承受。只是有一点,这个表对摆放角度太敏感了!在不同的摆放状态必须得调零。当然,如果只作些粗略的定性测量的话,不必在意这一点的。
  另外,这个表的功能相对其它表多点,档位容易搞错。因此在测量强电时,和您说的一样,还得小心再小心,一不留神给意外那有的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尺用的是AA还是AAA电池

卡尺用LR44 氧化银钮扣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