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马达在电瓶接反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反转

楼主(2013-03-01):
自己一直搞汽车修理,经常遇到柴油车电瓶接反后开过来修线路和发电机的。我只知道电瓶接反了也能启动车,但给车主却解释不清楚其中原因,他们都认为马达应该反转的,打不动车的。再此向高手请教,给我详细解释下。,,

网友:
很简单的 问题!一般起动机都是使用串激式电动机,使用的是电励磁,在 电源正负即改变的 时候原来的 磁极同时也改变了 磁场的 极性!别说直流正负接反,就是 在 同等的 交流下一样工作!就像 现在的手电钻和角磨机都 是这类电动机!之所以车用电瓶需要 极性主要是 其他的 电器设备需要,再有 就是 个电瓶充电 的 发电机是 需要极性的!

网友A:
楼上说对了,一般柴油机的启动电机功率特别大(比汽油机大),所以常用励磁电动机做为启动动力,这些电动机中没用永磁体,用电流产生工作磁场,所以不管你电源怎么接 电机都会按照一个方向运转。 电动工具中用的电动机就是这个类型的。 而汽油机多用永磁起动机,起动机接反电源后电动机反转, 为避免这一情况,汽油机的启动机中还有一个超越离合器,避免反转的动力拖转发动机。

网友:
串激,就是指定子和转子励磁线圈是串联的。由于串联所以当电源极性改变时,定子和转子的磁场方向始终同步同时改变,这样一来对它们之间的磁力作用方向就没有任何影响。要改变转动的方向,只有改变两个励磁线圈首尾串接的顺序,与电源极性无关。
所以串激也适用于交流电,叫串激普用电机。

网友:
串激式电动机的转动方向由制作时的定子和转子接线顺序确定,与外接的电源极性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对了,一般柴油机的启动电机功率特别大(比汽油机大),所以常用励磁电动机做为启动动力,这些电动机 ...

汽油车起动机也是串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汽油车起动机也是串励的。

现在串励的已经很少用了……

网友:
有很多是永磁启动机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看来我们搞汽修的还得多我学习理论知识,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网友C:
车上的电器全部不保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车上的电器全部不保了

没有ecu的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ecu的问题不是很大

仪表板,空调控制板,都不行的

网友:
应该有保护电路的吧

网友(2013-04-24):
你们都只说对了一半,电机能发转但是打不着车,是因为马达是的小齿轮上有单向器,单向器的作用是当发动机的转速高于马达是放止转速过高而烧毁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