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原创】彩电高频头+超再生

楼主(2013-03-01):
先发图, 接收机
这是主电路板,左边是超再生部分,右边是LM386音频功放
这个超再生电路工作在35MHz左右,具体多少也不知道,本人没有专业仪器,只有数字电压表一个。
具体电路是9018超再生经典电路,到处都有;音频功放电路是LM386官方PDF电路,增益200。
效果,收台清晰,选择性好,无人体感应(以为超再生是固定频率)
高频头是杂牌5v7脚高频头,用4枚9v干电池串联提供调谐电压,用100k多圈调谐。
这种彩电高频头+超再生的电路形式也就是超外差+超再生中频效果极好,主要是中频电路简单,而超外差部分由彩电高频头担当,整个电路极为简洁。

网友:
很好的实验,没有台的地方噪音大吗?

网友:
什么意思?利用超再生接收机接收彩电高频头输出的38MHz中频?

网友:
9018超外差加低放,创意不错

如果电视高频头接收FM,不知是什么效果?

楼主:
说明:本人还是一名高中生,业余时间极少,因此乐于制作一些电路尽量简单的接收机,超再生接收机便是我的最爱,但要做好超再生接收机真的不容易,在此电路之前我还尝试过数种电路,集成电路(CD2003,TA7358+LA1260)也做过,但由于经验不足导致失败,中周绕制是个大难题,且缺少一些必要仪器。最后没想到这种简单的超再生电路竟能成功。我现在正打算用这个作品参赛。

楼主:
目前由于时间关系,还没加波段开关,只实验了FM波段,至于AIR航空波段,对讲机,电视伴音还暂时没有试验,不过我想,这种接收机收航空波段应该是效果较好的 以为超再生本来就是解调AM的

网友:
思路很好,不落俗套,支持

网友:
有创意!电路超简洁,支持参赛。

楼主:
在试用时感觉超再生电路的超噪声较小,只有微弱的嘶嘶声,基本不影响

网友:
能否上个视频看看想和我这个机子比较一下(高频头+TDA7021+LM386)

楼主:
视频不会上传,这个机子的音质还行,FM电台收听很清楚,和普通收音机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不会上传,这个机子的音质还行,FM电台收听很清楚,和普通收音机差不多

支持你,加油。

网友A(2013-05-03):
这个我今天简单实验了一下。原则上是可以的。能收到模糊的电视伴音。但估计是我做的不够好,在U波段能正常,L,H波段超再生干扰比较大。而且音质不怎么好。要做到很好还请高手多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今天简单实验了一下。原则上是可以的。能收到模糊的电视伴音。但估计是我做的不够好,在U波段能正常, ...

彩电高频头收音机我焊了上百部了,累的差点“吐血”。感觉楼主很有创意,高频头灵敏度最重要,要选择老式高灵敏度的高频头,测试灵敏度时不要用FM波段,要用对讲机频段,一试就知道,楼主用得是什么高频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今天简单实验了一下。原则上是可以的。能收到模糊的电视伴音。但估计是我做的不够好,在U波段能正常, ...

超再生的本身就是发射源,反过来会干扰高频头?此机可以小型化

网友:
昨天晚上又进一步研究了一下,发现干扰的问题还在其次。最主要是彩电高频头3个频段的输出幅度不一致,就是同一频段也不是的。超再生接收的灵敏度是极高的。引起匹配困难。调好一段是可以的。但变换频率后又要调。但调好的那段频率效果确实可以。

楼主:
前几天意外发现这个实验好多年以前就有人做了,看图

网友C:
这个电路我做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我做过,

既然做过,请评论一下到底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做过,请评论一下到底效果如何?

灵敏度不错,用脱线就可收到信号,失真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彩电高频头收音机我焊了上百部了,累的差点“吐血”。感觉楼主很有创意,高频头灵敏度最重要,要选择老式 ...

用alps增补高频头做的效果不错,30v电压用的二极管倍压电路做的,后级电路用的是刊物介绍的几种电路

网友:
确实,2个电路根本不需要偶合就能收到。但不管怎样,在一个频段内,有的地方噪音小,有的噪音大。甚至有的地方会啸叫。非得调再生才能解决。求教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在高频头后面用二极管检波  我也用7642试过 也好使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240280

网友A:
今天又把这个电路研究了一下。发表一下拙见。我一心想要DIY一台全频道收音机。先做了这种,看上了它的简单,心想成功率会高。但出来的效果很不满意,于是弄了块CD2003做了个。感觉效果确实可以,但有个缺点,本振会辐射出倍频。接收机上出现无数个静音频点。无奈想到了TDA系列。但手上确实没有这种块子。只好又回到超再生上面,前面做的接收回路采用的是1445彩电中周,估计是它的原因。今天把这个中周里面的电容卸了换上33P瓷片,将线圈加到8圈。效果和楼主说的基本无二。出来的声音和中波效果类似,达不到调频机效果,抗干扰能力比较弱。用变压器供电,电源上产生的各种干扰使效果奇差。

网友:
不错 电路超简洁,支持参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又把这个电路研究了一下。发表一下拙见。我一心想要DIY一台全频道收音机。先做了这种,看上了它的简单, ...

如果电源不能很好的处理,最科学的办法就是完全用电池供电!这样能达到最佳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又把这个电路研究了一下。发表一下拙见。我一心想要DIY一台全频道收音机。先做了这种,看上了它的简单, ...

最好将中周外壳接地,并将高频头拆下来,用线将高频头的各脚连在板子上再试试,线路布局很重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好将中周外壳接地,并将高频头拆下来,用线将高频头的各脚连在板子上再试试,线路布局很重要

中周上不装外壳和装外壳差不多效果。装外壳后频率升高不少,还要加绕线圈调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周上不装外壳和装外壳差不多效果。装外壳后频率升高不少,还要加绕线圈调回来。

哪应该是线路布局问题,或者2003的工作电压过高,本振振荡太强!

网友:
动手能力很给力

网友:
今天又瞎折腾了一下,把超再生电路改动了部分参数。效果得到部分提升。抗干扰能力好了点。音质也有所改善,FM听着还可以,至少不再失真,但还是有点噪音。还是不能和FM芯片的比的。估计再折腾也无法提升了,凑合着用算了。

楼主:
我是把确定超再生电路静态工作点的一些电阻全部用可调电阻,装好后现场调到最佳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把确定超再生电路静态工作点的一些电阻全部用可调电阻,装好后现场调到最佳状态

我就是吃亏在这里。我用的是一个做好的接收FM电路改的。以为只改线圈和电容就可以,配合调再生可变电阻。没想到这个电路的发射极电阻和电容也要改!

网友(2013-09-09):

你好,上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又把这个电路研究了一下。发表一下拙见。我一心想要DIY一台全频道收音机。先做了这种,看上了它的简单, ...

有没有电路提供一下??

网友:
抱歉,这个电路我已经不用拆了,也没留下电路图。是很常见的超再生接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