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AT7超再生调频FM接收机

楼主(2013-03-02):
       玩惯了成品FM胆收音机逐步失去了乐趣。看坛上面很多都在做超再生电路手痒痒的。前段时间坛友送我个空气连四连。便想到做一款超再生机器来玩。过年期间刚好闲的慌找出零件开始搭建了。我找了些电路都看了一下有些还是做的不错有些失败了。总结了坛友们的经验便开工了。选用高频管考虑了很久。6K4 6J1 6N3 6N1啥管都有人做。做出来效果都很大差异。感觉国产高频管在做FM高频时候还是相当勉强的。于是跳出国产管选用了12AT7管。该管多用于国外调频机高频头。
    材料备齐后开工了。按照坛里面电路开始焊接。搞完以后运气很好开机就有了沙沙高频再生信号了。扭动变容器接收到一个台声音很小心里那个相当激动啊。开机就能收到台就起振了应该归功于12AT7。可是就一个台于是坛里面找资料找图纸对比坛友的实验。开始在12AT7屏压下手串接了一个200K的可调电阻。又开机实验当调节到125V左右逐步台密集多了出来。对比成品收音机频段台位置。调节振荡线圈使其覆盖到了80-108M。调节电台时候又发现有些台清晰有些台含糊不清楚。通过反复实验发现R.F.C扼流圈对整个机器的效果起了决定性作用。
     R.F.C扼流圈的电感量决定了收台的质量和个数和覆盖面。这几天在R.F.C扼流圈上面下了点功夫研究和实验。绕了多个线圈对比后面发觉30UH左右的量。在120V的屏压下面收台和覆盖面得的良好的效果。后面又在5M电阻线圈端接上一个56UH的电感电台的清晰度近一步的提升了。
   通过这次超再生机的实验总结出几个超再生机成功与否的关键点。1.R.F.C扼流圈的电感量。2。超再生管的屏流大小。3.我感觉是最重要的就是超再生管的选择。我实验了6N1和6N2管插上该电路通过细致的调节都只能勉强收到一个蚊子叫的本地台。也就是很多坛友制作失败的原因。所以大家在搭建超再生电路的时候选用管子相当重要。至于坛里面用6K4和6J1我没管也就没有实验了。
    最后说说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接收效果。我在深圳这里接收到了20来个电台。包括本地和香港的电台。音质评价:弱台杂音比较多。信号适中的电台效果最好可听度和音质我本人觉得和成品机没多大差异。信号强台声音大有点含糊通过调节屏压也可达到可听音质。不费话了上图。
DSC01981 (Medium).JPG DSC01978 (Medium).JPG DSC01980 (Medium).JPG 20130302750 (Medium).jpg

网友:
顶你,有空去做一个玩玩。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又一位成功人士啊,恭喜楼主了。而且最重要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网友:
主要是 玩得开心就好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电源 牛是什么牛?能否给个引脚资料?我有一个机架上拆下的牛很像这个,但是没有资料不敢使用。

网友:
洞洞板可以这样用,不错!

网友:
很好的实践经验!!顶楼主!!

网友:
我想知道天线输入的变压器长什么样子,或者参数?

网友B:
天线怎么绕∽?RFC线圈是空们的吗?

网友:
请问图中的电阻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怎么绕∽?RFC线圈是空们的吗?

      高频耦合天线是图上面箭头那个线圈接天线端是1T另一端是3T 。用1毫米的铜线在直径15毫米的笔上面脱胎绕制的。线圈的间隙先不要理会。调节屏压出现沙沙再生噪音了在调线圈覆盖88-108M。RFC最好用铁氧体工字磁心绕制。我用空心线圈搞的同样电感量收台时候台的调节太狭小了一动就过了。铁氧体的线圈调节比较宽。理论还没研究出来啥意思。哈哈 复件 DSC01979 (Medium).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的电源 牛是什么牛?能否给个引脚资料?我有一个机架上拆下的牛很像这个,但是没有资料不敢使用。 ...

变压器的图。

网友C:
请问可否把这收音机改为天线放大器.因为我家的天线信号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可否把这收音机改为天线放大器.因为我家的天线信号弱..

哈哈。你放大收音机信号还是电视机信号啊。,这个超再生接收机是直放式接收机的一种,利用正反馈原理,把放大了的信号返到输入端,再循环。能不能用做天线放大器没做过实验有请高手解答。

网友:
好帖---值得一试。

网友:
恭喜,又诞生一台收音机

网友(2013-09-14):
                   值得一试

网友:
有空我也玩一下

网友:
楼主上电感参数。谢谢!

网友:
实物图上没发现RFC扼流圈啊

网友:
做得真好,也试试!

网友(2018-05-23):
引用 楼主:
高频耦合天线是图上面箭头那个线圈接天线端是1T另一端是3T 。用1毫米的铜线在直径15毫米的笔上面 ...

制作心得全掏出来了,没有保留,但好似不多人关心!发现出套餐的点击就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