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3886BTL功放有多少瓦。配多少瓦怎样的音箱合适

楼主(2013-03-02):
求助:LM3886BTL功放有多少瓦。配多少瓦怎样的音箱合适,

网友A:
接成BTL应该能有120W左右吧,不过最大不失真功率可能更小。

网友:
标准电路是额定50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成BTL应该能有120W左右吧,不过最大不失真功率可能更小。

你说并联好还是BTL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并联好还是BTL的好

TDA7293就可以并联(7294都不行)LM3886貌似只能BTL而不能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