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现场维修了一台“格兰仕”微波炉

楼主(2013-03-02):
昨天上午我的一个老同事请我到他家去看一下他的微波炉,我随手带了一块万用表和一把十字螺丝刀和微波炉的易损件,我到他家后,他介绍说微波炉不加热了,但是还是能通电,我接上微波炉的电源后,发现显示屏还有绿色的数码管在发光,这下我心时有底了,故障发生在高压电路部分,于是旋下外盖的螺钉,取下高压保险管(见附图),果然不出我所料,高压保险已断开了,但不是爆断的,这就可能市电的浪涌电压导至的保险管损坏。可能与后级的高压电路无关,纯属于保险管损坏。于是将随带的备用保险管换上,再通电试机烧水,故障排除了,前后不过十分钟。如果保险管是爆断的,那就麻烦些。这个故障我连万用表都没用。

网友A:
高压保险用久了 内部哪根丝被氧化变细,结果被灭弧弹簧拉断  不是故障是自然损耗

楼主:
貌似格兰仕的变压器容易坏。遇见好几个了
格兰仕的变压器根据这几年来维修的概率来说,大约为20%左右,专用保险是坏的机率很高,而且具有季节性,在春夏之交时损坏得最多,与天气潮湿密切相关,往往是爆断,主要是高压打火而引起的,有时是高压变压器短路而引起,而微波管恰恰是很难出现失效的,一般使用寿命都超过八年,故它的失效机率很小。

网友:
学习了,集累了经验,谢谢楼主。

网友B: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到有微波炉用电子变压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到有微波炉用电子变压器的?

有 但凡说变频微波炉的都是这一类 用开关电源做高压变压器。

网友:
谢谢。能改一个可调高压电源不错。

网友C:
呵呵,连烙铁都不动,咋能向人家收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连烙铁都不动,咋能向人家收钱呢???

给同事帮忙,从不收费,因为这只是退休后的消磨时间而已,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公司有台格兰仕同楼主说的故障一样,也是高压保险烧断第一次修,由于本人也不是专业维修的,纯属拿来“研究”,当时把高压部分测了个遍也没发现异常,心里就没底了,换了保险也不敢上电,搞了几个小时啊最后心一横上电,结果没事,加热正常了,看了楼主的说明有底了

网友D:
我的微波炉也烧过一次保险,换了保险管使用至今。
微波炉的保险管好像是微波炉专用的,里面结构和普通的保险管不一样,记得里面串联年一个像弹簧一样的小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微波炉也烧过一次保险,换了保险管使用至今。
微波炉的保险管好像是微波炉专用的,里面结构和普通的保 ...

谢谢关注。微波炉保险是专用保险。见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微波炉保险是专用保险。见附图

对,就是他。不过我换上的和拆下的保险管,线圈样的金属丝是白颜色的,类似不锈钢或者复合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保险用久了 内部哪根丝被氧化变细,结果被灭弧弹簧拉断  不是故障是自然损耗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