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混频器的几个主要技术指标

楼主(2013-03-02):
      在通信电路中,混频就是变频,即频率的变换。变频是将载频为fc的已调波变换为载频为fc的已调波。这种变换应该保留原载频已调波的调制方式不变,携带的信息也不变,而且不失真。混频器是通信电路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混频器电路主要有以下技术指标。

  (1)变频增益ge

  射频输入功率电平与混频器中频输出功率电平之比称为变频增益ge,即

  式中,射频输入功率pr和中频输出功率pi均以dbm为单位。

  (2)变频压缩点

  变频压缩点用来表示混频器的非线性失真程度。混频器在射频输入电平远小于本振电平时,混频器处于线性运行状态下。此时,中频输出随输入射频电平的增长而线性地增长。但是,当射频输入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中频输出随射频输入增加的速度变慢,混频器开始进入饱和状态。

  (3)三阶互调阻断点

  三阶互调阻断点又称为三阶截点或三阶交点,它是表征混频器线性性能的指标。混频器非线性特性中的立方项会引起互调失真。显然,三阶互调的出现是在输入射频的电平足够大,混频器进入非线性运行状态的时候。通常互调失真功率随输入功率的立方而变化,即输入功率每增加1db,互调失真功率就要增加3db,随输入按照3:1的速度上升,而正常接收射频所产生的中频输出是按照1:1的速度上升。当互调输出功率电平与中频输出功率电平相等时,通信机无法进行正常通信。三阶截点所对应的射频输入功率,是混频器的非线性互调失真使收信机无法正常收信时的最大射频输入功率,工程上用ip3(dbm)表示。可见,ip3越大,表明混频器的线性运行范围越宽。

  (4)噪声系数nf

  混频器的噪声系数nf可以用输入、输出信号功率和噪声的比值的对数来定义,其关系式为:

  式中,nf是噪声系数,单位为db;f是噪声因数,它是nf的反对数;psi是输入信号功率,单位为w;pni是输入噪声功率,单位为w;pso是输出信号功率,单位为w;fno是输出噪声功率,单位为w。

  (5)隔离度

  隔离度是表征混频器内部电路平衡度的一个指标,即表示混频器各端口之间泄露和窜透的大小。

  理论上混频器各端口之间应该是严格隔离的,但实际上,由于混频器器件内部电路的不对称性,即平衡度稍有差别,就会产生各端口间的窜透。

网友:
楼主不如趁热打铁,有图有真相地介绍几款实用的混频电路,如果再有电路制作和测试的过程,那就再好不过了。

网友:
好,总结的很系统。

网友A:
噢,原来如此。我说前段时间研究R71时,发现本振给混频级的信号放大得非常强,那个输出管的工作点设得很高,发热,原来是为了提高这些指标的。

网友B:
混频和变频还是有区别的,虽然它们都是将一种频率变换为另一种频率。
混频器本身不产生所需要的本振功率,而由另一个单独的本地振荡器来提供。变频器则身兼两职,可以节省一个振荡电路。
混频器的指标可以单独设计指定,无须考虑本振部分的指标。独立的本振可以输出最恰当的强度和波形,来与混频器进行最好的配合。
变频器必须兼顾混频增益与振荡强度的配合,过高的振荡强度将影响到混频的线性,并容易产生阻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噢,原来如此。我说前段时间研究R71时,发现本振给混频级的信号放大得非常强,那个输出管的工作点设得很高, ...

那个混频器一定是二极管环形混频器,需要+7dBm上下的本振功率。
环形混频器中的每个臂还可以是两或三个二极管串联,形成更高的三阶互调失真点,不过这需要更高的本振功率。

网友A:
R71没用二极管环形混频,而是用场效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频和变频还是有区别的,虽然它们都是将一种频率变换为另一种频率。
混频器本身不产生所需要的本振功率, ...

请看清题目再发言,标题写的清楚-----混频器的几个主要技术指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清题目再发言,标题写的清楚-----混频器的几个主要技术指标

我不看题目,我只看内容:
在通信电路中,混频就是变频,即频率的变换。

请看清内容再指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1没用二极管环形混频,而是用场效应管。

      呵呵,此话差矣!
      R71的环形混频器在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