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四线开尔文测试线夹究竟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3-03-03):
用了一周的时间,把这个帖子:0.3%精度LCR数字电桥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31933-1-1.html

从第一页1楼第一页一直爬到第347页第5199楼,这是矿坛第一高楼,可能也是我见到的技术论坛第一高楼,而且楼层还在继续增高,没有任何竣工的迹象,当然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我很想整一套玩玩,在这个帖子里涉及一个问题:在电桥已经校准的前提下,为例提高测试精度必须使用四线开尔文测试线夹,而且线夹很短(最大越60CM),我发现似乎与高位万用表(5位半以上数字万用表)有很大不同,虽然在仪表与与工具专栏查阅了大量的帖子,但还是没有找到答案,如果最终决定买电桥套件DIY,那这两个四线开尔文测试夹肯定都要有,但最先有的必须是HP3468五位半万用表的四线开尔文测试线夹,因为牵涉到电桥的制作和调试校准,所以发帖求助:这两种四线开尔文测试线夹究竟有什么不同?

在制作工艺上各遵循什么原则,如何正确选取线材和附件等等

敬请赐教,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了,你还问了他们有什么不同。。

一个是交流电桥一个是直流(和电桥类似的测量原理)测量。

图示加说明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示加说明好理解。

也就是说,用于高位数字万用表电阻挡的四线测试夹,其长度可以较长,比如像普通表笔线一样1.2M,也不影响测试电阻时的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你还问了他们有什么不同。。

一个是交流电桥一个是直流(和电桥类似的测量原理)测量。

对了,我也是按这个思路做了一付,好像还有呢?

网友(2013-06-14):
电压端应该在电流端之内 因为接触点的接触电阻在通过电流时会有压降,在电流端之内取电压就把接触电阻的压降刨除在外了,而电压端自身的接触电阻因电压回路内阻很大和几乎无电流 压降完全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