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一下遥控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3-03-03):
详细一些,调不同的台所发射的信号有什么不同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知识.

网友:
遥控器的实现原理,是在遥控器的内部芯片中存放了对应电器可以解析的编码,从而在使用中,可以和电器进行互相通信.万能遥控器的实现原理就是对芯片内部的存储器进行了扩展,先收集市场上可能存在的所有遥控器的编码,然后将这些编码存储在万能遥控器内部的芯片里,对这些编码根据电器的型号进行编号(也就是代码表),在实际使用时,根据电器的型号从代码表里找到编号,按照使用要求输入编号,就可以使用了。万能遥控器并非万能,它和内部芯片中预先存储的编码有关。现在流行这个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师傅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