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yi3688

楼主:
没钞疯
海河
无烟男人
引用 楼主:
装机线路图
折凳到最后还是用套件了。没意思,一直在关注。应该自己动手从底台开始,那才是乐趣
引用 网友A:
装机的水平不低呀,有条有理,佩服
引用 网友B:
折凳到最后还是用套件了。没意思,一直在关注。应该自己动手从底台开始,那才是乐趣
引用 网友C:
套件装得不错。下一步是不是就开始养牛啦?
引用 网友D:
搭棚整洁干净
引用 网友E:
使用套件主要是输出牛太瘦,低频不会太好,有条件把输出牛换掉,用6n11直接代换6n1会有更大惊喜

楼主(2013-03-04):
引用 网友F:
双联电位器不知道楼主在装机前测试过没有?这种电位器实在是不敢恭维,总阻值误差大,左右声道阻值不平 ...

目前还在检测左右功放管输出是一致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来学习的,很羡慕会玩胆机的朋友.

互相学习

网友H:
第一次装机用套件方便,再装还是用套件就变成无聊了。装完套件以后就是找管、找元件、找电源、找输出、找机箱、找喇叭箱子、找前级、找解码……这才是真正的玩。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装机用套件方便,再装还是用套件就变成无聊了。装完套件以后就是找管、找元件、找电源、找输出、找机 ...

呵,大家都说,套件是中毒的入门。入了门后,中毒就会更深,甚至看到一个装茶叶而丢弃的铁盒,就会拾起并考虑这个盒子装6p1功放最佳了。。。。。。。。看我御毒能力强不强,反正上了贼船,一切顺其自然了。
其实套件装好后,接下来就可以摩机了,其毒性一点不逊色于全手工制作。摩机中会渐渐发现,管差了,牛小了,线路差了,音箱差了,CD机差了,一步步向深渊滑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套件主要是输出牛太瘦,低频不会太好,有条件把输出牛换掉,用6n11直接代换6n1会有更大惊喜

目前这个牛,铁芯是65×33mm的单端牛,初级阻抗是5k,按理配6p6p应相配了吧。估计我是裸喇叭播放,且又是普通纸盆扬声器,所以才造成低频听感不足。听音中,手摸纸盆有低频震动,还很有力,装上箱子应会改善很多的。箱子正在快递的途中。
电源牛很满意,微温,无半点声音。

网友I:
嗯手艺不错,有老油条的范        功率管6P6P已经在状态, 6N1还欠点火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手艺不错,有老油条的范        功率管6P6P已经在状态, 6N1还欠点火候。

烟版兄弟,多谢
再,请详细指点6n1的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手艺不错,有老油条的范        功率管6P6P已经在状态, 6N1还欠点火候。

谢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手艺不错,有老油条的范        功率管6P6P已经在状态, 6N1还欠点火候。

我把6N1的3脚直接接地,并取消大环负反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把6N1的3脚直接接地,并取消大环负反馈?

额……   不是这个意思,您理解有点误差。 细细道来

   6N1阴极电阻 您现在是680串100 外加3,7K的反馈电阻,这样等效直流阴极总电阻在777欧左右,压降1.8V   屏流=2.31 mA  这样的工作点正好在6N1管子下部一段线性不太好的地方上。 屏压90V   屏极47K电阻上 分压约109  V, 所以推断出6N1供电电压在约200V左右。  18K  滤波电阻分掉约41V ……

建议修改成,阴极电阻控制在620欧姆以内,  压降4.3V左右  屏极电阻47K 缩小到36~33K左右,  18K滤波电阻缩小至3.3~4.7K左右。

整机负反馈建议是 尽量利用本级负反馈,大环路反馈做到仅仅是调味的目的。 而您现在正好相反,忽略了本级自身的反馈作用而全靠大环反馈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I:
额……   不是这个意思,您理解有点误差。 细细道来

   6N1阴极电阻 您现在是680串100 外加3,7K的反馈 ...

        呵,是这样的,烟版兄弟。这个方法你早已经告诉了我的。这次装机为此点我犹豫了很久。好象前级的阴级这个电阻取值,关系到这级工作稳定与否和信号放大的失真度及大环负反馈作用大小与效果。前几天偶尔在论坛中看到白版谈这个问题,白版说前级阴级这个串接电阻取值,取值9∶1是最佳。复过头来再看我这个机子的原电路,电阻取值是1K+100欧,接近9∶1。又想起兄弟你和我说过,这级阴级电阻可取小点,你推荐总电阻值在600欧左右,以让6N1有较大屏流从而具有更大动态。于是我折中取值,达到和靠近你和白版所述的观点,逐将原电阻值1K改成680欧,呵,于是才有这装机中的680+100阻值。
    在6N1屏级电阻取值上,你告诉过我应取大为好,你建议取36K至42K。我查阅了很多6N1电路,发现这个阳级电阻取值都较大,最大的看到取值200多千欧。所以我按照你讲的取值稍大为好,选取的47K。而滤波电阻,我考虑的是滤波效果,暂取值18K,但属调整的,待音箱喇叭装好后,我再减小其阻值以不出交流声为准。
    目前,音量开关至零开度、耳朵贴近扬声器时,可听到明显的交流啍声,不知扬声器装上音箱后啍声会增大多少,明显是6P6P这级的电源波纹声。所以装上音箱后,我还会调整的,根据音质,根据你所提供的知识与推荐参数,去摩机的。你说的这几个电阻,均特地焊在了搭棚的最外端,是准备摩机调整中随时改变的。呵,这不,中毒刚刚开始,烦恼和喜悦正在等着我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呵,是这样的,烟版兄弟。这个方法你早已经告诉了我的。这次装机为此点我犹豫了很久。好象前级 ...

嗯! 从电路上我看到了您的想法,其实这种想法和2者兼顾自我取折中的做法,在每个初烧弟兄刚上道的时候都会有有一段这样苦闷的想法。当然也包括我 。白版说法也没错,这种9比一的方式是发烧友大家在长期DIY中偶然达成的一个共识,也只能说这是一种大家心理上的定式,每一台机器因为电气环境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所以这种的方式对所有机器不是绝对适用的,只是给DIY朋友一个参考的方式。 纵观历史上各个公司设计的名器,在电路上都是百花齐放,用自己公司的技术功底去见解器材表达音乐的方式,而不是一味的最求照搬参考。 话有点说大了  往回说,其实我们做机器玩也是一样,用自己的技术底蕴去把一个个没有生命的元件有机的组合在一起,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表现音乐的魅力。因为6Nx+6Px这一类的电路定式就决定了大致的声线走向,在很多老的经典电路中,电路取值的方向基本都是按小信号(例如唱头信号)来设计的,在现代音源中照搬经典也会出现诸多不适,原因就是送入放大器的信号强度和类型, 其实很简单,同样的电路结构,照搬红灯收音机711系列经典的低放电路,直接接入现在的DVD CD信号必然会出现声音发堵,动态受限的必然结果,这个就是电路本身对输入信号的不适应导致的,当然如果这个电路从新按DVD CD信号源匹配设计后那效果就会告别收音机声音的味道,进而达到音响的行列。但是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设计电路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说不尊重经典,没有电子管的范。哈哈 其实DIY最大的乐趣我认为就是在这里,用自己的技术功底去表达音乐的情感。  我给您这些的建议也只是我个人的建议,最终的标定还是在于您自己。 做机器最高的境界应该是自己有把握去控制手里器材的声音韵味,而不是人云亦云,用人家的思想体会强加到自己器材的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 从电路上我看到了您的想法,其实这种想法和2者兼顾自我取折中的做法,在每个初烧弟兄刚上道的时候都 ...

嗯,嗯,好的,我又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呵,是这样的,烟版兄弟。这个方法你早已经告诉了我的。这次装机为此点我犹豫了很久。好象前级 ...

6N1其实并没有所谓的标准电路,您在参看别的资料的时候估计都只看了6N1本单元的几个电阻吧?   阳极电阻的取值和你供电电源的高低有很大关系,当然还有电路设计的放大要求也决定了用多大的屏极电阻,所以屏极电阻大小是没有定式的, 但是 在很多老 经典电路中,当然也包括各种国产电子管放大器电路中,屏负载电阻取大也是有一定的历史原因的,但是不能说用大电阻就一定是好。 如果老哥有兴趣可以到图书馆查阅一些老的电子教材,用上面的方式和公式,然后套用现在的音源信号强度来从新设计电子管电路的时候 上面的取值基本都是让人大跌眼镜的  当初在学校的时候也利用过设备对自己的设计进行验证,当然结果都是吻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6N1其实并没有所谓的标准电路,您在参看别的资料的时候估计都只看了6N1本单元的几个电阻吧?   阳极电阻的 ...

好的。谢谢兄弟你的详细答复与指点。
摩机时,一定会按你引导的方案进行。本套件刚装出来就有喜人的效果,与兄弟你的指点是分不开的,这个成功,有兄弟你的一半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哈,多谢关注 。
套装与自己动手从底台开始,区别在自绕牛和敲机箱。
绕牛,在我小时候绕过,现在绕 ...

要向你学习

网友K:
不错。算得上DIY精品,学习了。
为了好看,LZ想过前级用大八角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向你学习

客气了,相互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算得上DIY精品,学习了。
为了好看,LZ想过前级用大八角管吗?

谢谢表扬。
前级用大八角管,肯定好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支持DIY!

谢谢!

网友I:
呵呵慢慢打磨 标定的事还有的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6N1其实并没有所谓的标准电路,您在参看别的资料的时候估计都只看了6N1本单元的几个电阻吧?   阳极电阻的 ...

兄弟啊,这音箱回来了,今晚装好,一试机,感觉就差多了啊。首先,觉得分辩率不高,例歌手的齿音和呼气声听不出,乐队各乐器也难辩好象混在一起了,再有低音沉不下如乐队的大鼓声就不明确,这是与我那个前胆后石机相比较而感觉到的,很明显对比啊。
昨晚裸喇叭试机,效果还不错,今装上音箱反而差了。是不是音箱内的吸音材料没垫到位而造成?
下图是音箱装配过程相片,兄弟你给我一点建议

胆机后端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慢慢打磨 标定的事还有的玩呢!

试出来了,是箱体内吸音不对。我把倒相孔用布堵死后,音质就没那么混了。明天把吸音棉好好垫一下,估计垫少了。垫吸音棉,我记得以前在书籍上看过,好象只垫箱顶、箱侧面,后板面不垫,对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试出来了,是箱体内吸音不对。我把倒相孔用布堵死后,音质就没那么混了。明天把吸音棉好好垫一下,估计垫 ...

您这是单喇叭全音倒相式音箱结构 ,从声像定位到高音细节分辨都是和2分频音箱是有一定差距的,这个是定势了, 玩全频的基本听的就是中音,别期望有太高的解析力和低音震撼力,但是从描述来看,感觉是音箱的有效体积和扬声器单元不匹配,也就是箱子对喇叭的声阻尼系数太小, 和吸音棉没多大关系,以现在的情况看,放吸音棉太多反而会让阻尼减小, 改进方式应该是用沙袋或者实心泡沫来减小音箱的有效容积, 然后对于倒相管的有效长度是不是太短? 适当加长! 或者用丝袜在内部绷紧调节阻尼, 你把倒相管堵死了以后就是变相的增加了箱体的阻尼系数,所以声音自然清晰了。 再者就是胆机自身的阻尼系数也小,如果扬声器单元匹配不佳那就是一塌糊涂, 建议老哥现将音箱接到您家的晶体管机器上把音箱调整好后再来调胆机,如果音箱表现不好,你用金器来摩机都是浮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出来了,是箱体内吸音不对。我把倒相孔用布堵死后,音质就没那么混了。明天把吸音棉好好垫一下,估计垫 ...

吸音棉你放那都行,做个枕头放进去效果也是一样的(叫吸音枕),就像电影院里的座位,你坐到什么地方都是可以听到声音一样。  好久不看音箱方面的东西了,今天老哥点明要求,呵呵顺带复习翻看了一些以前做箱子的笔记,复习了一下

网友M:
搭棚可见功夫深厚。

网友N:
建意上视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您这是单喇叭全音倒相式音箱结构 ,从声像定位到高音细节分辨都是和2分频音箱是有一定差距的,这个是定势 ...

兄弟啊,你的知识很丰富,你的答复,让我象看专业书一样,又学习了一遍,谢谢。
你分析得很正确,应该是这个喇叭的阻尼与该箱体不配。我准备按你所述,用几个厚泡沫板贴到内壁上去,一则消音二则减少空气垫体积。倒相孔是没法加长了,准备用丝棉把内孔塞一层,以加大倒相空气阻力。再上我那石机上去对比调试,调合适后再回胆机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搭棚可见功夫深厚。

谢表扬

楼主:
引用 网友N:
建意上视学习一下

呵,这个不上档的制作,配不上视频的
谢谢你的鼓励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兄弟啊,你的知识很丰富,你的答复,让我象看专业书一样,又学习了一遍,谢谢。
你分析得很正确,应该是 ...

呵呵 老哥过奖了,就是七荤八素,一边玩一百年积累的东西 不成系统,       泡沫板建议裁成和板材厚度相等的 正方截面长条形,在内板上用双面胶间隔平行贴,一层,试音,感觉不行在原来的泡沫板上互为垂直再贴第二层,形成空间异形的镂空 也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 老哥过奖了,就是七荤八素,一边玩一百年积累的东西 不成系统,       泡沫板建议裁成和板材厚度相等 ...

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 老哥过奖了,就是七荤八素,一边玩一百年积累的东西 不成系统,       泡沫板建议裁成和板材厚度相等 ...

兄弟,今天我一下班就回家折腾音箱。用钢锯锯的泡沫板,呵,弄得满屋的碎泡沫,扫都扫不掉。多次粘结,并拿到石机上去多次实验,均无多大改善。主要是喇叭装在箱上后就出现了“咚咚”的低音染色音,导至放音不清晰了。只要拿出箱体,喇叭就不出“咚咚”声了,音质就好了,就清晰了。
无数次填塞后,发现规律:填塞物越多,“咚咚”越弱,音质越好。
最后,将箱体内再加塞进一件旧衬衣,塞满了整个空腔,“咚咚”声基本上消除!中高音醇正了!折腾到零晨1点!
事后分析,这不是箱内问题,而是扬声器谐振频率太高而造成,估计在200左右,低频又下不去,正好是这个“咚咚”声,呵!
这个扬声器是三十多元一只买回来的,便宜,没好货啊,哈。
现在,泡沫、吸音棉、衬衣塞满的音箱,在这个胆机上放音,除低音沉不下去外,其中音还是很醇正的,有胆味,声音也暖人,呵,不错了,也不打算去换更高端全频喇叭了,一分价一份货,否则就没止境了,中毒太深会害人的!哈!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兄弟,今天我一下班就回家折腾音箱。用钢锯锯的泡沫板,呵,弄得满屋的碎泡沫,扫都扫不掉。多次粘结,并 ...

这喇叭30多块能拿下就偷笑吧    此物甚毒,  别看这喇叭口径那么大,其实这种喇叭是高效率扬声器,特点是振动系统等效质量小,谐振频率高,按照这类扬声器做的箱子体积很小就能达到效果了,所以样子可能有些不协调 您这箱子应该是按照那种低音喇叭设计的,箱体太大了,不适合,所以上贴叫你填充泡沫或者沙袋就是减小有效空间。如果调整合适,听感应该是这样,高音才从小纸盆发音,中音在大纸盆出来,而低音应该是从倒相孔缓缓流出才合适  我桌面的4寸2分频箱子也是调整了很久才定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喇叭30多块能拿下就偷笑吧    此物甚毒,  别看这喇叭口径那么大,其实这种喇叭是高效率扬声器,特点 ...

是的啊,我当初就是看到这种老款版本扬声器的灵敏度高,才去购的。
我这个箱子最开始装好后,低音的确是从倒相孔中发出,但发出的是200Hz以上的低音(或许更高),听感就是“咚咚”声,声音还大,重叠到音乐上,不好听,还使音乐变混。好的低音,虽说不谈振撼,但发出的应是“扑扑”或“蹦蹦”的低频音乐声,估计频率应在100或更低,这才好听且才感有层次而不会变混。很多老师说的“低音下沉”,应也是这个现象。
目前塞满填充物的这个音箱,就是把这个喇叭的谐振频率进行了约束,使之不在这个200Hz以上的低音产生共振,所以感觉音质清晣了很多。
今晚准备把胆机接到我那落地音箱上去听听,看看是个什么效果。

网友O:
做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做的很好,,,,

呵谢谢,也盼望你的741成功出炉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啊,我当初就是看到这种老款版本扬声器的灵敏度高,才去购的。
我这个箱子最开始装好后,低音的确是 ...

高灵敏的喇叭和低灵敏的喇叭在设计音箱时的取值是截然不同的,搞错了出来的声音非常怪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灵敏的喇叭和低灵敏的喇叭在设计音箱时的取值是截然不同的,搞错了出来的声音非常怪

是啊兄弟说得有道理,出现了怪怪声和怪效果。
不心甘哈,准备拿不同纸盒子再试试这个扬声器的效果,看有否改善。
心中有个看法,是不是这种扬声器很适合无障板的形式,即敞开式音箱如电子管收音机机外壳形式的箱体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啊兄弟说得有道理,出现了怪怪声和怪效果。
不心甘哈,准备拿不同纸盒子再试试这个扬声器的效果,看有 ...

只要是喇叭都可以 通过设计得到合理的匹配的音箱。

     更正一下哈 您说的无障板 理解有一点出入, 扬声器单元(就是一个喇叭),在没有任何外界隔板的情况下一般是不能工作的,由于喇叭自身结构的原因,在自身状态下工作,会在边缘出现短路现象。频率越低效果越明显,也就是单独一个喇叭发音时听到的只有中高音,而低音都在喇叭边缘被短路掉了。所以听起来清脆爽朗。   为了避免喇叭出现低音短路问题,而将喇叭放置在开孔的木板上而这块木板才叫“障板” 这种最简单的把喇叭安装在木板上放音的系统就是“障板音箱系统”。

   由于障板音箱体积庞大,在障板音箱的基础上通过把板材折叠成后开口的箱子就有了后开口音箱,电子管收音机可以看作是这种该类型,在后开口的基础上将箱体封闭就得到了全封闭音箱,如果把箱体内的声波加以合理利用就得出了声倒相箱

网友P:
引用 楼主:
目前这个牛,铁芯是65×33mm的单端牛,初级阻抗是5k,按理配6p6p应相配了吧。估计我是裸喇叭播放,且又 ...

这个输出牛仅比幼儿的拳头大小,要获得好的低音很难,我见过6P3P单端用50W的输出牛。我现在正在装的6p1推挽机用了原来大极典的75W推挽牛,不过还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要是喇叭都可以 通过设计得到合理的匹配的音箱。

     更正一下哈 您说的无障板 理解有一点出入, 扬 ...

        兄弟 ,我刚刚把这个胆机接上我的落地音箱和这个全频音箱试完。落地音箱由日产RPODIO和国产100W带重低音扬声器音箱组成。

    真相大白。

    看样子,之前我进入了一个误区,诶!

    先说,这个6N1+6P6P胆机,音质真不错,赞个!同时谢谢兄弟你在这个胆线路上的指点

    这胆机接上落地音箱后,放音一览无余。高中低音全部尽收眼底,声音干净清晰,无半点杂音,无丁点交流声。高音细腻,中音华丽,低音沉得下去。与我那套前胆后石机比,高音,胆机高音虽清晰但不及石机显露,例如乐器中的沙锤,胆高音能清楚听见但石机却是钻入耳的;中音,胆机中音好听悦耳但不及石机分辩高,例乐器中的笛子声,胆中音出来格外好听但石机却能清楚听到吹笛的气流声;低音,胆机中低音柔和但不及石机有力,例迪斯科乐曲中的低音鼓和贝司,在等同音量下,胆机它能毫不犹豫划破空气迸发出来,但石机却能把我书房的书架上饰物及窗户的窗叶共振得发响且使人的心跳感更强烈。

    试完落地音箱后,再回过来接这套组装的单喇叭全频音箱,真个天地之别。这个“全频”音箱,高中低音全无,声音一团糊。真是“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我走入的误区是,轻信了网上所说“胆机最佳适合单喇叭全频放音,不适合低灵敏度的分频音箱”之谬言。今自己亲身实践,证实,好音箱,胆石都适!且胆机一样更适合分频多的音箱,因为对应几个各自频段优势扬声器放音的组合音箱,才是完美、优质、科学的放音器!

    音箱我就不再去折腾了,顶多有机会就去收个好点的多分频二手书架式音箱。

    这个胆机我觉得是成功的,并在这有个异想天开的想法:那些在输出牛上下大功夫的老师们,是不是也先考虑一下自己的音箱,是音箱不行还果真是输出牛差了?我这没有论证的想法,权作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搭棚整洁干净。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输出牛仅比幼儿的拳头大小,要获得好的低音很难,我见过6P3P单端用50W的输出牛。我现在正在装的6p1 ...

这个输出牛,我试了,有很好的低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