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常用经济可变电容Q值测试

楼主(2013-03-04):
用李老师的测试公式,许老师的数字Q表,对常用的12种经济便宜的可变电容进行Q值测试。有差的不是一星半点,让人匪夷所思。也有让您感到是不是它的高Q,实在不敢相信。反复核对测试值就是这样!

介质可变、空气可变都有,都不是瓷绝缘。北京春天干燥,一些空气可变的绝缘板在潮湿季节会吸潮使Q值变小。介质可变也有较好的,体积较小,适合做小型机,但介质可变使用时间长了容易产生转动噪音。

楼主:
1#----进口2×270P+2×30P介质4联,Q值=9909,铝动定片。

2#----日本介质双联,两联并联315P,Q值=4286,铝动定片。

3#----日本2×340P+2×20P介质可变,Q值=6601,定片全铜片,340P联动片铝片,20P联动片一铜一铝。

4#----WD四联介质可变,四联并联330P,Q值=10875,动片铝片,定片铜片。

5#----223介质双联可变,两联并联215P,Q值=242,动定片铝片。套件6管外差机的。

6#----老2×270P介质可变,Q值=9981,动定片全铜片。

7#----复旦250P+290P空气双联,Q值=17687,电木板定片绝缘,动定片铝片。

8#----3×340P介质三联可变,Q值=2871,动定片铜片。

9----复旦拆机空气四联,2×360P+2×26P,Q值=4410,动定片铝片,定片树脂板绝缘。

10#----宇宙270P空气单联,Q值=2820,动定片铝片,定片电木绝缘。

11#----飞跃270P空气单联,Q值=3127,动定片铝片,定片电木绝缘。

12#----南通2×360P空气可变,Q值=13367,动定片铝片,定片树脂板绝缘。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过。

网友:
各种可变电容Q值差别很大,用在矿机上要慎重挑选,对于Q值是几百的线圈最好配上Q值是几千以上的可变电容为好。

网友A:
很有參考意義!一般電子管收音機的可變雙聯Q如何?

网友B:
空气可变的Q值也相差怎么大,看来矿机上是不是用空气可变不重要,重要得是用Q值高的就行,日本产的可变Q值很高,国产的223型 Q值也太低了,这还是国标型号呢

网友:
好帖。感谢聂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气可变是否都是用超声波清洗过的?不会差这么多吧?

都洗过。类似南通双联的李老师测过Q不高,洗过以后测Q比较高。

两个270P空气单联用摇表测绝缘就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气可变的Q值也相差怎么大,看来矿机上是不是用空气可变不重要,重要得是用Q值高的就行,日本产的可变Q值很高 ...

又测了一个国产杂牌袖珍机拆机介质小联,744Q,看来一些国产经济介质小联Q值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參考意義!一般電子管收音機的可變雙聯Q如何?

一般空气联都在几千Q,瓷绝缘的Q值高,酚醛纸板绝缘的差。

网友:
这次测的都是民用级的,两年多前的那个帖子测的还有几个是军佣级的。

网友:
223太特殊了,可能不代表全部223产品

网友(2013-08-28):
这才是专业的研究精神

网友:
这个实验报告很好,图文并茂,对我帮助很大。谢谢楼主!

网友(2013-12-20):
聂老师好!!学生学习了。

网友(2014-11-10):
专业的研究精神!! WD 四联的Q值也不错呀!

网友:
聂兄走了1年多了,见到他的以前的好文章仿佛又见到了他,睹物思人,缅怀聂兄!!

网友:
365pf 双连可变空气电容器 12#图的看来Q值很高!  空气的电容不耐环境水汽腐蚀呀。还是密封的好些。

网友(2015-08-27):
空气可变电容,q值高

网友(2015-11-11):
很有用的资料!

网友(2015-12-14):
好帖。感谢聂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洗过。类似南通双联的李老师测过Q不高,洗过以后测Q比较高。

两个270P空气单联用摇表测绝缘就不高。

估计还是绝缘不好造成的性能低,把绝缘片换成陶瓷或亚克力的也许会好许多。

网友D:
我用这6号小塑料双联制作的高Q磁环3D Q小型矿机收台多多,原来这小双联Q值将近1万了。

网友(2021-04-29):
时隔数载,再看聂版主的文章还是这么有看头,值得细细品味。看来我得把我的超声波清洗器修好派上用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这6号小塑料双联制作的高Q磁环3D Q小型矿机收台多多,原来这小双联Q值将近1万了。

好像我也有几个和6号长得差不多的,可惜就是没有Q表无法测量

网友(2022-07-05):
很有价值的研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