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方形红色led接220v作指示灯应该加多大的电阻

楼主(2013-03-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如果手里没有LED的工作电流参数,可以先用个1k左右的电阻串联,接到可调试验电源上试一下,最近几年生产的高亮度LED有2mA就很亮的,老产品有的要达到20mA才行;
有了电流参数,算一下就行了吧?呵呵
很多电热毯的LED指示灯使用的是180k电阻;
对了,如果电流较大,记得计算一下电阻的功耗,小功率电阻上去会冒烟了

网友:
100K电阻差不多,最小不能小于50K

网友A:
用电容降压,效率会高,当然还要考虑去电流冲击,电路复杂体积大。不过不建议用LED做220V,损耗太大,最好是用氖泡。一般长时间用的插座上的LED指示我都给它拆掉,上面电阻一般都是200K-300K的,但用时间长了的也都烧变黑了。

网友:
电源指示灯LED通常用100K电阻的较多,但很多是用的1/8W甚至是1/16W的,偏小,最好用1/4——1/2W的电阻。

网友B:
这个问题要问湖南长沙学院的元增民教授!

网友:
我现在看到带氖泡的指示灯插座就怕。以前遇过多次氖泡炸掉。就是某一天把开关按下,突然就炸了,吓一大跳。现在看见氖泡都有心理阴影了。
后来把家里电源拖板的氖炮指示灯换成LED了。不过要记得,串联LED的电阻功率要大,用1W或2W的电阻,不然时间久了,电阻会发黑的。我用功率仪测过,只要把电源拖板上的开关打开,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那组LED和电阻就有0.3W左右。同时按下三组开关,就有1W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要问湖南长沙学院的元增民教授!

元教授不屑于这么小儿科的问题,人家是专门研究功放的高层次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元教授不屑于这么小儿科的问题,人家是专门研究功放的高层次人才

呵呵,他那所谓的专利功放——根本就是个错误的没用的东西。

网友:
就是这个二极管指示灯,元教授的教学PPT都错误很多呢!

网友:
不要这么弄,发光管反压很低,拿它直接接二百二,软击穿多了还是要烧断的。这种情况很多,不是你简单限流能解决的。

网友B:
看看元教授的教学PPT:大家欣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元教授的教学PPT:大家欣赏

那只4007不如与LED并联在电路中,但极性与LED相反,那样对LED反而还有保护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看元教授的教学PPT:大家欣赏

这下清楚了,我总担忧发光管会反向击穿烧毁,所以一直我都是在发光管上反向并联一只1N4007,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容降压,效率会高,当然还要考虑去电流冲击,电路复杂体积大。不过不建议用LED做220V,损耗太大,最好是 ...

版主能给个电路么?
我只知道电容值估算c=15i~~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下清楚了,我总担忧发光管会反向击穿烧毁,所以一直我都是在发光管上反向并联一只1N4007,呵呵

朋友,对错你自己判断,俺不负责。我只是原样转其PPT,呵呵呵。。。。。小声地传播小道消息:据说那教授是竹笋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元教授的教学PPT:大家欣赏

没什么问题啊,很正确啊。

网友B:
呵呵,需要好好仔细复习基础知识!
深刻理解有效值、平均值、平均功率、、、、、、
作为你如果犯这样的错误还能理解,但作为教授,且这样的PPT出现在大学的课堂上,那就无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看元教授的教学PPT:大家欣赏

如果按照直流的话,这样可以。如果是交流,当作估算也差不多。

从实用主义来说,教授的电路还真没错————纵观厂家的产品,几乎都是一个LED一个电阻,并没有用二极管,大多数也并没有烧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如果按照直流的话,这样可以。如果是交流,当作估算也差不多。

从实用主义来说,教授的电路还真没错— ...

作为教学,更重要的概念,而不是误差多少,即便是近似估算也应该作必要的说明。而不是这样是而是非地计算。这样会害了好多人!——不管是什么值,抓到了就代入公式计算,根本就没经过大脑!
再者,影响LED寿命的原因是发热功率,但是,要知道,LED正常工作时大部分功率是通过发光形式消耗掉的,发热只占一小部分,而让LED反向击穿时其消耗的功率都是以发热形式来消耗。并不能与正向的消耗功率相等同。从寿命的观点看,这样应用也对寿命有影响(现实中这类LED指示灯损坏的概率其实并不低)。第三,为了节省这样一只成本只有几分钱的LED,而让LED工作在反向时的功率白白损耗掉,却不但没带来任何好处反而还缩短了LED的寿命从经济上来算也是不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教学,更重要的概念,而不是误差多少,即便是近似估算也应该作必要的说明。而不是这样是而是非地计算 ...

可能中国人普遍缺乏科学精神。我估算交流电路的时候基本也是这样的————绝对不是搞个根号2来乘一下。

从生产的角度来说,寿命和成本需要有个平衡。

不得不佩服现在的工程师省钱的本事。那次拆了个手机充电器,再想自己复制一个,怎么都搞不成,甚至把省掉的原件都加上去也不行。按照计算,那个线圈得要200多圈,而拆开实际只有80圈,按照实际的还原,就是不行了……………………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朋友,对错你自己判断,俺不负责。我只是原样转其PPT,呵呵呵。。。。。小声地传播小道消息:据说那教授 ...

够了,已经很好地解释了发光管在这种状态下反向击穿时为什么不会烧毁的原因,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平时也都普遍的注意到这种用法下,发光管的寿命比较短,最典型的是烧开水的“热得快”座子上的那个指示发光管,一般使用一两个月后不知不觉的都会坏掉,所以这种情况下使用时我都会反向并联一只1N4007,这样可以保证发光管长期使用而不损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呵呵,需要好好仔细复习基础知识!
深刻理解有效值、平均值、平均功率、、、、、、
作为你如果犯这样的错 ...

220是什么值?难道求功耗你要乘38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够了,已经很好地解释了发光管在这种状态下反向击穿时为什么不会烧毁的原因,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了就可以了 ...

热得快坏是因为潮湿和高温,你看看电源插排上的指示灯,有几个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220是什么值?难道求功耗你要乘380吗?

等你分清楚并深刻理解这几个值,能正确应用这几个值进行计算的时候就知道错在哪了。呵呵。。。。。。

网友:
反向击穿的问题,跟LED本身的特性有关,前几年遇到过一个很简单的电路,在DC24v的电磁阀线圈上并联一个电阻一个LED,当继电器线圈通电时,LED点亮;
继电器线圈上标的功率是10W,结果电路上的LED烧的一塌糊涂,换上去点亮没多少次就嗝屁了,分析认为是电磁阀线圈断电瞬间线圈的方电动势反向作用于LED上,使LED击穿的。

电路是朋友做的,他拖我下水琢磨了一个晚上,最后找到的最佳方案是:不用这一批LED,换另外买回的一批,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够了,已经很好地解释了发光管在这种状态下反向击穿时为什么不会烧毁的原因,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了就可以了 ...

我要换头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等你分清楚并深刻理解这几个值,能正确应用这几个值进行计算的时候就知道错在哪了。呵呵。。。。。。

我看该搞清楚的是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看该搞清楚的是你。

呵呵,朋友,别太自以为是哦。
简单举个例:如果那LED是个稳压管,并且稳压值是220V的话,那么正反向电流各是多少?

网友:
再问个简单的问题:两个有效值可以直接相加减运算的前提条件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