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网线圈的绕发

楼主(2013-03-05):
珠网线圈Q值高,手工绕制很方边便
1)平面型珠网线圈绕制
骨架制做
在CAXA华正软件上画好骨价图.利用它的阵列命令很方变将元周等分成奇数块.看图,打印出来,贴在厚三毫米的有机塑料板上,照线刻槽做好骨架,绕好后的线圈

网友A:
这个板子边缘你好歹用锉把它弄光滑点啊!图画的漂亮,实物不好看

网友:
  用CAD画又好又快,方便。

网友:
只是“绕发”一词不懂。

网友B:
现在打算绕空心的一种大线圈,脱胎的那一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打算绕空心的一种大线圈,脱胎的那一种!

支持! 按陈宪文的绕,570 Q

网友:
里兹线蛛网线圈也可以计算电感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 按陈宪文的绕,570 Q

今晚仔细阅读,发现是间绕法,难度大了, 因为手里目前只有一点较粗的漆包线,只能先找到差不多粗细的铜线后再试,现在还是现实一点,先做一个双回路的珠网板,资料有了,只是不太确定,先查看坛里老师们的发言,再决定一个尺寸比较适中的珠网板,我的线径是0.44的漆包线,用360P单连!

楼主:
上班时突然想起随手做了个,没修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边缘你好歹用锉把它弄光滑点啊!图画的漂亮,实物不好看

忙里偷闲用剪刀剪的,没修整,只花了五分钟就做好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