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专业功放的卡农和6.5输入接口

楼主(2013-03-05):
买了台专业功放只有卡农和6.5输入,是两声道分开输入的。今天买了个混响前级,发现输出只有一组红白莲花!难道悲剧了,想了好久也不知道怎么能把红白莲花转成两个卡农或者6.5!是不是不能接啊,如果接,有什么线材可以实现吗?另外同样道理,如果直接用电脑的3.5输出,有3.5转两个6.5或卡农吗?

网友A:
卡农接口与莲花插口可以互接,但线材需要自制,采用普通单芯隔离线,卡农插口(头),1、3接外皮(地)、2接芯线,另一端加莲花插头即可,一个声道一根。3.5转卡农的线也需要用双芯隔离线自制,3.5接莲花插头的线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农接口与莲花插口可以互接,但线材需要自制,采用普通单芯隔离线,卡农插口(头),1、3接外皮(地)、2接 ...

晕了,自己做不来,悲剧了

网友A:
这些件都有卖的,自己焊接一下就可以了。你如果在天津我帮你焊。6.5接卡农的就是话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农接口与莲花插口可以互接,但线材需要自制,采用普通单芯隔离线,卡农插口(头),1、3接外皮(地)、2接 ...

还有个问题,如果自制的话,应为专业功放是双声道单独输入的,比如我做了红白莲花转两个6.5头,分别插在专业功放的左右声道输入上,有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件都有卖的,自己焊接一下就可以了。你如果在天津我帮你焊。6.5接卡农的就是话筒线。

关键是不是单头对单头啊,是单头对双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是单头对单头啊,是单头对双头

主要是你输入接口上是否双声道输入,如是的,用三段式插头就行了,成品线有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你输入接口上是否双声道输入,如是的,用三段式插头就行了,成品线有购的。

专业功放的输入不是左右声道分开的,单声道输入啊,是两个卡农接口或两个6.5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功放的输入不是左右声道分开的,单声道输入啊,是两个卡农接口或两个6.5接口

如是这样,你一个莲花口对一个6.5就行了,每个都是二根线。

网友:
卡农插头和插口,只要不是平衡输入,只需要单芯隔离线就可以。平衡输入也可以改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如果自制的话,应为专业功放是双声道单独输入的,比如我做了红白莲花转两个6.5头,分别插在专 ...

需要两根隔离线,两个6.5插头,红白莲花插头各一个,分别接左右声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两根隔离线,两个6.5插头,红白莲花插头各一个,分别接左右声道。

其实不用自己焊的,成品的也便宜,再差点元把钱一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5852417901

网友:
在陶宝买一条莲花转卡侬十多块

网友:
专业级的就用专业级去匹配
才是正理

网友:
会的就简单!不会就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