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声音慢慢变小,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3-03-05):
是一台老式的夏普收录机,收音机收到台后听一段时间声音慢慢变小甚至没有,再次收台声音又正常,可过一段时间声音又慢慢变小,难道里面的电容老化导致? 请高手求解~~~

网友:
在电位器那儿注入噪声,看看噪声变不变,电位器那儿就有毛病,查隔离电容和功放滤波电容。要不变,就看高放级的滤波电容,滤波电容如果没坏,电压正常,那就往前,重点看看电解电容有无发热、拉稀的迹象。

耐心细致点儿,这毛病应该不难找。

另外,你这如果是电调谐的还要看看调谐电压。

网友A:
你说的不清楚,什么叫再次收台?是重新调谐吗?还是重新开关机?进行了什么具体的操作后又有了声音的,你得说清楚

如果是频率偏了,是振荡回路的元件不好,代换。感觉是本振的问题的多

网友:
这是一个典型的与时间有关的故障。可能原因:电池电量将近耗尽;电解电容的漏电逐渐加大,这只电容发热;机器里面有旧式老锗管三极管,其漏电流逐渐加大,这只三极管发热。可逐一检查。

网友:
此种情况大多数是由于转换开关之类的接触点老化造成的,最好的办法是根据电路先把相关开关点短路,或者直接清洗或更换。另外对于扬声器有关的电路做检查(或用代换法直接测试)。

网友B:
同意5楼意见,老式收录机转换开关触点氧化是通病,老式夏普机原件老化的可能性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清楚,什么叫再次收台?是重新调谐吗?还是重新开关机?进行了什么具体的操作后又有了声音的,你得 ...

不关机,再次调谐后声音有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5楼意见,老式收录机转换开关触点氧化是通病,老式夏普机原件老化的可能性很小。

恩 切换开关有点老化,已经清洗过,故障依旧。

网友:
1、外接电源,判断是否电源故障。2、短路音量电位器,判断是否音量电位器故障。3、断开前级,直接从音量电位器中点输入信号,判断是否功放故障。4、检查双连。5、逐级检查变频、一中放、二中放相关原件,原件没多少不太麻烦。6、检查录放转换开关,本条是重点,本人遇到过录放转换开关触点氧化,收音时有时无的故障。1、2、3、4条似乎和本故障无关,但检查并不麻烦,最好是检查一下。

网友:
板子要是脏的话,先清洗一下板子。

网友:
喇叭线圈氧化没有。还有开关是不是清洗不彻底。

网友:
三极管老化

网友:
此种情况大多数是由于转换开关之类的接触点老化造成的

网友:
拢共几个电容,挨个儿用esr表量一遍半小时也够了,肿么拖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