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f368型表的电阻档问题

楼主(2013-03-05):
求助各位老师,我的两块mf368型表,一块X10k档可以调零,其余的电阻档搭表笔无任何反应,电池全新。还有一块X1档部归零其余都好,请教老师们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档位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档位开关接触不良

开关我清理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关我清理了,还是不行

你转到有问题的档位,短接表笔用手压一压开关弹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转到有问题的档位,短接表笔用手压一压开关弹簧片看看

老板,还是没有反应,困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板,还是没有反应,困惑了

量一下线路板上电池+-线是否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线路板上电池+-线是否有电压

有电压的,在X10K档 表头有0.08伏,其余电阻档表头无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电压的,在X10K档 表头有0.08伏,其余电阻档表头无电压

不是叫你量表头,是叫你看看3V电池是否到电路板

网友B:
已经告诉你看3V电压了,为什么还找9V呀,X10K档与其他电阻档不是一个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叫你量表头,是叫你看看3V电池是否到电路板

量出电压2.94付,有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告诉你看3V电压了,为什么还找9V呀,X10K档与其他电阻档不是一个回路。

呵呵,不懂外行,呵呵,见谅

网友B:
把开关打到X1-X1K任意一档,测档位开关三个触点的任意一点与电路板左侧中间橙色线上面色环标记为棕白蓝红(19.6K)左侧端,有无3V电压,如没有,就应该是3V供电电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开关打到X1-X1K任意一档,测档位开关三个触点的任意一点与电路板左侧中间橙色线上面色环标记为棕白蓝红( ...

内圈无电压,中圈2.43伏,外圈无电压

网友B:
测档位开关的活动触点(蓝色支架上的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档位开关的活动触点(蓝色支架上的触点)。

老师给个联系电话吧我电话请教您行吗

网友:
要是再不清楚,把电路板拆下来,看看你图上电池南孚的负极和野马的正极连线分别去查,应该能够搞定。

网友:
如还搞不定的话,你就当配角处理给我吧,我有一块表头动圈坏了。

网友:
已经给你回复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圈无电压,中圈2.43伏,外圈无电压

三圈都应该有电压,因为转动的铜片是一体的,没有电压说明接触不好

网友:
查电阻档调零电位器中间接头至电路板最里圈触点(与转换开关蓝色支架最里圈触点的接触面)之间的电阻是否为46.7K。

网友B:
电阻档测量电路为X1-X1K档的四个分流电阻的一端、表笔负极与表头负极并联,表笔正极接电池负极、电池正极通过档位转换开关一路分别并与各电阻档分流电阻的另一端,另一路通过一个46.7K电阻串接调零电位器中头及调零电位器的一侧接头串接到表头正极,按这个电路测底查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档测量电路为X1-X1K档的四个分流电阻的一端、表笔负极与表头负极并联,表笔正极接电池负极、电池正极通 ...

你这么说楼主肯定

网友C:
同问,MF50出同样问题,倒鼓1,2天,也没有解决,目的是想练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问,MF50出同样问题,倒鼓1,2天,也没有解决,目的是想练习.

指针表很简单的,电阻档你沿着:被测电阻一端→正表笔→开关→电池→电阻→调零电位器中心接头→电阻→表头电位器→表头→副表笔→被测电阻另一端

网友:
368电路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kx&nothumb=yes

网友:
附图,逐个检查欧姆档的电阻及连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指针表很简单的,电阻档你沿着:被测电阻一端→正表笔→开关→电池→电阻→调零电位器中心接头→电阻→表 ...

谢,按照你教的方法再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按照你教的方法再试下

按26#的图,很明显,X10K档正常的话,剩下就是开关和46.7K电阻了,我的观点始终在开关

网友:
我也有台MF368,电流、电压都很准,就是电阻档(所有)都偏小一点,测中值电阻20k(0.01%)测得19.2k,用数字表测内阻为20.1k也正常,其他量程的内阻都准确,就是测量不准,都偏小那么一点,偏小的角度都一致,不到1格0.8格大概(50格计)。不知道是怎么了?

网友:
MF368欧姆档(除了10K档)是通过46.7k电阻的,除了检查电池电压是否对外,是否要查查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