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经典线路更简易的来复式单管机

楼主(2013-03-07):
经典的来复式单管机使用倍压检波,并把检波二极管作为三极管的下偏置电路,实现来复放大的功能。这一电路使用半波检波,并把检波电路串联在上偏置电路中,实现来复。这样处理一举多得。不仅比传统线路减少一个检波二极管,而且还提高了检波效率,并且使三极管容易偏置,特别适合硅管。经与传统电路对比实验,这一电路的效果好得多,是单管机电路一个小小的突破,单管机爱好者可以试一试。

补充:
在1.2V低电压条件下,上面的电路甚至可以进一步简化成如下的形式:

经测试效果略差,失真较大,声音较小,电流0.7毫安。
另外检波二极管用1N4148这样的大压降二极管也是可以的,失真略大一些。

网友:
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期待试验效果

网友A:
能收几个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收几个台?

收台很多,效果绝对比经典线路要好,我用经典线路做单管机效果很差,这个电路出奇的好,你试一下就知道了,比经典线路还要简单,还要容易成功。

网友:
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B:

请问集电极电流是多少?二极管兼作上偏和检波,当温度变化时是否会影响偏置的稳定?

网友C:
强台偏置电流大,灵敏度高;弱台偏置电流小,灵敏度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集电极电流是多少?二极管兼作上偏和检波,当温度变化时是否会影响偏置的稳定?

集电极电流1.2毫安,对于硅管来说,穿透电流可以忽略不计,不需要稳定工作点的措施,温度变化带来的影响微乎其微。即使对于锗管,工作点的飘移对性能的影响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台偏置电流大,灵敏度高;弱台偏置电流小,灵敏度低。

由于串联的偏置电阻很大,信号检波所增加的附加偏压对偏置电流的影响很小,三极管的工作电流基本保持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集电极电流1.2毫安,对于硅管来说,穿透电流可以忽略不计,不需要稳定工作点的措施,温度变化带来的影响微 ...

赞赏您对单管机的新颖构思,我一定实验该电路。

网友:
单管机的新构思,对直放我有挥之不去的喜好,我一定实验该电路

网友D:
失真会不会大些?不过耳机应该听不出来。

网友E:
我发过这么个电路,稍有不同,省了个电解,实验结果很好,不足处是对电压敏感,稍有变化就无声,加上那个电解更是无声,不知楼主是否亲自实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真会不会大些?不过耳机应该听不出来。

失真不大,音质正常,强台声音很大,没有嘶哑的感觉,我用经典电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发过这么个电路,稍有不同,省了个电解,实验结果很好,不足处是对电压敏感,稍有变化就无声,加上那个电 ...

当然实验过了,昨晚刚试成功。你的电路给我看看,看看有何不同。

网友F:

这个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如何呢?

这个电路有些复杂了,效果不一定能比我这个更好。传统电路已经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我这个电路比传统电路还节省一个元件,效果却更好。

网友:
好思路,有空一定试试看。

网友:
传统的线路,工作时,有AGC的作用,而这个电路,正好相反。(好在只有一级放大)

网友:
硅管的工作特点就是:温度变化对它的工作点的影响很小,而偏置点的工作电压的变化对它的工作点的影响很大。

网友:
3V电压怎样?

网友:
这个图的AGC方向的确不对
收弱台不利,太强的台应该更不利

网友:
当然强台集电级电流大,你的二极管是正向偏置,信号越强基极电流增加,集电极电流加大。反音量控制。信号再强就自激了,所以不能加再生。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电路图。
这个电路跟68-1用高频变压器的单管机相比,收听效果哪个更好?

网友G:
电路比较简洁,比636单管机节省了一个二极管。
感兴趣,仿真了下,对电源电压降低的敏感度上,比硅三极管+1个锗二极管+1个硅二极管的636机要好。

但这个电路也引入一个问题:

工作点与信号强度有关,但与AGC是相反的,也就是信号越强,三极管的工作点
电流反而越大,现象就是扩大了强弱台之间的音量差距。
而636机是我们一般理解的AGC,信号越强,三极管的工作点电流越小,增益越低,
能够一定程度上平滑强弱台之间的音量差距。

毕竟636机是经典电路,各方面比较平衡,也难以做大的改进。
不管怎么说,支持楼主这种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

楼主:
回复qg2007:
3V完全可以,减小偏置电阻的值,将集电极电流调到1.5毫安左右就行了,效果与更高电压没什么区别。
甚至在1.2V也是可以工作的,效果差一些,声音变小,失真略大。在1.2V电源电压下,偏置电阻甚至可以短路,这时并联的电解电容也可以省略,这时集电极电流0.7毫安左右,效果差一些。

楼主:
回复:期货交易员
我认为这个电路比高频变压器的电路的效果还要更好一些,高频变压器的版本得益于单二极管检波,比倍压检波的效率更高一些,但高频变压器会产生变压器耦合损耗,这个电路直接从高放的热端进行单二极管检波,消除了不必要的器件损耗,效率更高。

楼主:
AGC方向确实与通常的线路相反,强台的工作电流反而增大,但增幅很小,最强台增加的电流只有100微安左右,对增益的影响很小。

网友:
跟我的这个电路有点类似,2ap9放在偏流电阻的下面

楼主:
回复:glory
我觉得我这一电路更合理一些。

你这一电路检波器的交流等效电路为:

我这一电路检波器的交流等效电路为:

可以进一步等效成:

由此可见,你这一电路由于高频耦合电容C3的引入,检波器形式上类似于倍压检波,偏置电阻(100K)取代了倍压检波中的二极管,检波器的效率可能还差于倍压检波。在正半周导通过程中,C3上积累的直流分量可能不能在负半周完全放尽,对二极管形成反向偏压,从而影响下一个正半周的导通过程,从而影响检波效率。我这一电路在形式上更接近于广泛采用的标准检波电路,比如矿石机或者超外差收音机的检波电路形式,效率更高。

网友:
可以搜我的老贴,另外,你补充的简化电路1.2伏那个有问题啊,不可能成的,原图去掉电解可行,加了反而易烧二极管

网友:
不想多说这个好不好,但从原理上说应该不如经典线路。个案有可能有差别。
此电路最大缺点在于没有分离三极管放大后的音频与高频信号,二极管微导通时正向电阻有多大?这对音频来说有较强的负反馈。一般单管机都尽量加大放大倍数,很少会引入负反馈的。
做好一个经典线路的再比较一下,强台下由于此机是无AGC的,并且还有强化强台工作点的作用,强者越强。强台下不可比;经典线路是有AGC功能的,强台下声音一定会比此机小。要比就比一下弱台下的效果。

楼主:
回复 fangyinghh :
搜过了,图片没看到,可能被论坛弄丢了。能否重画一下,看看你的设计。
简化电路是可行的,测试过了。因为硅管正向压降0.7V,检波管压降0.3V,负载再分去一部分电压,对于1.2V的电源电压来说,实际流过二极管的电流就很小了。并且这一偏置电路构成了电压并联负反馈,对二极管是安全的。如果流过二极管的电流过大,三极管集电极电流也越大,降落在负载上的电压也越大,从而限制了流过二极管的电流。
电解电容可能选得过大,选1uf比较合适,经测试效果几乎与10uf没有区别。

楼主:
回复 翌阳:

确实这个电路存在着低频负反馈,但这应该看成是一种优点。这种低频负反馈可以降低低频放大的输出阻抗,可以与耳机阻抗实现更好的匹配。
硅管的共发射极电路的输出阻抗一般有几千欧,一般所用的高阻耳机都在1千欧以下,800欧的高阻耳机很难找到了,老式电话机中的300欧的高阻耳机却很常见。至少对于硅管来说,常用耳机与低放的输出阻抗并不匹配,不能获得最大的低放效率。这一电路存在的低频负反馈可以更好的与实际的耳机阻抗匹配,低放效能不差于传统电路。

反向AGC对直放机其实是有害的。三极管的工作电流越小,非线性失真会越大。超外差收音机的选频回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修复三极管所产生的非线性失真,况且人对声音的失真不太敏感,所以反向AGC在收音机中获得普遍运用。对直放机而言,三极管的非线性失真是不可修复的。对晶体管电视机来说,反向AGC所产生的失真对图象质量有较大影响,所以晶体管电视机只使用正向AGC。这一电路的工作电流几乎是恒定的,强台的电流只略微增加一点,调整得当,音质会更好一些。

网友:
你好!搜坛友的老帖,比如查看学习你曾经发过的帖,应怎样在页面上搜查到,我一直查不到,请指教,谢!

网友H:
又不是困难时期,又不是要追求利润的商品机,为什么要简单?为什么要耒复?我最讨厌这两个字了,就冲简单和耒复这几个字性能就不可能好到哪去,,多用两个管子不是更好吗。如果叫比经典线路更豪华的单管机,我也许更有兴趣

网友:
这个应该试试

楼主:
回复 湘斜阳:

在论坛主导航条的搜索页面中,选择高级搜索,再按贴子作者进行搜索。

网友:
如果晶体管不设偏置,那可能要选特定的晶体管,如果参数要有出入,可能效果不佳。

网友:
构思新颖,不错!想试试

网友:
同意版主意见,对此机效果持异议。

网友:
在5v电源下,此电路与经典机相反的agc特性还不算明显,
可一般单管机真用时,一般是用3v电源吧,当然现在用4v左右的手机电池也不错,
若用2结干电池,用一段时间电压下降到2.4v左右,或者2结镍氢也是2.4v,那时
这相反的agc就强多了

另外不知道这种其实是正反馈的agc,会不会与再生一样,具有自激的倾向呢?

网友:
支持创新。有缺点那就改进改进。单管改不了就改2管。

网友:
简捷、有新意,值得一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然实验过了,昨晚刚试成功。你的电路给我看看,看看有何不同。

传送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05022-1-1.html          我的老贴,图是画的然后又拍的再处理一下,那个电阻上只要并个电容就没声音了,我这个还带再生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送门: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05022-1-1.html          我的老贴,图是画的然后又拍的再处 ...

你的图是这样的:
偏置电阻两端并联低频旁路电容会把输入的高频信号旁路掉,因此就不响了。

改成这样就与我的电路一致了,偏置电阻两端就可以并联低频旁路电容了,去掉紧跟二极管后面的滤波电容就与我的一模一样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电路比较简洁,比636单管机节省了一个二极管。
感兴趣,仿真了下,对电源电压降低的敏感度上,比硅三极管+ ...

是否能就仿真发个帖子,让咱们学习学习?

如果有视频,截图当然更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是否能就仿真发个帖子,让咱们学习学习?

如果有视频,截图当然更好。

搜下本坛e3po的贴,我是看了他的一系列介绍贴,才学的ltspice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搜下本坛e3po的贴,我是看了他的一系列介绍贴,才学的ltspice

我刚才下了一个。不过还不会建电路,你的asc文档能借用一下?

网友F:
电解电容换成瓷片电容行呒?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解电容换成瓷片电容行呒?

可以,可以换成容量较大的1uF独石电容。容量不宜太小,至少要有1uF。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可以换成容量较大的1uF独石电容。容量不宜太小,至少要有1uF。

104的如何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刚才下了一个。不过还不会建电路,你的asc文档能借用一下?

包括硅管的636单管机,及楼主的单管机。仅供参考: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包括硅管的636单管机,及楼主的单管机。仅供参考:

谢谢。这东西太方便了。应该在论坛大力推广。

不过它说我缺IN34A 元件。这些东西去哪里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谢谢。这东西太方便了。应该在论坛大力推广。

不过它说我缺IN34A 元件。这些东西去哪里下?

哦,我忘了1N34A锗二极管是后来添加的了。找到安装目录中的文件standard.dio,文本编辑器打开,添加一行:
.model 1N34A D(bv=75 Cjo=0.5e-12 Eg=0.67 Ibv=18e-3 + Is=2e-7 Rs=7 N=1.3 Vj=0.1 M=0.27 type=germanium)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哦,我忘了1N34A锗二极管是后来添加的了。找到安装目录中的文件standard.dio,文本编辑器打开,添加一行: ...

谢谢,可以了。

问题是,似乎信号没放大。我再仔细看看。

这东西比焊接电路好多了。

网友:
恩,这个好呵呵。

网友(2013-04-26):
加了电容就没声音了…

网友:
关注。
回头试试。
终于有不一样的东西了

网友:
我们的矿坛就需要这样的的创新。

网友:
你们做吧,我表示支持。

网友J:
昨天晚上按照LZ的电路图搭了一个纸皮板电路。用锥子直接扎孔,穿过纸皮在背后连线,很方便。图片见下:

元件清单:
0.01μ 纸介电容
1MΩ 电阻
10μ/6.3V 电解电容
2AP9 检波管
节能灯电感充做RFC,电感量3mH
360p 空气可变电容
0.07*60利兹线绕天线线圈,60 T/ 7 T
4节充电电池供电,4.8V

刚开始把三极管E和C极搞反了,结果电流很小,仅50μA,但试听也能收到1-2个低端电台。检查过后更正错误,试听发现声音很大,但音质不好,好像“过载”了一样。用4.8V供电时强台播音周期性停歇,像打嗝似的,弱台情况好些但音质沙哑。测整机电流1.5mA。调整磁棒方向可改善收听效果,但音质仍然不够理想。换成2节电池或1节电池供电,声音仍旧很大,不过“打嗝”情况并没有太明显改善。断开电解电容,电台播音基本无声。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昨天晚上按照LZ的电路图搭了一个纸皮板电路。用锥子直接扎孔,穿过纸皮在背后连线,很方便。图片见下:

...

“打嗝”我认为是间歇振荡现象,与电源退耦不良有关,电源供电应该在电路板上很好的高低频退耦,音质不好可能也与过强的正反馈有关。
如果加了退耦电容仍然“打嗝”,把0.01u电容换成高频性能好的磁片电容试试。检波管最好用反向漏电很小的二极管,比如1N60,1N4148也可以。
由于该电路比寻常的单管机灵敏度高,容易自激,是一个缺点。

网友:
楼主的精神和才能要赞!

网友:
二极管设置交连带来灵敏度提高是一方面.但经典电路如果DIY得法.使用合理的高放负载电阻.再生的增益不是可以想象的.
而这个电路的卖点---简单.却也正正是带来某些不可控.首先是高放负载比传统电路;高频变压器和倍压检波.都高.首个特点是高频增益大.〔但这个增大是否与经典电路与再生相加相当或超过?最好由同一个DIY者下结论.我很反对两个DIY者在不同场强下争执〕第二个特点高频负载高.非常容易自激.但这个自激.是否灵敏度高.倒是同上那一句;同一DIY者下结论好
灵敏度极高.不一定容易自激.要看DIY者的【艺术水平】而已
在众高手讨论中.我们可更全面地看到一个事物的优缺点.不能单一方面强调.要兼听

网友:
音量确实大,现在磁棒要和电台方向平行才能排除自激。LZ的建议晚上尝试一下。shiuyipyuen先生的说法很对,要比较的话最好控制只有一个变量不同,其余条件相同,这才有说服力。但是在业余条件下,这又是很难做好的。

网友:
好资料,谢谢楼主。有空也做一个。

网友J:
今晚试验的结果

(1)换三极管
把9014(β = 340)换成3DG201(β = 31),声音断断续续,好像自激更严重了。放弃。

(2)换二极管
用大管1N60替换2AP9,主观感受音质好些,杂音稍少。最后决定不换。

(3)耳机两端并联6800pF独石电容
主观评价无明显改善,放弃。

(4)在电源两端分别并联三洋100μF电解电容和6800pF独石电容
主观评价无明显改善,放弃。

(5)用6800pF独石电容替换0.01μF纸介电容
主观评价无明显改善,放弃。

(6)在三极管E极串联小电感
考虑到增益过大,在E极串联小电感(不知是不是对高频信号形成负反馈)。电感的制作如下:在一烧毁的3W电阻瓷体上,用直径0.1mm漆包线绕几十圈,线头接到电阻引脚上,测电感量约220μH。试听效果不错,电台播音大声,音质明显改善,只有低端600KHz的“中国之声”播音偶尔有阻塞。

(7)在三极管E极串联电阻
串联电阻可以对高频信号和音频信号都形成负反馈,对降低失真有好处。尝试串联36Ω电阻和200Ω电阻,发现串联36Ω电阻的效果接近串联电感,但音质更好,基本无阻塞;串联200Ω电阻后,音量显著降低,得不偿失。

经过试验,在三极管E极回路使用串联小电感或小电阻的方案可以有效改善本机增益过高的现象。修改后的小鸡声音清晰宏亮,与经典电路单管机相比也不遑多让。多谢LZ的无私奉献。PS:本人蜗居临近转播台,受转播信号干扰弱台很难收到,因此灵敏度无法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今晚试验的结果

(1)换三极管

我又试验了一下原先的电路,进一步证实了原先电路的有效性,并且发现一个成功的“要领”。磁棒天线线圈初级一侧,与可变电容动片地端相联的一极,必须与电路共地,不能悬浮,否则调谐到低端会自激。并且,次级线圈接到三极管的极性次序也是同样重要的。如果发现调谐过程中有自激现象,交换次级的接入顺序自激现象就可以完全消除了。这时工作十分稳定,灵敏度和音质均不错。你交换次级线圈的顺序再试试,并且要保证初级线圈一侧要与电路共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试验了一下原先的电路,进一步证实了原先电路的有效性,并且发现一个成功的“要领”。磁棒天线线圈初 ...

我做的小鸡可变电容动片也是接地的。今天换了天线输入线圈次级两端,接收效果没有显著改变。
另外还尝试换一支绿点3AG1三极管,不用改动偏置电阻就可以直接使用(整机电流1.7mA),只是二极管、电解电容和电源的极性要反过来。接受效果不错,主观感受少了些滋啦声。另外也试了一下在发射极串入再生线圈,声音更大也更多杂音。

网友:
来复电路能用于达林顿管么?

网友:
耦合电容接地的电路如何修改?

网友:
谢谢楼主,有时间我也试一下

网友(2013-08-13):
真想試一下

网友K(2014-02-28):
谢谢楼主,按照你的第二个图纸,仿制了一下,已经成功 十分理想,用1节1号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谢谢楼主,按照你的第二个图纸,仿制了一下,已经成功 十分理想,用1节1号电池供电。

成功就好,希望有更多的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试验了一下原先的电路,进一步证实了原先电路的有效性,并且发现一个成功的“要领”。磁棒天线线圈初 ...

交换次级灵敏度高说明高扼圈和瓷棒有反馈。

网友:
可以考虑把耳机和高扼圈的次序交换一下。也就是说耳机接三极管集电极,耳机两端并联一个0.1uf电容旁路高频信号,然后高扼圈接耳机另一端,高扼圈另一端接电源。检波二极管接高扼圈。通过电阻和电容到晶体管基极。这样就可以避免二极管支路对音频的奇怪的负反馈。
我认为这个电路最大的优点是通过将检波二极管接在三极管基极偏置电路上,确保二极管处于微导通状态,这对于收听弱台信号是非常有帮助的。

网友:
觉得30楼glory的电路很好。有人试试吗?

网友(2014-08-17):
这个要试试。

网友L:
引用 楼主:
回复 翌阳:

确实这个电路存在着低频负反馈,但这应该看成是一种优点。这种低频负反馈可以降低低频放大的 ...

请教:该图使用300欧耳机,假如使用阻抗高于或低于300欧的耳机结果会怎样,电路中的元件需做哪些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该图使用300欧耳机,假如使用阻抗高于或低于300欧的耳机结果会怎样,电路中的元件需做哪些调整?

一般不需要调整,只有声音大小的区别。用低阻耳机声音小一些,用高阻耳机声音大一些。一般来说,耳机阻抗高一些对提高音量有利。但也不能太高,否则耳机上的直流压降太高,使三极管没有足够的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台偏置电流大,灵敏度高;弱台偏置电流小,灵敏度低。

强台偏置电流大,灵敏度高;弱台偏置电流小,灵敏度低。确如此。要改进,二极管反偏要重置偏置。

网友(2015-12-19):
崇拜楼主,这个电路我实验了,灰常惊喜,几乎100%成功。

网友M:
我昨晚也做了这个机器,是临时搭焊的电路,可变290P空气连,3.3MH阻流圈。
      电源1.5-4.5V都可以很好的工作,L2接入方向和自激有很大关系,磁棒与电路靠的太近也很容易自激。实验证明:磁棒位置和自激也有很大关系,L2始端接基极灵敏度高,声音大,但是强台自激,调整磁棒离机器原件位置可以消除,这时声音极大。这机器灵敏度高,电路和磁棒线圈应该是形成耦合产生再生,我这收到4个台,本地台耳机震耳,2米外都听得清晰,换个8欧姆喇叭直接上去也很响呢。后来用3DG201替换9014,就是声音小一点点,其它无疑。

网友(2016-02-05):
这个电路的直流信号和低频信号是百分之百的负反馈,也就是说对于低频信号而言没有放大作用.这就是我对这个电路的理解.尽管如此,这个电路仍然是十分有趣的,值得大家尝试.

网友N(2016-10-29):
真是好电路,一装就响,如果感应大就加大天线初次级线圈距离,耳机很响,强台堵塞,好电路。

现在我后级加上LM386弄个喇叭听,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请问2AP9能代替1N60吗,极性方向要注意什么

能,一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真是好电路,一装就响,如果感应大就加大天线初次级线圈距离,耳机很响,强台堵塞,好电路。

现在我后级 ...

怎样加的,上电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昨晚也做了这个机器,是临时搭焊的电路,可变290P空气连,3.3MH阻流圈。
      电源1.5-4.5V都可以很好的 ...

我也做了,收听效果是我做过单管机中最好的.阻流圈1mH,90mm的磁棒,三极管为s9014,B=320,加发射极再生,整机电流在无信号时为4毫安.推8欧扬声器,虽不太响,但也能听清.用1节7号电池.这个电路的低压性能很好,0.85V时还能用耳机收听.

网友(2018-03-23):
试验失败!按1楼电路图试验,三极管9015,二极管2AP9,电阻1M,电解4.7u,电容0.01u,磁棒100mm,高扼圈2.5mH,舌簧耳机350Ω×2,电池3V,整机电流2mA,不加再生。响是响了,且声音很大,全频段仅收到低端的一个强台。声音强的时候甚至高声啸叫,耳朵被震得发麻。最不能忍受的是每间隔一会儿声音就停止,好像阻塞一样。将磁棒拿离线路板,情况并未有效改变。更换过三极管9012,更换电池:2.4V、1.5V或1.2V都试过,现象依旧,估计是硅三极管放大倍数过高所致。改用3AG1,电池3V,整机电流调到0.5mA,强台声音较大,其它频率处有啸叫声,无阻塞现象。可能因为线路板上的元件排列位置不当导致有较强的再生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又不是困难时期,又不是要追求利润的商品机,为什么要简单?为什么要耒复?我最讨厌这两个字了,就冲简单和 ...

我同意你的观点,
来复最后弄得老是自激。
我也想做一个 一本正经电路的收音机,
高放是高放,中放是中放,低放是低放,都用单独的三极管完成, 性能一定不错。
您手头有这样的电路没有?

网友:
此电路用低阻喇叭或耳机也能实现吗?手头没有高阻耳机和喇叭

网友:
崇拜楼主,这个电路是十分有趣的,值得大家尝试.

网友(2018-09-19):
苏老师测试过这个电路了吗?有建议吗? 谢谢

网友(2020-02-26):
引用 楼主:
成功就好,希望有更多的人试试。

修改后的第二个图纸是哪个,改了什么?

网友:
大家好,我照这个电路图装出来的怎么不出声呢?一点声音也没有。(电路中原件没有问题)求解

网友:
有点意思,有空搭一个电路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串联的偏置电阻很大,信号检波所增加的附加偏压对偏置电流的影响很小,三极管的工作电流基本保持不变 ...

用一节锂电行不行?

网友:
能加上再生吗

网友:
再做来复两管收音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5&fromuid=21751

网友:
今天抽空搭了一下这个电路,晶体管是9013,电阻用的是一个1M电位器串一个100K电阻,结果是失败无声。测了下整机电流,大部分时间为0,大约每10秒左右“嗒”的一声,同时电流上升至20毫安+后又降至0,周而复始。调1M电位器也不起作用,去掉10UF电容后可以用电位器很平稳地调节电流,但无声,将10UF电容换为0.047UF,发出持续的呜呜振荡声。嗒嗒和呜呜声疑是和RC组成的充放电回路时间常数有关。感觉这个电路还是有点问题的,按照图中的接法,二极管不但可以把放大后的高频信号检波,还可以把来复后的低频信号“整流”,总之没有成功,不知前面可以装响的是啥情况。又试验了30楼的电路,可以响,但是声音嘶哑失真大,调谐困难,电台位置很窄,更不好加再生。最后改为经典的来复再生电路,或者把30楼电路的R1接到二极管负极亦可,声音清晰。加再生平稳,调谐轻松,30楼声音,和经典来复机的声音大小基本相同,但是音质上不及经典的来复机,看来,经典电路还是自是有它的道理的

网友:
30楼的电路和一楼的电路有一共同特点,三极管的基级偏置电流是通过二极管提供的,可是对于来复式电路,通过二极管的电流是高频信号和音频信号的叠加,二极管在信号强的时候可能处于反偏的状态,造成三极管不导通,连接二极管的电容反复充放电,周期和电容有关,如果30楼电路那个C3有几个uF,就会发出″突突″间歇振荡的声音

网友:
所以经典电路是淘汰了很多有毛病的电路以后形成的

网友:
赞同114楼整流的说法。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能用2AP9检波二极管吧?

网友:
能用2AP9吧?

网友:
就是用2AP9,当然其他锗检波二极管也可以,期待你试验一下,我是失败了冏

网友:
这个电路2AP9能用吧?

网友:
不知啥原因,发帖后显示黄色文字,说是失败了,又发了一次,结果最后重复了多个,请删除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