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88单端电子管功放波型测试

楼主(2013-03-07):
收了朋友的一台示波器这几天测试了几台电子管功放,波型不是很理想。今天再把KT88单端测试了一下,朋友们看看。主要是看看自己制作的机器性能怎么样,下次制作需要改进哪方面问题。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啊!  与 爱姬 同床共枕啊!

网友A:
兄弟看不懂这个,帮老哥顶上去,让老师们看看,你的机壳底脚做的很科学,这样就能让四个边框和底板同时受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看不懂这个,帮老哥顶上去,让老师们看看,你的机壳底脚做的很科学,这样就能让四个边框和底板同时受力 ...

呵呵,谢谢朋友,这个底脚就是做着有些麻烦。

网友B:
呵,有了示波器换个电阻,电容效果就可以看了,真好。
波形不错。还要注意测试条件。

网友C:
高频波形不错,低频差一点,初级电感量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有了示波器换个电阻,电容效果就可以看了,真好。
波形不错。还要注意测试条件。

谢谢朋友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波形不错,低频差一点,初级电感量不足。

谢谢朋友仔细的指导,下一次再制作时注意调整。我的理解应该是电感量小影响了低频。

网友:
看了不少朋友的输出波形,高频响应都差,不如楼主的波形好,低频波形差一些,问题不大,听感估计不错。

楼主:
听着感觉还可以,就是想找出差距,没有用过示波器刚刚学会用,对波型显示说明有什么问题仅仅这几天朋友们给了分析才稍微明白一点点。谢谢朋友指导。

网友:
这波形真不错,应该知足了

网友:
恭喜老兄啊,都说波形不错,哈哈,很成功。问问底脚怎么做的啊,我也想做这样的底脚。

楼主:
能够得到版主和朋友的肯定非常高兴,下一步再折腾输出变压器底气足点了【不然要泄气了】。谢谢版主和朋友们的评价。

楼主:
朋友你好,用1CM厚的胶皮【2CM更好】合在一块用502或者其他厌氧胶水加压粘合。再用刀片切割成三角形。再用沙布磨平就可以了。

网友:
嗯,谢谢老朋友,这个还真不错。还有以后再做牛就找老兄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