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空调改接线 之操作篇

楼主(2013-03-07):
  去年天寒地冻的时候发过一帖,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57083-1-1.html    讨论了汽车空调信号规避发动机电脑的想法,上次因天冷未能动手,今天艳阳高照,天气合适,吃过午饭到电子市场要了一些插接件回家就折腾改接,效果一切尽在预料中, 怠速状态,压缩机的介入和退出均未影响发动机转速和动力,也没出现喘震和发抖现象,在试车行驶中也未发现异常,油耗估计要等到夏天后才能定论,改造想法适应我的车车。

楼主:
为嘛图片没名字了??

网友:
什么车都适用吗,明天看看我的爱迪尔

楼主:
对自己的车深入了解后慢慢技术分析才可最终确定, 可以在发动机暖机后 开风机,用临时飞线的方式给压缩机通电,看看发动机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加入压缩机负载后有什么变化,如果出现严重抖动 ,或者喘震那就建议不改。如果发动机电脑反应迅速没有什么变化反应的可以玩玩。

网友A:
无烟版主 麻烦你研究下五菱荣光的空调好吗   空调总是自己不断开停   麻烦死我了   我也想跳过发动机直接让空调运行啊

楼主:
首先你要找到空调控制器啊! 确定是控制跳 还是电控电脑跳啊!!!!上次你都没找到控制器……

发现 控制器间断跳 那就是控制器和周边电路的问题了, 如果是电控电脑跳那就是 某些传感器异常了, 还有看看空调管路雪种是不是不够了。

网友:
小排量车不建议这样做,会造成发动机震动,还会影响制冷效果。大排量发动机一般来说空调开关不影响发动机怠速。

网友:
首先检查你设定的温度,其次看你冷凝器通风散热效果,防止压力过高保护,还有看你蒸发器出风正常不,出风不正常温度太低也会保护停机。还有一点就是你的空调控制板如果是高级一点带逻辑控制的话,会在你急加速时断开压缩机,以求得车辆加速性。

网友:
今天下午我开空调试了  只要吸合制冷很快  应该不是制冷剂的问题   就是能听到工作台下那个保险和继电器在一个大盒子里的 继电器没规则的咔哒咔哒的响   一吸合动力就降低  一分开动力就足

网友:
这样来回咔哒响  那动力就一股一股的

网友:
首先是面包车  其次是面包车  再有还是面包车  没有你上面说的那些功能吧

楼主:
现在气温不高,冷剂不够制冷也快,关键是找到视液镜 看一下情况就知道冷剂够不够了。

网友:
视液镜是不是在前面冷凝器旁边的罐子那里啊

楼主:
不太清楚,顺着汽车空调的管路找一下,有个指甲盖那么大的一个圆形玻璃片可以看到管路里边的液体流动情况的就是了,一般都在比较好观察的地方   下图

网友:
额 那我明天找找看  什么样表示制冷液不少呢

楼主:
开启空调瞬间,视液镜内状况从透明到白烟到大量泡沫,然后泡沫逐渐减少再到透明,就是说明雪种充足,  如果开启空调后一直有很多泡沫说明,系统缺少1/2~1/3左右的制冷剂,如果一直出现白雾浓烟状那就说明空调 雪种少于1/2的量,如果出现稀少的白烟说明空调系统雪种已经少于1/3的量。  观察的时候在压缩机启动瞬间看就知道了,

楼主:
图片回复正常 但是有些乱

网友:
无烟感觉像神一样在改装汽车……我勒个去……

网友B:
       赞一个!

    烟版兄弟高人啊,博学多才,动手能力超强,干什么象什么!还专业!

    一般人,包括4s技工都不会动的改造,在烟版兄弟手上轻易实现了,真不敢想象。

    其实现在的电喷汽油发动机,都有一个怠速马达(大多是步进电机),怠速时,当怠速变化时,该电机在ECU的指令下会调整进气空气量。所以当车上空调负荷的投入,怠速电机会调整进气量而稳住怠速的。而空调负荷是渐增加的,即刚开始工作时空调管道内压力不高,压缩机负荷不大。随着空调压缩机运行,压力才逐渐增大,所以这个是渐增型负荷,加上现在的汽车大多是斜盘式变排空调,所以不会产生突变负荷,于是烟版兄弟虽退出了空调怠速控制器,怠速一样稳定不变,这全是怠速马达的功劳。实际上燃油量是增加了。

    其实,空调投入而加大怠速,这是特意这样设计的。因为,怠速状态时发动机内的机油润滑不是很好的,例如飞溅润滑就量少溅程短,循环机油供量也小。这时候如果给发动机加上负荷,必定造成摩擦副的磨损增加。于是设计者特地在发动机怠速有负荷时自动加大喷油量来提高转速,以增加机油供量和动能,满足机件工作要求。这与汽车起步时要加转速和汽车不能憋档行车一样,是同一个原理。

    所以,我还是认为空调投入后发动机转速自动上升,应该更有利保护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

    烟版兄弟高人啊,博学多才,动手能力超强,干什么象什么!还专业!

谢谢老哥夸奖,您说的缺点有一定道理,所以在改装之前做了很多功课,首先, 这台机器是在经典的丰田4Y发动机上从新标定改进出来的,用ETC电子油门,节气门上没有怠速调整电机了,静态怠速是通过调整点火提前角来调节的, 由于发动机带有VVT系统(液压控制)这样油道要求压力不低于160KPa,已经比同类型常规发动机高出了20% 所以油道润滑能力应该不成问题, 在油道压力测试过程中,常规怠速油压为172KPa, 原装空调系统怠速提升后,主油道压力仅仅提升了0.5KPa    而机油泄压压力仅为190KPa ,得到结论也就是说这台发动机从怠速到最高转速的机油压力变化在172~190KPa之间, 而改装后空调开启,怠速时的机油压力依然保持在172KPa左右,仍远高于系统最低要求,所以就大胆的玩了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

    烟版兄弟高人啊,博学多才,动手能力超强,干什么象什么!还专业!

我觉得哈,这栋东西还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呵呵,不过也只能是在自己的车上玩玩。别人的一般不建议玩。对自己的车了解透彻,好下手。

网友:
这个改装起什么作用?

网友C:
想了半天 还是没想通 版主的改装起什么作用!~  如果你开空调的转速是1150转! 那么你的电磁阀 连接的真空 定位螺丝被人动过了!~ 只需要调整定位螺丝 蒋转速调回680转 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了半天 还是没想通 版主的改装起什么作用!~  如果你开空调的转速是1150转! 那么你的电磁阀 连接的真空 定 ...

额……新车!没人动过我i车上任何螺丝   没用过这车都不知道具体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

    烟版兄弟高人啊,博学多才,动手能力超强,干什么象什么!还专业!

额……忘了说,斜盘变排空调是高级车上用的, 一般车还是普通的斜盘定排压缩机,我这车用的是更节能的漩涡压缩机 所以运行阻力更平稳。

网友C:
佩服版主的 折腾精神 向版主学习!~    我的是 4G20D 发动机!~ 版主是什么型号的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版主的 折腾精神 向版主学习!~    我的是 4G20D 发动机!~ 版主是什么型号的发动机?

绵阳新晨V19     您的也是HIACE。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绵阳新晨V19     您的也是HIACE。

我的是 金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 金杯

金杯海狮?呵呵 车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夸奖,您说的缺点有一定道理,所以在改装之前做了很多功课,首先, 这台机器是在经典的丰田4Y发 ...

不愧是烟版,这么精通啊,打心里又赞一个!
我多年没去关心汽车技术了,居然有靠点火角提前量来调整怠速,呵厉害,诚学习了!
你做到了充分了解下而改动工况,应是很科学的。
心中还有个小疑问,呵,这厂家当初为何不省掉这个启空调自动怠速上升,这明显要省出可观的成本啊。
空调上,我的车是斜盘变排压缩机(速腾),而且我车的4s技师和我讲,说大多数家桥已是斜盘压缩机了(当初关心自己车技术含量和以后维修成本才谈起这个的),听兄弟这一介绍,估计是4s技师弄错了。
向兄弟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了半天 还是没想通 版主的改装起什么作用!~  如果你开空调的转速是1150转! 那么你的电磁阀 连接的真空 定 ...

没看明白你说的螺丝是什么,应该不是指化油器的风门螺丝或化油器节气门怠整螺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愧是烟版,这么精通啊,打心里又赞一个!
我多年没去关心汽车技术了,居然有靠点火角提前量来调整怠速 ...

哈哈,没事瞎研究呗,正和您说的网络是个大资料库,只要你想找都会有的。

    由于电子节气门技术先天的原因,电子节气门无法对怠速状态(节气门关闭时)的进气量进行精密调节的,至少比机械(拉锁)节气门的同步电机控制怠速进气差很远,所以电子节气门的发动机只能通过改变点或提前角和空燃比来改变怠速转速。

   旋窝压缩机最早是在在各种小排量车上应用起来的,后来因为其振动小 COP比值远高于斜盘和叶片式,机械效率高摩擦系数小,压缩机接入发动机失速小,几乎免维护等优点近年来逐渐在各种车辆上迅速普及。据我观察基本近几年国内大多数车辆都使用了漩涡压缩机, 而斜盘变排量式压缩机最早是应用在高档轿车上,效果类似于变频空调的作用, 但是本身自身重量大,体积大,机械摇臂复杂等因素限制了在经济型轿车上的应用,斜盘变排量压缩机大多有2~3根线连接压缩机,定排量的只有1条,这个是最好的区别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你说的螺丝是什么,应该不是指化油器的风门螺丝或化油器节气门怠整螺丝吧?

人家说那是化油器版本的发动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没事瞎研究呗,正和您说的网络是个大资料库,只要你想找都会有的。

    由于电子节气门技术先 ...

嗯,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家说那是化油器版本的发动机

呵呵,应该是那位老师搞错了,现在是电喷和直喷时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应该是那位老师搞错了,现在是电喷和直喷时代了

呵呵直喷没研究过,那玩意才是高科技,用上稀薄燃烧了。

对了 您说的空调疑问 呵呵您估计没看到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57083-3-1.html这帖子我35楼的回复,车型不同,发动机调校也不同的。

网友:
技术贴,要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直喷没研究过,那玩意才是高科技,用上稀薄燃烧了。

对了 您说的空调疑问 呵呵您估计没看到http:/ ...

刚看了。
空调启动后发动机转速自动升高,好象每种车都这样设计的吧,不分家桥和轻客。也许道理更深奥些。但肯定的是你的动手能力和知识,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
空调启动后发动机转速自动升高,好象每种车都这样设计的吧,不分家桥和轻客。也许道理更深奥些 ...

嗯表面上看都是升高,但是发动机的内力变化就不同了,轿车空调加入了发动机多少都会感觉有些吃力,那是因为发动机补偿合适, 但是我这相反,开空调了比不开空调还有劲,轻轻加油车子动力充足得厉害。

网友D:
也参与讨论一下,嘿嘿
就我知道的,至少我们现在生产的所有小轿车,其空调压缩机都是采用多缸斜盘摇摆式柱塞泵的,并且很多年前就是这样了。要说变化,那就是由原来的五个缸发展到现在使用七个缸的,由原来的定排量的变为逐渐转向变排量的。
我自己的车上用的压缩机就是变排量的5缸压缩机,此机和老款的GL8使用的压缩机是一样的。这压缩机在第九个年头时发生在制冷时“哒哒”作响,虽然制冷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是把它给换掉了。这压缩机原厂是本系统的“易初通用”所制造,即去原厂购买了一台让4S更换,换下的旧机4S还给了我。
这换下的可变排量压缩机,电器连接线就只有电磁离合器的两根线,是固定在压缩机上的一个两芯插座。
上述有位同学所述的一汽大众“速腾”轿车,使用的压缩机,据我所知应该亦是这种类型的压缩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参与讨论一下,嘿嘿
就我知道的,至少我们现在生产的所有小轿车,其空调压缩机都是采用多缸斜盘摇摆式柱 ...

现在都开始向漩涡压缩机发展了,斜盘压缩机机械结构复杂,OCP上不去  。

网友D:
还没有哦!
本集团的汽车空调机有限公司及三电拜洱热系统有限公司等的主力产品都是斜盘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没有哦!
本集团的汽车空调机有限公司及三电拜洱热系统有限公司等的主力产品都是斜盘地。

那就不懂了,去年在车市看车的时候,发现很多车都装备漩涡压缩机了,

网友:
我的车是世嘉,压缩机就是6缸变量的,

网友:
不服不行啊    。你太厉害了

网友(2013-04-24):
引用 网友A:
无烟版主 麻烦你研究下五菱荣光的空调好吗   空调总是自己不断开停   麻烦死我了   我也想跳过发动机直接让 ...

不停的开关那是你的车辆的室温温度到了,想让空调不停机可以把空调出风口的感温电阻改了或穿个可调电阻,来控制开关压缩机说白了就是能使你的空调制冷温度调的更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直喷没研究过,那玩意才是高科技,用上稀薄燃烧了。

对了 您说的空调疑问 呵呵您估计没看到http:/ ...

电喷的都有空调信号。当开开空调开关时会给发ECU一个信号,然后发ECU会根据当时的温度等因素来决定是否接通压缩机。如果允许的话发电机会发出控制信号来调节怠速阀的开度(或给变步进电机的开度)先使发电机的转速上升然后才接通压缩机开空调。。这样汽车开空调才不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