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马行空搭电路试验FU-19串扰效果,请看:

楼主(2013-03-07):
我这个电路的目的就是为了试验使用单个FU-19的管子作双声道的功放。我这个电路搭得非常简陋。开始我以为孪生管串扰严重。但是刚才搭了这个电路后效果让人振奋。我使用的阳极电压270多,阳极电流25毫安,阴极电阻330欧姆,为了消除串扰问题,我把阴极电容加大到2200微法,50V的电解电容。栅极偏压,直接使用输入变压器绕组作了,没有使用耦合电容以及栅漏电阻。没有使用电压放大级,直接使用输入变压器,8欧姆/5K的。信号源使用收音机直接输出,信号送到一个输入输入变压器上,直接进入FU-19的栅极。这个声道的输出变压器上接了一个小灯泡作为负载(12V15W灯泡)另外一个声道的输入变压器信号输入端短路。并将这个声道的输出变压器接上音响。当收音机的音量开到三分之二时,小灯泡随着播音员的讲话忽闪忽闪的。另外接音相的,在距离10厘米时刚刚略微听到播音员的说话声。10厘米外就听不到了。达到这个效果的功劳都在阴极电阻上并联了2200微法的电容。这个电容我只用了一支电解,没有并联高频退耦电容,也就是104的瓷片电容。我想并联后效果更好。下一步,我就针对这个电路,把电压放大级等都完善起来。让这个FU-19的冷门管子派上用场。

一个管子里的阳极电流,上面的输出 接音箱。下面的接了一支12V15W灯泡做负载

一个管子里的阳极电流,上面的输出 接音箱。下面的接了一支12V15W灯泡做负载

阳极电呀

阳极电呀

各个元件

各个元件

电源部分

电源部分

网友:
激光老师的实验还是很不错的。
其实FU-19并不太冷门,用这管子做推挽不错,便宜 而且质量 很好

楼主:
做推挽放大,功率达到20瓦以上,目前大部分居住楼房,稍微一开,音量,邻居就找麻烦!况且fu~19单端输与6p3p相当了,我目的就是做功率小一些的放大器。
前阵子春节期间我放6aq5的功放,音量放了一半。结果不一会就有人找麻烦了!!!

网友:
喜欢RF的我们看到这管子这么用,哈哈  只能说给我做个短波多好  哈哈

楼主:
我把我昨天晚间做实验的电路原理图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你干脆把阴极接地,搞单独的删负压好了,麻烦不了多少。

楼主:
我主要就是实验自给偏压 两个声道之间的串扰问题。要是给栅极固定偏压,阴极直接接地,就不存在串扰问题了。

楼主:
回复 :傻瓜笨猫

老兄,我有这个管子的短波功放电路,这里有规定,尽量避免发射方面的话题。所以我就不便多说了,实在不好意思!!!

网友A:
我还以为是看看一个灯泡里面的两个管子的串扰呢。

网友B:
这是一个功率接续器,试验时,为了安全最好还是把主件固定一下为好,哪怕是用木板甚至的纸板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功率接续器,试验时,为了安全最好还是把主件固定一下为好,哪怕是用木板甚至的纸板都行。

我就是验证一下fu-19里两个管子之间的串扰问题,试验坐完,也就不再使用了。另行设计电路和机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是看看一个灯泡里面的两个管子的串扰呢。

就是试验一个玻璃泡里两个管子的串扰。我的目的就是用一个fu~19管子,做一台双声道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