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刚做好的许老师LCR,测了手头各种电容(大量图片,手机党慎入!)

楼主(2013-03-08):
之前没时间仔细看贴,但是知道这个值得一试。买了套件制作完毕发现有问题,在检修故障过程中有目的地看帖子,故障排除了,过程中也学到不少东西。
测试了一些手头的电容,因为之前不大注意电容的副参,所以对这些参数的大致范围没底。

先看看内部图:

测试电容:
这几个薄膜电容看来质量非常好

黄色的差点

蓝色的好像不咋地了

以下是电解,大多是山寨电解

下面两个是已经坏掉的电解,一个容量已经很小了,用万用表电容档也能测出,另一个容量变化不大,但是损耗增加太多

坏了的电机启动电容,容量减少,ESR甚至达到5欧以上

以下是电感类

一个电磁铁,抽出后电感量21mH
插入后46mH

测量套件中的10uH贴片电感

网友:
机器装好了,现在还不知道怎么看电容的好与不好。

网友:
楼主,多少钱一套,哪里有卖的,我都想搞一套玩玩!

楼主:
小林电子那里买的

网友:
和我一样的外壳,我是年前买的2.0版本改3.0的

网友:
未知电容器的精度,所以也不能评判仪表是否准确。

建议楼主找几个0.5%精度的电容器再测测,发几张图那就更好了。

网友:
不错,不过现在我的工作还用不上

网友:
谢谢楼主! 电桥做的真好。非常专业啊。

网友:
静待100KH版本的

网友:
最小可以测量多大电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的电容其实很好,因为不是CBB。还有你说的山寨电解,也没什么问题。坏的电解电容你看相位角,蛮有意思的 ...

谢谢!学习了

网友:
正在关注这个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的电容其实很好,因为不是CBB。还有你说的山寨电解,也没什么问题。坏的电解电容你看相位角,蛮有意思的 ...

请教老师,那蓝色的应该叫做什么电容呢?
坏了的电解,有一个相位角到了-146度,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那个蓝色的是容,可能是涤纶电容,D=0.004,实际D值约为0.004+-0.001,即0.002到0.004之间。
另外两个D=0.000和D=0.001的,是高Q电容。不过,这两个电容Q值高,此表无法分辨谁好谁坏。
因为,此表D值标定误差为0.003,当然,1kHz大约有3倍余量,实误差约0.001
假如,那个D=0.000的误差0.001,那么实D值是0.001,另一个反而变为0.000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老师,那蓝色的应该叫做什么电容呢?
坏了的电解,有一个相位角到了-146度,这是怎么回事?

-146度比较奇怪。
在Q较小情况下,RP为什么是负值。
用示波器看一下tl082有没有自激。或是那里没有安装好,造成测量错误。
或者是程序有误。

这样的电容,损耗很大,不大可能自激。tl082本身也比较稳定,不易自激。也许程序有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蓝色的是容,可能是涤纶电容,D=0.004,实际D值约为0.004+-0.001,即0.002到0.004之间。
另外两个D=0. ...

问下成品电桥标0.3%精度,D值可显示万分之一,
成品电桥的D值显示和DIY的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后面就多个零呢?

网友D:
人手—台.二手电桥爆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6度比较奇怪。
在Q较小情况下,RP为什么是负值。
用示波器看一下tl082有没有自激。或是那里没有安装 ...

老师能不能给出一些关键点的电压和波形,还有测试条件 如夹子开路短路情况?这样检修起来就容易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手—台.二手电桥爆跌!

呵呵,许老师超强啊。2004屏销量爆涨,机壳销量爆涨,开尔文夹销量爆涨,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下成品电桥标0.3%精度,D值可显示万分之一,
成品电桥的D值显示和DIY的有什么区别,是不是后面就多个零呢 ...

成品电桥D值大多显示到0.0001分辨。但D值精度是标到0.003
测量D值小于0.003的,就要看表的精度余量了及分辨力。一般的,0.3%成品桥有效分辨力高,免强可以测量D值小于0.001的电容,但可信度较低。
STC版测量D小于0.001的,测不了。主要是因为各种噪声,有效分辨力上不去。有效分辨仅到0.001,小于0.001的测值无效。
stm32 100kHz桥,DDS与信号源分开了,数字噪声变小,有效分辨力大幅提升,D值小于0.001也可以测量,有参考价值,但可信度也不高。

D值小于0.001的测量,在0.1%的电桥中,测值可信度也不大高。最好使用0.05%的电桥,或者直接上Q表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品电桥D值大多显示到0.0001分辨。但D值精度是标到0.003
测量D值小于0.003的,就要看表的精度余量了及分 ...

谢谢许老师科普电桥方面的知识。

网友:
能与数字电桥对比测量,能在不同的环境温度下测量。看看自制电桥的整体性能,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提议非常好。
这个重任就交给您了,回头写个测试报告发上来。
大伙回头一起去给您加分。。。。。

我手上没有许老师的套件,和成品,心有余力不足!

网友:
电桥装的不错。

网友:
手工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