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机天地线分布电容测量与计算

楼主(2013-03-08):
矿机天地线分布电容测量与计算

    中波天地线的分布电容对于矿机天调与谐振匹配很必要,通过利用天地线分布电容值设计天调电路,可以使电容电感谐振式天调与主谐振回路频点刻度尽可能协调,减少主谐振偏调,以求得最佳灵敏度和方便调整。
    根据灵敏矿机的原理,如果天线通过一个匹配网络(在这个例子里是 C2)连接到 LC 电路,将会降低电路的品质因数 Q 。当与天线达到最佳匹配的时候,Q 值将会是 L 和 C1 无负载 Q 的一半。为了计算最高灵敏度:以无负载 Q 等于原始数值一半的 LC 电路(图右)置换 LC 电路 + 天线(图左)。线圈数值不变。

测量原理:
    本文采用单双回路矿机分别接入天线方式测量天地线的分布电容,测量电路采用空心线圈空间耦合方式(避免使用磁棒线圈对主谐振电感量L的相互影响)。
    当天线直接接入单回路矿机时,会使双回路状态的谐振刻度出现偏调。此时可变电容的调谐容量会减小,减少部分即是天地线分布电容,C天地=C双回路- C单回路。

测量公式:
    已知谐振频率公式f=1/((2*3.14*(LC)^0.5),所以谐振电容C=1/((2*3.14*f)^2)*L。

    设天地线分布电容为Cx,测量步骤分三步:
第一步:测谐振线圈电感L;
第二步:用天地线双回路耦合方式收中波低端频率的某一电台,记录频率f,测量此时可变电容容量C1;
第三步:用天地线单回路方式方式调谐可变电容与测量电台谐振,测量此时的可变电容容量C2。

计算:
C=1/((2*3.14*f)^2)*L;
CL=C-C1;
Cx=C-C2-CL。
其中:
    f---谐振频率;
    L---谐振线圈电感;
    C---双回路谐振电容,含分布电容;
    C1---双回路LC谐振可变电容容量;
    C2---单回路接入天地线后的可变电容容量;
    CL---谐振线圈分布电容容量;
    Cx---天地线分布电容。

EXCL计算表格:
    方便计算将算式做EXCL表格,填入f、L、C1、C2数值,就可以计算出谐振线圈的分布电容CL(含线路分布电容)、和天地线分布电容Cx。

下载EXCL计算表:

网友:
个人一点看法:
矿机的输入电路事实上就是个双偕振藕合电路.天线分布电容和天线线圈的初极构成一个偕振电路,偕振电路的固有频率一定(天线确定,它就确定),天线线圈次级和调偕可变电容购成的谐振频率可调
两个谐振电路的藕合电路里的情况很复杂,可看美国的(无线电原理)陈季丹译.形成所谓的拍,偶和系数对两电路的频率影响很大
你可以找个-33-1电子管中周(合格的产品)测一下,其每个回路的谐振频率大约在405KHZ,而中周的在465KHZ 时传输系数最大
你这种做发理论上不对

楼主:
已用谐振公式验算第二步LC谐振频率,包括线圈的分布电容也用Q表测得,但有Q表的还是少数。排除耦合影响求值,也可用计算器算法算出线圈的分布电容值。第三步直接接入天线进入谐振回路的可变电容偏转量是实值,算式该没有问题。其中也包括天线自身的电感,只是转化为电容形式求补偿量。

这种测法误差在调谐准确度,频宽影响较大,矿机本身的模拟量调谐成份大,线圈的Q值温漂和湿度引起的变化很大。

矿机如果天线与调谐回路耦合好了,双回路矿机也该是双峰值,但是很难做到,太简易了。中周的电感体积很小,多数是密封的,矿机的很大,蛛网花篮线圈更大,开放状态,调谐峰值不好对比。

供电民用外差机的外接天线接入实际上是非常失谐状态,只是内部中周的双峰值准确,无源矿机追求内外的耦合匹配,即使做到很难,出现很大频率刻度的偏调也在所不惜。

楼主:
其实矿机频宽足够,甚至是大合唱,即使用800Q线圈也不用展宽,

电子管直放机也不用展宽频率,只外差机差频以后的中周防止峰值频率过于尖锐需要展宽,同时用中放补偿放大。

网友:
2#网友师傅;

我个人认为;电子管中周为了便民.出厂调整是按实际接上电子管和有小许接线的分布电容情况下调整的.

如果不按这种情况.而接上分布电容极小的高频探头测量.那中周频率测出400KHZ以上.是不足作为推翻另一种测量的理论依据

网友:
按照理论,中周的最佳藕合,藕合系数K=1,初次级谐振频率一样,这时理轮计算初次级回路谐振的频率是405KHZ

楼主:
谐振峰值的最大传输率还是465KHz,频宽平均是双峰,保证输出音频信号完整。

网友A:
有兴趣可参考<<无线电原理(电子管及其电路)>陈季丹译
33-1 33-2(465KHZ) 中周的谐振电容是200P,电子管的输入电容一般是5P以下分布电容也是几个P ,是200P的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兴趣可参考

你说的是不同的概念。矿机求天线电容尽量用高Q线圈,谐振峰值尖锐测值更准。

如果只是简单玩玩,随便测测也行。

网友(2016-06-19):
讲得很到位,收藏

网友:
讲的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2016-08-29):
路过 还行 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