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请大家多关心并了解一下你自己的轮胎吧!

楼主(2013-03-09):
以下为转载:

很久没有跑高速了,昨天上高速拉了一下高速,不过只开到160km/h,没敢再快了。结果回家一想感觉不对,前段时间换的横滨雪地轮胎的规格是215/55 R16 93Q——(由于对轮胎规格略懂,知道最后一个字母代表速度等级,我原车的四季轮胎是93V的,最高允许速度是240km/h)——结果上网一查,有点后怕,93Q,最高允许速度只有160km/h,而我跑的速度已经达到轮胎最高允许速度了,如果爆胎,后果不堪设想。貌似雪地轮胎的最高速度都比较低?至少都比四季轮胎低几个级别?

想想高速的事故,轮胎才是关乎安全的最重要最直接的东西。

PS:买车或买轮胎时,不能光看轮胎的牌子,规格和花纹等也很重要,轮胎宽一公分,或者尺寸大一寸,其价格和刹车性能会有很大区别

正式来说,速度等级表明轮胎在规定条件下承载规定负荷的最高速度。

字母A至Z代表轮胎从4.8公里/小时到300公里/小时的认证速度等级。

常用的速度等级有:

P 150公里/小时

Q 160公里/小时

S 180公里/小时

T 190公里/小时

H 210公里/小时

V 240公里/小时

W 270公里/小时

Y 300公里/小时

Z ZR速度高于240公里/小时

ZR 如果使用说明中轮胎的规格标示出现ZR。如P275/40ZR17 93W, 那么最高速度等级("93W"中的 "W")为270公里/小时。

在最近为轮胎标识标准化所做的规定中,除无极变速Z速度等级外的所有等级的使用说明中,

都包括了速度符号和负载系数。

例如:P225/60R15 95H

是轮胎的使用说明,表明轮胎的最大负载能力为690公斤,最高速度等级为210km/h。

“速度级别”是一个对应于轮胎所支持的最大速度的数字。请注意:此速度级别仅与轮胎的速度能力有关,而并不是建议超过法定的速度限制;请控制在法定的速度范围内驾驶。
“载重指数”是一个对应于最大载重量的数字(单位:公斤),表明了轮胎在正常充气情况下能够承受的最大重量。您还可以在胎侧的其他地方找到模制的、以磅或以千克为单位的最大载重量数字。
“轮胎宽”是指轮胎的宽度(两个胎侧之间的距离,单位:毫米)。此轮胎宽度为 185 毫米。
“扁平比”是指胎宽与胎高的比例。“65”表明该轮胎的高度等于轮胎宽度的65%。
“R”代表子午线结构,表明组成胎体的织物层(即胎体帘线)呈辐射状排布在胎体内。
轮辋直径:代表这条轮胎所使用的轮辋直径是多少(单位:英寸)。
花纹代号:代表轮胎的花纹名称,例如:DUCARO GA。
装胎指示线:位于子口部分的一圈线,提醒工人在安装轮胎的时候这个圆应该和轮辋边缘所形成的圆是同心的。
最大充气压力:代表这条轮胎所能承受的最大气压,单位是千帕(kpa)和磅/平方英寸(psi)。
无内胎:说明这条轮胎在使用的时候不需要安装内胎。
胎体结构:说明了这条轮胎胎面和胎侧的构成。
钢丝带束层:胎面结构当中的一种材料,用来稳固胎体和增强载重。
磨耗指示点:在这个三角形所指向的胎面沟槽里面会有小的突起。如果轮胎磨损到这个高度的时候就不能够再使用了。一般乘用车轮胎的磨耗极限是1.6毫米。
抓地级数:代表这条轮胎的抓地能力的等级,共分为4个级别:AA,A,B,C,AA级别最高。
温度级数:代表这条轮胎的散热能力的等级,共分为3个级别:A,B,C,A级别最高。

网友:
雪地胎是没有四季轮胎 耐磨系数高的,胶质比较软 我在东北就用雪地胎

网友:
雪地胎的使用速度本来就不高,这点是常识的,再说了 国内高速最高也就给你跑120, 你压着油门拉到160那不是玩命吗? 啥也不说了,现在的人太浮躁太喜欢拉着美丽吹气球了,前几天还听到一神人扯美丽,说老子开车从哪到哪(全程高速有300KM左右)一脚油门2小时不到 我的车到了。……

楼主:
曾经听朋友说,雪地胎不是很安全的东西。

网友:
身居南方 未见过雪地胎是啥样子……

网友:
一般别超120都没事

网友:
一般的轮胎在正常行驶下都能满足安全要求了,据我经常走的高速,广深高速是限速120,水官、梅河高速80,其它走的龙大高速等一般限速100,按照上表中的速度等级,不超速什么轮胎都可以了。至于雪地,除了雪地胎,普通胎可以上防滑链。
最后说一句: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