硒整流用桥堆代替后电压上升啥办?

楼主(2013-03-10):
一台胆收音机用古老的硒堆整流的,可能是硒堆老化了电压低了很多,交流AC260V整流出来只有DC150V,更换现在的桥堆后电压升到DC350V,正常吗?

网友:
要是您心里不舒服就串联一个1K5W的珐琅电阻降压吧

网友A:
过去硒堆整流都是半波整流,所以电压低150伏,桥堆整流是全波,所以电压高350伏,把桥堆改为半桥就可以了,其它不要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去硒堆整流都是半波整流,所以电压低150伏,桥堆整流是全波,所以电压高350伏,把桥堆改为半桥就可以了, ...

硒整流是桥式整流的,我手发痒把它拆了·,线是2进2出,现在装不回去了,现在电压高了,功率管6P3P屏极发红,屏流有100MA,肯定不对啊。不知道原来设计时电压是多少。

网友B:
串联电阻串联电阻串联电阻串联电阻串联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电阻串联电阻串联电阻串联电阻串联电阻

不知道工作点,不知道应该串联多少大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工作点,不知道应该串联多少大的电阻.

把6L6GT的屏极电压降到300V一下就行了。不必太较真收音机里的强放管工作点,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没什么大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6L6GT的屏极电压降到300V一下就行了。不必太较真收音机里的强放管工作点,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没什么 ...

兄弟,老哥想你了,你赶紧弄点动静出来呀,好让咱学点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弟,老哥想你了,你赶紧弄点动静出来呀,好让咱学点东西

行,没问题啊,要不我弄俩炮仗在咱网站炸?这“动静”不小
时哥的乱绕牛绕完了?浸了清漆没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行,没问题啊,要不我弄俩炮仗在咱网站炸?这“动静”不小
时哥的乱绕牛绕完了?浸了清漆没有呢?

不是准备重新绕两个输出牛嘛,可惜只做了骨架,准备好了线。这两天事太多,好几个需要打理的机器排着队,也不知咋回事,学生们这两天也都凑热闹一起上。搞得我晕头转向,顾前不顾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准备重新绕两个输出牛嘛,可惜只做了骨架,准备好了线。这两天事太多,好几个需要打理的机器排着队, ...

您可清闲,学生又不是每天来。我每天还要忙着上课呢
绕牛就不用急了,时间多着呢,忙完了再绕也不迟

网友:
增加6P3P阴极电阻, 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老哥想你了,你赶紧弄点动静出来呀,好让咱学点东西

你两个,搞啥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两个,搞啥子?

呵呵,回海版话,兄弟们在版里技术交流的非常开心,几天没交流都觉得少点什么。哎,宝坛啊,神坛!利惠于众,技传于众!

网友:
1.屏极电压250-300伏即可
2.换变压器
3.整流电路串电阻降电压
4.在桥堆前串小变压器,降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