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表9205 用硬封装ICL7106 更换牛屎后成功修复

楼主(2013-03-10):
一只07年买的 数字表9205 因为买不到质量好的 9V电池 所以曾经一段时间是 直接使用可调电源 调节为9V输出供电的 改可调电源是LM317简单组装的
但是由于电位器无使用三极管接地方式的调节电路  电位器一旦失灵就直接输出最高电源 45V了
于是牛屎死了 电容爆炸 自动关机三极管爆炸
之后这里省去10万字 过了几年后
某宝上买了 3元一只的硬封ICL7106  至于真不真 不知道 只是换了之后可以使用
用白菜白光 大马蹄头 最高温铲去原来的坏牛屎 只保留PCB上面的焊接盘 而焊接盘到原来牛屎内部的放射铜皮也铲去
用硬封装ICL7106 更换牛屎后成功修复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373706这是之前 铲牛屎后的图

网友:
又修复一块好表

网友:
7106 集成的万用表我有但是我的是双列直插封装的,44脚的可以互换吗?

网友:
焊的不错,象趴着的蜈蚣。

网友:
好手艺啊……

网友:
DIY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不错,原配牛屎很圆很圆。。
只是LM317这个大悲剧。。。317的保护接法很多。开路仅仅会出现输出电压降 ...

07年的时候买的 算是我第一只数字万用表  一直用都非常好 买的时候老板说可以电流档测量220V 不烧表 试验过又是真的
只是表比较耗电 应该是显示屏幕比较大有关
外接电源是一个得不偿失的做法 不提倡   接下来表就修复成功了 我会改造为双里电池 串并转换供电的

网友B(2013-08-07):
硬封ICL7106 的引脚弯成这样,会不会断掉啊?

网友:
你的焊功,了不得

网友:
O(∩_∩)O~ 焊点有点彪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封ICL7106 的引脚弯成这样,会不会断掉啊?

小心点轻易不会断,所有的牛屎封装的引脚,都比硬封芯片大一圈,不知道是怎么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