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制EI变压器

楼主(2013-03-11):
我打算用96长舌宽32mm叠厚60mm的铁芯绕制一个输入220V,输出13.8V,电流7A,功率96.6VA,大家告诉我公式或者直接告诉初级,次级多少圈,初级,次级用多大漆包线。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初级线圈用0.5MM漆包线绕660匝左右,次级线圈用1.8-----2.0MM漆包线绕42匝左右,初次级间用铜箔带绕1圈或用0.25-0.38MM漆包线密绕一层做屏蔽层,做好绝缘别短路。每伏匝数3--5匝选取。留点余量,插完铁芯,有条件的话用摇表测一下初次级铁芯的绝缘耐压后,在通电测试,带负载调试,达到要求在浸漆处理

网友A(2013-10-17):
这个铁心够大,做200瓦都可以!

网友B:
没有理论基础及实践经验    很难做出一台性能优良变压器

楼主(2014-03-28):
引用 网友B:
没有理论基础及实践经验    很难做出一台性能优良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铁心够大,做200瓦都可以!

网友:
既然铁心够大还是做大一点的---------w

网友:
随便做一个不难,但要做得高效率,空载电流低,就很难了!

网友:
小建义,先在网上找些公式,算完后,先试挠一些,感觉出来的电压什么的对,调整后再正式绕,

网友C:
我打算用96长舌宽32mm叠厚60mm的铁芯绕制一个输入220V,输出13.8V,电流7A,功率96.6VA,大家告诉我公式或者直接告诉初级,次级多少圈,初级,次级用多大漆包线。

EI96铁芯,舌宽32mm、叠厚60mm。

-------------------------参数计算-------------------------------------

铁心截面积:S=3.2*6=19.2cm^2
估算变压器容量:P=(S/1.25)^2=(19.2/1.25)^2=236W
你的铁心选大了,这副铁心能做230W的变压器。

估算每伏匝数:45/S=45/19.2=2.3匝/伏
初级绕组电流:230W/220V=1.02A
初级绕组线径:D=0.7根号i=0.7*1.02^0.5=0.71mm
初级绕组匝数:220*2.3=506匝

次级绕组线径:D=0.7根号i=0.7*7^0.5=1.9mm(线太粗了,不好绕。用3根1.0-1.2mm的线三线并绕。)
次级匝数:13.8*2.3=32匝(考虑到压降,次级需适当增绕几匝。)

绕电源变压器没什么难的,最好有个绕线机,*宝价50元以下。

网友:
输出13.8V ?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打算用96长舌宽32mm叠厚60mm的铁芯绕制一个输入220V,输出13.8V,电流7A,功率96.6VA,大家告诉我公式或者 ...

多谢你的指导,感谢!

网友:
铁芯横截面3.2x6.0=19.2,够做250w左右的变压器了……

网友:
可能是做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