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5W能推动多大功率的音响??

楼主(2013-03-12):
6n3+6p14的 输出5W能推动多大功率的音响,配个什么音箱好呢,请大家指点~

网友:
好像要求灵敏度高的就可以   因为胆机相对石机输出后功率小一点

网友:
电子管输出功率是实实在在的输出功率。不像现在的晶体管机标注的都是峰值。6V6单端推惠威杜希2.1音箱没问题。试推过惠威杜希2.5也不错

网友:
看你想在多少价格之内选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在10W之内的,而且,灵敏度要高的。

网友:
推动10W之内的音箱是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橡皮边的扬声器除外。

网友A:
      6P14?   单端还是推挽?

网友:
电子管功放一般按照1.5/1配音箱,6P14单端可配3W全频喇叭。

网友:
这不在于多大功率的音箱,而在与音箱的灵敏度,一般泡沫边的、布边的易推(即便是几百瓦的专业音箱)。但橡胶边的喇叭不易推,最好不用。

网友:
选择六寸半的,灵敏高的电脑音箱认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4?   单端还是推挽?

单端的~~~~

网友A:
6P14单端有5瓦输出功率?白版所言即是。个人感觉喇叭灵敏度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4单端有5瓦输出功率?白版所言即是。个人感觉喇叭灵敏度是关键

灵敏度高的 书架音箱价格都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4单端有5瓦输出功率?白版所言即是。个人感觉喇叭灵敏度是关键

灵敏度高的书架音箱 都好贵

网友:
灵敏度高些的纸盆全频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