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磁带卡座入门问题

楼主(2013-03-12):
个人过去没有用过卡座,90年代家里曾有一个小组合音响,已经扔了。最近突想听一听过去积存的老磁带,但商店里卖的都是学生用的收录机,就在网上定了一个据说是高级磁带卡座,价也不高,400元,说是雅加z6100。收到后看机器样子,虽然很旧,但自认为效果应该不错,没想到用店家送的转接线;连上我的电脑音箱,竟然没有声,连上耳机,有声音,但音量小,而且不能调音量。问店家才知道买了卡座还要配一个功放。想请教有什么音箱或耳机可以不用功放,可以直接连在卡座听,而且效果比较好,可以调音量的。

网友:
用电脑有源音箱。

网友:
用台式的电脑音箱应没有问题,买条合适于卡座音频输出与电脑音箱音频输入相配的音频线就行了。

网友:
雅佳的石英磁头卡座,还不错,如果能选9100就更好了,对就的是GX95MKII,雅佳顶级型号了

网友:
耳机可插在左边电源开关下那个耳机孔,可能需要一个6.5转3.5的插头

网友:
电脑音箱一般都是有源音箱,用莲花线和卡座OUT端连接声音应正常,如若不然就要查查到底是卡座输出部分问题还是连接线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指教,检查了一下,果然是我的联想电脑音箱有问题,看来要想效果好还要添点好配置和线材。

网友:
只有用有源音箱   电脑音箱一类的

网友:
雅佳6100 卡座 带自动翻转 两头机 9100 是它的顶级机------------------------------

网友:
我用车机来听磁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指教,检查了一下,果然是我的联想电脑音箱有问题,看来要想效果好还要添点好配置和线材。

提示一下,听语音可以忽略的,如听音乐,磁带是大家熟悉的音源中最差的,早已全面淘汰,这就是你购不新机器的原因,建议不要再化冤枉钱了,你用耳机插在卡座面板上直接听就是这机器的最好音质了。

网友:
雅佳6100入门的三头卡一般的说400有点小贵。喜欢雅佳可选7100EV是95MKII的本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一下,听语音可以忽略的,如听音乐,磁带是大家熟悉的音源中最差的,早已全面淘汰,这就是你购不新 ...

你是见谁都拍一砖,卡座不是最好的音源,那么你认为顶级的音源是什么?按照你这种思路来说黑胶机器都得砸烂是不是?可是人是有爱好的,也有的人怀旧,于是楼主为了听老磁带买了卡座,以你的说法完全是胡扯,首先,耳机插口的阻抗和输出电平都不一定合适,再加上耳机的质量也影响着音质,说话注意点,你这种要是在卡坛早就不知道被拍成什么样子了,磁带是因为它的存储效率太低才被淘汰,就像CRT,除了体积大没缺陷,仍然被淘汰了是不是?没玩过好机器也就不要出来胡说八道,误导别人是不对的,你每次说话都有失客观,上来就拍,我可是看见过无数次了

网友:
400块为什么不购台CD机呢.音质比磁带好多了,最主要磁带也不好保管。容易坏.想效果好点就入个耳机吧,森海塞HD650或600都很不错.

网友:
我拍谁了,我正在纠正被你这样的坛友误导形成的概念与常识性错误,我这人直爽,对事不对人,只是表达个人观点而已,只有你这样人是对人不对事。
对于你的举例,因你思路存旧,不思进取,就不解释了。
再则,这里守旧思维,不思进取,不及时更新知识的坛友已抱成团了,有些可怕,来技术区已有些日子了,好像回到了上世纪,不怪你们,只怪我自己不识相,进错地方了,我退出,这是在技术区最后一个回复。
如我在帖子中对个别坛友有所冲撞,请见谅,在此表示歉意,就此别过,各位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