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栅管调频调幅双波段收音机

楼主(2013-03-14):
结合前段时间的实验成果,设计了双栅管调频调幅收音机的版本。如果使用调频调幅专用四联可变电容,只需要四刀二掷开关就可以切换。这个电路的亮点是每个管子在不同的波段下都得到了充分利用,特别的是调频鉴频器在调幅模式作为低放使用,这样可以使调幅检波器工作在高阻抗状态,提高检波线性。

网友:
电路升级了,观望效果.

楼主:
这个电路经试验基本成功,证明调频和调幅中周串联使用,以及共用耦合电容是完全可行的。
下面是标注元件值的电路图,略有修改。
实验装置:

楼主:
电路升级
仔细比较了一下双栅管电容三点式振荡器与双管复合振荡器。在8P与39P的电容分压下,双管复合振荡器比三点式振荡器的振荡频率还要更高一些。三点式振荡器振荡于86.7MHz时,拆去分压电容,使用复合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为90.3M。虽然9015三极管是个瓶颈,但9015所引入的集基电容比电容三点式振荡器所引入的固有电容还要更小一些。以前一直对这种振荡器引入的固有电容感到不快,现在来看,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了。

复合振荡器的优点是振荡线圈不需要线圈抽头,起振能力强,波形也相当好。一个缺点是振荡频率易受电源电压变化影响,因为三极管集基电压的变化会明显改变结电容,引起振荡频率的变化,而单纯的双栅管振荡器电源电压变化对振荡频率的变化就很小。另外复合振荡器的耗电更大一些。振荡于86.7M时,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的工作电流是0.4毫安,复合振荡器则是0.8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做一个实用的完全版的鸡鸡,带外壳的最终的。

一直有此打算,但线路板总是设计得不够满意。包含双栅管的线路,不容易走线。现在已经收集了不少工具和元件,最终肯定是要做出些东西来的。

网友:
继续关注楼主的最总成果

楼主:
又一重要升级

今天对各种类型的检波器作了测试,发现直接从中周LC回路热端进行高阻抗倍压检波具有极佳的检波效果。为此,检波器负载电阻设置为1M,相应的耦合和滤波电容也成比例减小。对于中波来说,这个电路级联有一个场效应管低频放大器,输入阻抗可以设得很高,可以与检波器相匹配。这种方案同时可以消除检波器中周次级线圈的需要,可以更容易的使用各种成品中周,又是一举两得的方案。

楼主:
新的升级

这个版本引入了调频限幅和调频中放AGC电路。

在大信号测试下,发现鉴频器有过载现象。对于调频来说,限幅和AGC电路还是十分有必要的。调频限幅通过在中放负载中周并联二极管实现,经测试选用9018EB结效果较好,1N4148正向压降较小,且正向截止特性不够陡峭,效果稍差。对调频来说,AGC电路只适合控制中放,在变频级受控灵敏度受影响较大。对调幅来说,变频级受控有利于减小中放受控的深度,减小失真。在这个电路中,调幅AGC与调频AGC并接在一起,在不同的波段,各自的AGC发挥作用,互不影响,是一个巧妙的设计。

在对调幅检波器更极端的(95%的调幅度、更弱的信号)测试下,调幅倍压检波电路施加微小的偏流还是有作用的,有利于减小失真。由于偏流会通过AGC电路向双栅管施加一个稍正的偏压,双栅管源极电阻要稍大一些,以减小偏置电流。中放原来选用300欧,现在选用510欧。

在调频模式,整个收音头电流2.5毫安。在不加限幅二极管的情况下,收到强台后,电流会降到2.2毫安左右。限幅二极管与AGC电路其实是互为冗余的,在有限幅二极管的情况下,AGC作用不明显。去掉限幅二极管,在AGC的作用下,接收效果相差不明显,没有限幅二极管的灵敏度要稍高于有限幅二极管的电路。

网友:
关注你的作品很久了,有国外玩家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场管机早就这样搞了,你才想到啊?玩笑。

以前对这种检波器认识不足,书上也不推荐,只有在简易收音机中有所应用,被看是一种粗陋的设计,登不了大雅之堂。现在终于发现在特定的条件下,这种检波器具有优异的性能。缺少这些条件,这种检波器的性能将差于普通检波器。这一条件就是从末级部分接入(匝数比1/4左右的接入为宜)的中周的顶端取出信号,进行倍压检波,使用小的耦合和滤波电容和很大的负载电阻,并且使得检波电路不明显影响谐振回路的Q值。这样检波器就工作在电路中尽可能高的电压状态,二极管的导通压降被减小到最低影响。这种检波器将获得很大的电压增益和很小的失真,缺点是需要高输入阻抗的低频缓冲级与之配合。

普通的检波电路存在一个矛盾。为了不降低中周的Q值,需要降压耦合,而降压耦合又会增加二极管导通压降和导通电阻的损耗,并引起失真。现在是反其道而行之,升压耦合,并通过减小回路电流来降低回路二极管的电阻损耗,这一措施相当于“升压输电”的原理。

网友B:
很不错的设计!调频的输出还能加立体声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的设计!调频的输出还能加立体声解码吗?

立体声解码有待尝试,计划用四个双栅管做开关式解码,但分立元件的立体声解码效果不容易做好,实用价值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先弄一个纯的调频机吧。
免得自己老是自己折磨自己。
先分解,再合成。

这个设计可玩性较好。只需要改变本振频率和输入信号频率的差值,就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解调信号。比如你可以直接以455khz的中频接收航空波段的调幅信号。

楼主:
最新收获:
2N3906是比9015更好的常见PNP高频管,特征频率250M,最近才发现。替换9015后,振荡频率会更高一些。

测试了以前发布过的一种线圈不用抽头的相位鉴频器,
双栅管作为中放驱动相位鉴频器的灵敏度与双栅管直接鉴频的灵敏度差不多,效果接近。
双栅管鉴频的优势是输出阻抗小一些,相位鉴频器鉴频的优势是动态范围大一些,带宽可以做得更宽。

网友(2013-04-30):
希望楼主整理一下帖子,强细介绍元件制作数据如中周,调幅、调频线圈数据,双栅管管脚识别,印板图,制作经验等。以利于先来后到的同学制作实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