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交流电限流的问题.

楼主(2013-03-15):
求教个交流电限流问题,有一间屋子里面220V市电总功率想控制在500W,不能跳闸,不能熔断,也就是说始终有电,除了串灯泡还有别的好办法吗?

网友:
最好说明一下是什么负载. 为什么要限制功率.

楼主:
主要是为了能正常使用照明和电视,限制电饭锅,电热水器等,,旧楼房线路老化,出租,不常在家怕引起火灾,又不能熔断来回跑给合闸去

网友:
很简单,买一个商品限电器。就是大学宿舍里面用的那种。
现在大学宿舍里面用的都是“宿舍用电管理系统”,很先进的。

网友:
500W电流应该在2.25A,你买个这么大的漏电开关不就行了.买个进口的,灵敏度高点的,3A的就行了,用电磁炉之类大功率肯定会跳.便宜又耐用.

网友:
交流电的不能断电象直流电的恒流。最好接个电流型的热继电器它的工作触点也是跟你说的差不多,过载了过热双金属片触点断开。冷却后触点回位又能通电。

楼主:
哦,感谢朋友们的建议,中午试了试,交流电恒流除了串灯泡和电热管,别的还真不好办

网友:
找个合适的交流接触器,把线圈重新绕一下,常闭触点和线圈串进电路就行,效果吗电流一大就吸合!别问我数据,只是这么个思路!

网友:
      装个过电流继电器或者热继电器都行,用它们去控制一只10A的继电器(220V10A),将过流继电器或热继电器的电流整定为3A以下就成,假如使用大于3A电流的用电器,几秒之内受控的继电器就断电切断负载,而当过流因素消失后将自动恢复供电。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13-05-30):
老式冰箱里面的重锤启动器改一下就可以

网友:
你串接灯泡,后面的电器还能正常工作吗?安装一只保护电流合适的空气开关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