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矿石机接收情况杂记

楼主(2013-03-16):
接收设备:自制的两波段矿石机。
接收天线:十几米倒 L 斜拉。

一。中波信号无变化,可接收四个台其中低端和高端各有一台信号较强(老中医卖药)。

二。短波从清晨到下午5点左右,可稳定接收到二个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环球之声”和中广的“经济之声”,效果不错非常有接收价值。到下午5点后直到夜间,收台增加且不稳定并互有干扰。

三。大环接收效果更好(找了一扇小木窗框,用软电线绕了11圈,将其挂到阳台的窗户上),不接外接天线比原来声音要大的多并可多接收一个台。

接收心得及困惑:
一。制作短波矿石机比中波更容易成功,这可能是中波信号有所减弱并被家电干扰。请制作矿石收音机没有成功的朋友直接先做短波机再做中波机(线路一样,只是用中波线圈直接代换即可)。

二。用矿石机接收短波信号确实可行且有实用价值。制作要点:可以将短波频率覆盖细化,多分几个波段以适应不同时间段短波信号传输的特点。

三。大环天线效果要好于室外天线,不知道是不是特例?请制作过的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一个详尽的接收记录

网友B:
向上斜拉天线会好些,中波长天线有阻抗匹配要求,匹配好了效果才能出来;大环天线的放置位置很重要,比如靠近钢混建筑外墙四角信号强
(一层至顶层效果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详尽的接收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向上斜拉天线会好些,中波长天线有阻抗匹配要求,匹配好了效果才能出来;大环天线的放置位置很重要,比如靠 ...

谢谢版主加分!

看来匹配最重要。知道了!谢谢!

网友C:
日记,感想,心得。

网友D:
很好的收听记录和经验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收听记录和经验 学习了

谢谢老师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谢谢老师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记,感想,心得。

网友:
很好的经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