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EQ检波性能测试

楼主(2013-03-17):
        前些日子qg2007版主告诉我说他找到了型号3EQ的MOS管检波效果很好并且希望我也能测试一下,上星期聚会时qg2007版主给我带来两只,今天我随机抽取了一只测试,为了便于比较效果还在我的3DQ中随机抽取了一只,两只管子在同一条件下共同测试。
        先将这只3EQ和3DQ轮流装到了我的双磁棒矿机上反复试听,感觉收听强台时3EQ与3DQ音量没有多少区别,我仔细听也没听出不出区别来。
       由于3EQ栅极电容比3DQ大,所以用3DQ收听时调准台后若换用3EQ后有些失调,需要将可变电容向容量小的方向略调一些才能重新谐振,再换上3DQ还要把可变电容向容量大的方向调整。
       3EQ收弱台时声音明显比3DQ大,电台占用可变电容的旋转角度稍大,搜台较容易,而3DQ弱台声音要小一些,可变电容的占用角度也小,搜台较难,调台时稍不注意就会漏掉。
在矿机上试听后又分别测试了这两只管子的栅漏极之间的转移特性,分别得到了如下测试数据并绘制了两只管子的转移曲线。
3DQ:

3EQ:

       从上面的曲线可以看出3EQ的转移特性曲线比3DQ的曲线陡峭,所以3EQ的跨导要比3DQ的高,根据测到的数据可以计算出在零栅压附近3EQ的跨导大约是3DQ的2.5倍,从跨导的角度看3EQ比3DQ有优势,3EQ在小信号下可能得到较大的漏极电流。
      从曲线上看也有两点不如3DQ,
      1.  3EQ的关断栅压是 -0.236V,而3DQ的关断栅压只有 -0.167V,3DQ更接近零栅压管。
      2.  3EQ在零栅压时的漏极电流195微安,而3DQ的零栅压漏极电流只有60微安,所以3EQ在零信号时的源极到漏极的电阻比3DQ小很多,故3EQ对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影响更大,为此在使用3EQ时L2匝数要少点或者要离L1更远点才好。
      总的来说这只3EQ检波性能还真不错。由于只测了一只3EQ,测到的数据不具有代表性,对3EQ还要多做些实验才能了解透彻。

楼主(2018-08-11):
老版主qg2007已经离开我们近5年时间了!非常怀念他!

网友(2013-03-17):
谢谢李老师!

3EQ是200MHz的V段管,3DQ是800MHz的U段管。

网友:
谢谢老师的辛苦测试, 矿石机又多了一个好器件

网友:
谢谢lq老师,很好的资料

网友A:
很好!谢谢分享,这个3EQ原型号应该是什么呢?

网友:
很好的学习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谢谢分享,这个3EQ原型号应该是什么呢?

-------------3SK144-Q

网友B(2014-01-13):
去什么地方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什么地方买啊?

已故版主qg2007肯定是在中关村中发市场买的,具体摊位不知道。

网友(2014-08-26):
好资料,认真拜读了,我也有几个3EQ,有空试试。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主了~~~~~~~~~~~

我们必须拿我们所有的,去换我们所没有的。

川岛电器  kawasima.cn 川岛电器授权代理,淘宝店铺搜索“方凌电器”就可以找到。

网友(2016-03-02):
请教老师:3EQ的管脚与3DQ有没有一样。

网友C:
我这有几十只3EQ,请老师把测试的双磁棒矿机电路图发上来,,也想向你学习。

楼主(2018-08-11):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几十只3EQ,请老师把测试的双磁棒矿机电路图发上来,,也想向你学习。

管脚是相同的。

楼主(2020-08-09):
是谁要找本帖,请参考。

网友:
3DQ和3EQ在各自最佳匹配下再接收弱台对比更能对比出灵敏度高的检波器

网友(2023-04-16):
请问,哪位老师最先发现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