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942显示5-E维修过程

楼主(2013-03-17):
白光942显示5-E维修过程
故障现象:显示5-E
通电显示5-E,插入手柄显示数字慢慢上升到设定温度晌一声几秒后出现5-E,烙铁头一直在升温直到发红.检查手柄插座有22V(正常不插手柄显示5-E手柄插座只有1.3V,正常插入手柄在数字慢慢上升时柄插座22V到设定温度晌一声后是在12V左右抖动).拆开控制板检查开关管Q6(型号J493)击穿,更换后还是一样问题显示5-E,检查手柄插座还有22V.再检查推动管Q7(型号DG贴片三极管是NPN型.我用1AM代换)损坏(BE开路CB击穿).把Q7更换通电不插手柄显示5-E手柄插座只有1.3V,插入手柄显示数字慢慢上升到设定温度晌一声后正常了.

网友(2014-03-16):
想问一下,是哪两个脚有22v

网友:
留于下插线,接口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2015-01-28):
请问老师:白光942焊台Q6开关管的参数,可以用什么型号的常用管代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