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电位器失效,拆开看了下,竟然并联了两个电阻……可以拆了不?

楼主(2013-03-18):
功放音量不可调

拆开,发现电位器的输入和可调端,并联了两个电阻 红红橙 22k

电位器是B100K的

这俩电阻有啥用?

简图如下,画图做的

网友:
并联到可调电位器上面,降低电位器阻值,如果你把电位器换成50K的,可以拆掉

楼主:
拆掉了,发现一个很好的作用,当电位器活动触点失灵,就相当于把音量全部加在输入端了

拆掉后,才知道电位器真的坏的很彻底,直接不响了,偶尔几个点响。

网友:
d感觉没什么用。
如果电位器是线性的话效果变成指数型。

说错请包涵

网友A:
这个电阻,应该是防止电位器损坏而接触不良时,消噪用的。以前我装散件功放时,常用此法,很起作用,并且还有小音量时加重低音的效果。如果在该电阻上再并联一个绦纶电容(1000P至4700P内选择),这就是等响度电路了。

网友B:
加这个电阻的确有好处,可以降噪,减小转动时讨厌的卡啦声,但愚人认为可以阻值大一些,比如跟电位器同阻值,以防止滑臂接触不好时声音突然变得很大,:缺点是降低了一些输入阻抗。不知说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应该是防止电位器损坏而接触不良时,消噪用的。以前我装散件功放时,常用此法,很起作用,并且还 ...

恩,学习了,嘿嘿。。谢谢答复了,又学到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这个电阻的确有好处,可以降噪,减小转动时讨厌的卡啦声,但愚人认为可以阻值大一些,比如跟电位器同阻值 ...

对,减少了沙沙声音。。 不过从两种极限情况,音量最大和最小来看,对输入阻抗影响不大,只是若需要一半音量,那么电位器要使劲往后调了,

此时大约 和电阻并联的电位器电阻式80多k欧姆,而剩下的不到20k,

可见,这个电阻选大些好。。否则一旦过了一半音量,轻轻一动电位器,音量就变化很大了。。。

网友:
电位器失效我建议最好还是换新的,无论怎样修都不理想。

网友:
加这个电阻的确有好处,可以降噪,减小转动时讨厌的卡啦声,但100K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应该是防止电位器损坏而接触不良时,消噪用的。以前我装散件功放时,常用此法,很起作用,并且还 ...

学习了

网友:
减少了沙沙声音

网友:
质量好的电位器没必要这么弄!

网友(2017-05-28):
我也试试看并个电阻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赞同。

网友:
关键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不解自解。

网友:
这种修理方法,我点赞。

网友:
这个问题的比较合理解释应该是把B型(直线性)电位器当作指数电位器使用,因为音量电位器通常采用指数电位器以适应人耳在不同响度下的灵敏度。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百家争鸣,各抒己见!

网友:
使线性电位器的控制效果接近于音量控制的需要,没有其他

网友:
学习啦,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
减小机械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应该是防止电位器损坏而接触不良时,消噪用的。以前我装散件功放时,常用此法,很起作用,并且还 ...

完全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