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如何测量稳压值?

楼主(2013-03-19):
买了一包杂件,稳压二极管居多,4148也不少。4148好认,有4148字样的就是。但稳压二极管型号太多,而且有许多自定义的型号,网上搜都搜不到。还是通过测量来确定的好。现在的问题是,稳压二极管如何测量稳压值?

网友:
业余条件下,找一个几百欧姆的电阻,串联在稳压管上,加入DC电压(电压可以加高点,可以挑选出来稳压值高的管子),用万表测量稳压管2端的电压值,就是稳压值。

网友:
假设你手中的稳压管的稳压值都小于30v时,那你可将待测稳压管串联一个1K左右的电阻(主要起限流作用,防止测试时稳压管产生过流而超过管子能承受的功耗).反向接上不大于30V的直流电压后直接测该管两端的反向电压值读数既是稳压值.

楼主:
我也想到这个方法,不过有点不明白,对于不同功率不同电压的稳压管,如何确定这个电阻值是否合适?

网友:
我是用500V的摇表本合MF47型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来测量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的,具体的方法是将摇表的正负极与万用表的正负表笔并联起来,然后将待测的稳压二极管的正向接向接到万用表的负极,再摇动摇表的手柄,这时观察万用表的读数,稳定的读数就是该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如果用数字表更准确。

楼主:
我用50型指针表的10k档测,通过LV刻度读取稳压值,感觉不是很准确,用高电压串联电阻法也是不准确,经常得道一些比如10v,11v,13v,14v,19v,20.几v,2.4v,2.6v这些介于标准值之间的。都搞不清是特制的值还是测量方法不准确。

网友:
稳压二极管若有型号,应当能查到数值的。

网友:
我是12V变压器+12V:110V变压器成隔离高压交流,半波整流滤波大约200V左右,串联一个82K电阻来测量耐压,手拿着测量两端,也只感觉到是有刺而已,不会电死人的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220V交流串接一个400V  0.1uF电容,再串接一个4007,再反相串接你的待测稳压管。

测稳压管两端电压,就是稳压值。

220V要注意安全,手不要摸,元件用鳄鱼夹夹稳。

网友:
哈哈,老大们真厉害。

网友:
弄一个简单的恒流源吧。根据测试需要选择三极管、电阻等、试验起来就很方便也很准确啦!

网友:
30V以下的使用电话线,加串个限流电阻测出,I限制在5~20mA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