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贴 6P1输出变压器

楼主(2013-03-19):
打算做个6n2推6p1   手上有很多同型号电源变压器  打算用它做输出牛  不会算计 所以发帖 先谢过了
以下是一些数据
A=6毫米  B=41毫米
a=13毫米  b=21毫米  c=8毫米  h=21毫米

电源变压器初级220V 电阻549欧姆   次级11V 电阻1.7欧姆

楼主:
在线等  希望有兄弟帮忙

网友:
你这个变压器铁芯做6P1的输出可能太小了一点吧。

网友:
铁芯确实太小。我正在做,前辈们给的建议要求效果稍好些的话,最小也得是EI66的片子(舌宽22mm),楼主这铁芯舌宽才13mm,实在是太小啊,咋地也得16mm以上的舌宽啊。

网友:
铁芯截面积小,勉强用,叠厚2.6mm,初级0.12mm漆包线3000匝,次级0.55mm漆包线100匝(4欧姆),空气隙0.1mm。

网友:
铁芯太小了,即使做出来也不会有好效果。

网友:
铁芯面积小,窗口面积更小,无法下手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  这个我放弃了  明天再找点其他的变压器  到时在发帖麻烦大家算一下

网友:
有EI-48或EI-57可选用!
6p1的管子,不好苛求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  初级3200 次级148 分几层你自己定吧 输出初级用0.03 次级用0.2 左右的 (8Ω)气息A4纸(你的41片子有点 ...

可能是笔误吧. 用线线经太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线等  希望有兄弟帮忙

太小了6MM的舌宽,虽然厚度增到20,但是截面积才一个多平方厘米,根本不行,无法绕。

网友:
拆个红灯711看看
普及型输出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小了6MM的舌宽,虽然厚度增到20,但是截面积才一个多平方厘米,根本不行,无法绕。

问下朋友,据说6p1的单端牛可以用输入220v  输出6v  9v的电源变压器代替  那我可以把这个11v变压器次级拆下几圈后让他变成9v的输出 初级不做改动  那样可以吗?